[技术讨论] 这种两脚的充电器输入没有GND,请问是如何测试泄露电流的呢?绝缘阻抗和泄露电流,外...

楼主(2024-12-14):
这种两脚的充电器输入没有GND,请问是如何测试泄露电流的呢?绝缘阻抗和泄露电流,外壳对GND的耐压都测试不了的吧?

网友A:
这是II类安规标准,在外壳加导电膜检测。

网友B:
用互感器测两根线的残余电流。如果不为零就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II类安规标准,在外壳加导电膜检测。

具体怎么测试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测试的呢

GB 9706.1-2020标准

网友C:
这种两脚插座很多应用场合,比如外面是塑料绝缘材料等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两脚插座很多应用场合,比如外面是塑料绝缘材料等产品

那没有地线  很多测试是没办法测试的啊

网友C:
楼上要做哪些测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要做哪些测试啊!

耐压  漏电流  接地阻抗

网友C:
那就用金属铝箔包裹在塑料外壳上作为大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用金属铝箔包裹在塑料外壳上作为大地哦

确定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