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为什么电流钳夹DC输出端负极,读到的电流为正值,电流钳夹DC输出端正极,反而读到的...

楼主(2024-12-14):
为什么电流钳夹DC输出端负极,读到的电流为正值,电流钳夹DC输出端正极,反而读到的电流负值?电流钳为什么可以把DC直流信号的电流测试出来呢?互感的原理应该需要变化的交流信号才能读到吧?

网友A:
楼主把表翻过来夹一下看看读数,这表不知精度如何?看着非常n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表翻过来夹一下看看读数,这表不知精度如何?看着非常nice。

为什么电流钳夹DC输出端负极,读到的电流为正值,电流钳夹DC输出端正极,反而读到的电流负值?电流钳为什么可以把DC直流信号的电流测试出来呢?互感的原理应该需要变化的交流信号才能读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表翻过来夹一下看看读数,这表不知精度如何?看着非常nice。

福禄克的 应该不会差吧  我也是第一次用

网友B:
交直流两用表,看看钳头上有没有一面写着+号一面写着-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福禄克的 应该不会差吧  我也是第一次用

看着这表非常不错,交直流电流测量钳表都是霍尔元件检测,应该是有电流方向的,你看看说明书。

网友C:
电流方向穿过钳形表换个面就可以了,钳形表测量交流电流是通过互感原理,测量直流是通过霍尔原理。

网友D:
充电还是放电,读数正好相反。

网友E:
你改一下穿线方式看看,电流就反过来了。
有一种互感器叫“霍尔电流传感器”,你了解一下。

@xch :有些深奥
xch
@QWE4562009 :磁芯上绕线圈做个振荡器,靠磁芯饱和切换激励电流方向。磁芯静磁场为零时,磁芯双向饱和切换时间相等。如果加入个静磁场,发生偏移,方波占空比不对称,经过低频滤波得到与静磁场强度对应的直流电压。
@xch :他的原理是?
xch
@QWE4562009 :精度高。理论上0温漂
@xch :磁通门这玩意比霍尔高级在哪里
xch
FLUKE 没你说的这么垃圾用霍尔,它用磁通门

网友F:
直流电流是有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方向穿过钳形表换个面就可以了,钳形表测量交流电流是通过互感原理,测量直流是通过霍尔原理。 ...

霍尔和互感 有什么区别

带电粒子(产生电流的成分)在洛仑磁力下的正负电何的分立产生的电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