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单片机中常用的负电压是怎样产生

楼主(2024-12-18):
在电子电路中我们常常需要使用负电压,比如说我们在使用运放的时候常常需要建立一个负电压。下面就简单的以正5V电压到负电压5V为例说一下它的电路。通常需要使用负电压时一般会选择使用专用的负压产生芯片,但这些芯片都比较贵,比如ICL7600,LT1054等。差点忘了MC34063了,这个芯片使用的最多了,关于34063的负压产生电路这里不说了,在datasheet中有的。下面请看我们在单片机电子电路中常用的两种负电压产生电路。
现在的单片机有很多都带有了PWM输出,在使用单片机的时候PWM很多时候是没有用到的,用它辅助产生负压是不错的选择。上面的电路是一个最简单的负压产生电路了。使用的原件是最少的了,只需要给它提供1kHz左右的方波就可以了,相当简单。这里需要注意这个电路的带负载能力是很弱的,同时在加上负载后电压的降落也比较大。由于上面的原因产生了下面的这个电路:

电压的定义:电压(voltage),也称作电势差或电位差,是衡量单位电荷在静电场中由于电势不同所产生的能量差的物理量。其大小等于单位正电荷因受电场力作用从A点移动到B点所做的功,电压的方向规定为从高电位指向低电位的方向。说白了就是:某个点的电压就是相对于一个参考点的电势之间的差值。V某=E某-E参。一般把供电电源负极当作参考点。电源电压就是Vcc=E电源正-E电源负。想产生负电压,就让它相对于电源负极的电势更低即可。要想更低,必须有另一个电源的介入,根本原理都是利用两个电源的串联。电源2正极串联在参考电源1的负极后,电源2负极就是负电压了。
一个负电压产生电路:利用电容充电等效出一个新电源,电容串联在GND后,等效为电源2,则产生负电压。

1、电容充电:当PWM为低电平时,Q2打开,Q1关闭,VCC通过Q2给C1充电,充电回路是VCC-Q2-C1-D2-GND,C1上左正右负。
2、电容C1充满电。

当PWM为低电平时,Q2关闭,Q1打开,C1开始放电,放电回路是C1-C2-D1,这实际上也是对C2进行充电的过程。C2充好电后,下正上负,如果VCC的电势为5点几伏,就可以输出-5V的电压了。

负电压的意义
3、为(非轨到轨)运放提供电源轨。
4、这个比较有中国特色,自毁电路。
一般来说芯片内部的保护电路对于负电压是不设防的,所以只要有电流稍大,电压不用很高的负电压加到芯片上,就能成功摧毁芯片。

网友A:
基于PWM控制的DC-DC转换器,它使用一个变压器或者电感器与开关管配合工作。当开关导通时,电感储存能量;当开关关闭时,电感上的电流继续流动并通过二极管将能量传递给负载,同时反相形成负电压。

网友B:
利用一个 PWM 信号、两个三极管(Q1、Q2)、两个电容(C1、C2)和两个二极管(D1、D2)组成。当 PWM 为低电平时,Q2 打开,Q1 关闭,VCC 通过 Q2 给 C1 充电,充电回路是 VCC-Q2-C1-D2-GND,C1 上左正右负;当 PWM 为高电平时,Q2 关闭,Q1 打开,C1 开始放电,放电回路是 C1-C2-D1,这也是对 C2 进行充电的过程,C2 充好电后下正上负,其上端相对于地就是负电压。

网友C:
使用变压器、电感器或其他类型的电源转换器。

网友D:
ICL7600、LT1054和MC34063等。这些芯片专门设计用于产生负电压,具有较高的精度和稳定性,但成本相对较高

网友E:
使用普通的DC/DC转换器芯片也可以产生负电压,且电压精确度同正电压一样,驱动能力也很强

网友F:
通过单片机的PWM输出控制一个晶体管,可以调节晶体管的导通时间,从而控制电容器的充放电过程。当晶体管关闭时,电容器通过负载放电,产生负电压。这种方法可以通过调整PWM的占空比来调节输出的负电压大小。

网友G:
最基本的Buck-Boost电路与一级LC滤波器、稳压器等元件配合,通过单片机产生的PWM信号控制开关元件,从而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H:
电荷泵电路利用电容的充电和放电过程,将输入的正电压转换为负电压。

网友I:
采用负压电源转换器

网友J:
使用MC34063芯片

网友K:
通过电容的充放电,利用电荷泵原理产生负电压。这种电路设计相对简单,适用于低电流应用场景,但输出电流和电压范围有限

网友L:
如 MAX232、MAX3391 等,这类芯片内部有电荷泵电路,能够将输入的正电压转换为负电压输出。例如 MAX232,常用于 TTL 电平与 RS232 电平转换,其内部包含了+5V 及 ±10V 的两个电荷泵电压转换器,在进行电平转换的同时也能提供负电压。

网友M:
如 ME7660,采用 AL 栅 CMOS 工艺设计,能将输入范围为 + 1.5V 至 + 10V 的电压转换成相应的 - 1.5V 至 - 10V 的输出,只需外接两只低损耗电容,无需电感。其振荡器额定频率为 10KHZ,应用于低输入电流情况时,可于振荡器与地之间外接一电容,从而以低于 10KHZ 的振荡频率正常工作

网友N:
常见的负压产生芯片包括ICL7600、LT1054等,这些芯片内部的电容通过不断地在不同的电路连接状态下充电和放电,将输入的正电压转换为负电压。

网友O:
使用开关电源芯片,通过高频开关动作实现电压的转换和调节,产生负电压。该方法具有效率高、输出稳定、调节范围宽等优点,适用于需要较大电流和较高精度的应用

网友P:
使用DC-DC转换器

网友Q:
利用单片机的PWM输出功能,通过控制开关管的通断,结合电容充放电原理,产生负电压。这种方法简单且成本较低,但需要注意电路的带负载能力和电压稳定性

网友R:
通过选择合适的DC-DC转换器,可以将正电压转换为负电压。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电压转换效率高,且能够提供较大的输出电流。

网友S:
在简单电路的基础上,可增加一些元件来提高带负载能力和稳定性,如在输出端增加一个稳压二极管来稳定输出电压,或者增加一个射极跟随器来提高带负载能力。

网友T:
通过特定的电路设计,如使用反向连接的稳压二极管或集成负电压稳压器芯片,实现负电压的输出。这种方式相对简单,但效率较低,且需要额外的元件

网友Q:
利用Boost芯片实现单电源转正负电源

网友U:
电容充电泵电路利用电容器的充放电特性来产生负电压。这种电路通常包括一个或多个电容器和一些二极管,通过周期性地充电和放电来产生负电压。充电泵电路可以设计成倍压器或反相器,后者用于产生负电压。

网友V:
电路结构简单,不需要电感等大型元件,体积小,适合对空间要求较高的应用;转换效率高,可达到 98%,能有效降低功耗;工作电压范围广,可适应不同的输入电压条件

网友I:
负电压转换器是一种集成电路,专门设计用于将正电压转换为负电压。这些转换器通常具有较高的效率和稳定性,适合需要稳定负电压电源的应用。

网友G:
负电压在单片机中的应用场景包括为运放提供电源轨、满足通讯接口的需求

网友W(2025-01-17):
利用开关电源输出的PWM去推动电荷泵,也能够产生较大的电流,成本低。
如果在电荷泵用LC滤波之后,纹波相当小。

网友X:
电荷泵是一种无源元件组成的DC-DC转换器,它利用电容器作为储能元件来提升或反转输入电压。通过交替对电容充电和放电,并改变连接方式,可以实现正电压到负电压的转换。

网友Y:
在某些情况下,单片机可以直接配置为推挽输出,以产生负电压。这种方法适用于简单的应用,但可能不适用于需要较大电流或稳定负电压的情况。

网友Z:
市场上有许多专门设计用来生成负电压的集成电路,如MAX888/MAX680系列等。这些IC集成了上述方法之一或多者,简化了电路设计,并提供了更好的性能指标。

网友AA:
利用专用负压产生芯片

网友U:
在通讯接口中,如RS232接口,就必须用到负电压来表示不同的信号电平 。

网友K:
在某些时刻电容被连接到输入的正电压进行充电,在另一些时刻则改变连接方式,使得电容放电时在输出端产生相对于地的负电压。

网友AB:
ICL7600、LT1054等。这些芯片可以产生稳定的负电压

网友AC:
单片机中常用的负电压通过变压器、整流电路和负电压调节器产生,将正电压转换为负电压或直接从交流电源获取负半波进行整流。

网友F:
普通的DC/DC芯片也可以产生负电压,这种方式电压精确度同正电压一样,驱动能力较强,可以达到300mA以上。

网友AD:
对于追求快速开发周期和可靠性较高的产品来说,选择现成的IC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E:
在单片机项目中选择哪种方式来产生负电压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包括所需的输出电压水平、电流能力、效率要求以及系统的整体复杂性和成本考虑等因素。

网友AF:
专用负压产生芯片如ICL7600、LT1054

网友AG:
通过Boost芯片和分离元件搭建电路,配合程序控制,实现正电源转负电源。

网友AH:
类似于传统的正向线性稳压器,但专为产生负电压而设计。它们通过内部电路调整输出电压,使其相对于地保持恒定的负值。

网友AI:
单片机中常用的负电压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产生

网友AJ:
利用升压芯片和分立元件搭建电路,配合程序控制,实现正电源向负电源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