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串口数据处理-循环数组缓存

楼主(2024-12-19):
既然串口中断能收数据了。那么第一步就是要及时保存中断接收到的数据,这里就要用利用到”循环缓存“的方法进行数据保存。
什么是循环缓存?
它是代码定义了一段数组缓存Buff,并定义两个下标变量(In = 0, Out = 0),分别指向数组的写和读两端。
通常使用unsigned char类型定义读写下标变量In和Out,因为该类型变量最大值为256,计数到最大值时会自动变成0,这样就方便代码处理,所有设定的缓存数组大小也是256字节。
代码实现逻辑是什么?
当有数据时,数据将逐个放在写(In)端所指向的数组位置,同时写(In)端+1,当写(In)端一直增加指到数组边界时自动复位到数组起始位重新开始写,以此循环。
当需要读取数据时,判断读(Out)端与写(In)端不重合即不相等,则说明数组缓存中有数据未读。此时可逐个读取读端(Out)所指向的数组内容,同时读(Out)端将+1,直到读(Out)与写(In)端重合为止,确保数据全部读完。并且,当读(Out)端也到数组边界时同样会自动复位到数组起始位。
下面几幅图详细说明的循环缓存数组的工作流程

读端(Out)返回到起始位置
接下来,再用代码实现以上逻辑(代码开发环境为STM32CubeIDE)uint8_t ucUart3Ch = 0;uint8_t aucUsart3_Rev_Buf[256] = {0};// 循环缓存数组,大小256字节volatile uint8_t In = 0, Out = 0; // 写端下标In, 读端下标Out,当计数累计到 256 时自动变成 0// 串口中断接收函数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if(USART3 == UartHandle->Instance) {     // 将收到的1个字节写到缓存数组,写端(In) +1                aucUsart3_Rev_Buf[In++] = ucUart3Ch;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3, &ucUart3Ch, 1);        }}// 获取缓存中未读的所有字节,并返回读取的长度int UART_Get_Data(uint8_t *pData, int iSize){        int pos = 0;        if(In != Out){//读写端不相等,即缓存中有数据可读      do{                        pData[pos++] = aucUsart3_Rev_Buf[Out++];// 读取1个字节,读端(Out)+1        if(iSize == pos) break;//读到的数据长度已经达到最大值      }while(In != Out);        }        return pos;}int main(void){  uint8_t aucData[512] = {0};  int iDataLen = 0;    while(1){            //发送AT命令,命令发送后最好延时一会,确保模块能返回响应数据            //读取模块响应数据                  iDataLen = UART_Get_Data(aucData, sizeof(aucData));                  if(0 < iDataLen){                        printf("UART Recv:%s\r\n", aucData);         /* 响应数据读到后,就可以对其进行处理了        */      }  }}另外,这里再举例一个解析AT命令响应的函数,仅供参考。本函数仅仅是解析AT+CSQ命令的响应,即获取信号值强度。(代码开发环境为STM32CubeIDE)typedef enum{        NB_OK = 0,        NB_TIMEOUT = 1,        NB_ERROR = 2,        NB_DATA_IN = 3,        NB_NET_CLOSED = 4,        NB_REG_CHANGED = 5}NB_STA;HAL_StatusTypeDef UART_Send_AT(char *pcAt){        return =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3, (uint8_t *)pcAt, strlen(pcAt));}int UART_Get_Ch(void){        int ch = -1;        if(In != Out){                ch = aucUsart3_Rev_Buf[Out++];        }        return ch;}NB_STA AT_Get_CSQ_Val(char *pcSigVal){        //+CSQ:19,xx        NB_STA atRet = NB_TIMEOUT;        char *AT_CSQ = "AT+CSQ\r\n";        int iTimeout = 3, ch = 0;        char csqFlag = 0, csqOk = 0, atOK = 0, atErr = 0;        char *acCSQ = "+CSQ:";//定义解析关键字        char acOK[] = {'O','K',0x0D,0x0A}, acErr[] = {'E','R','R','O','R',0x0D,0x0A};//AT命令响应成功和失败关键字        pcSigVal[0] = 0;pcSigVal[1] = 0;//初始化参数        UART_Send_AT(AT_CSQ);HAL_Delay(500);//发送AT+CSQ命令,并延时500ms等待模块响应        do{                ch = UART_Get_Ch();//读取循环缓存数组中的一个字节数据                if(-1 != ch){                        //KE1_Put_Console_Ch((uint8_t)ch);//将字节输出到调试串口,方便查看                        if(acOK[atOK] == ch){// 检查响应是否包含OK                                atOK++;                        }else{                                atOK = 0;                        }                        if(4 == atOK && 1 == csqOk){                                atRet = NB_OK; break;                        }                        if(acErr[atErr] == ch){// 检查响应是否包含ERROR                                atErr++;                        }else{                                atErr = 0;                        }                        if(7 == atErr){                                atRet = NB_ERROR; break;                        }                        if(1 == csqOk){// 响应包含关键字"+CSQ:",并开始获取需要的值                                if(',' == ch) {                                        csqFlag = 0x0F;                                }                                if(3 > csqFlag){                                        pcSigVal[csqFlag++] = ch;                                }                                continue;                        }                        if(acCSQ[csqFlag] == ch){// 检查响应是否包含关键字"+CSQ:"                                csqFlag++;                        }else{                                csqFlag = 0;                        }                        if(5 == csqFlag){csqOk = 1; csqFlag = 0;}// 响应包含关键字"+CSQ:"                }else{                        if(0 != iTimeout) {                                iTimeout--;                                if(0 != iTimeout){                                        HAL_Delay(500);                                }                        }                }        }while(iTimeout);//判断模块是否响应超时        return atRet;}

网友:
在串口通信中,数据通常以字节流的形式传输,而且是异步到达的。为了有效地处理这些数据,通常需要一个缓冲区来暂存接收到的数据,直到有足够的数据可以进行处理。循环数组缓存(也称为环形缓冲区)是一种常用的数据结构,它可以高效地管理这种类型的输入流。

网友A:
当缓冲区满时,新的数据可能会覆盖旧的数据,因此需要合理设计数据处理逻辑,避免数据丢失。

网友B:
通过使用循环数组缓存,可以将串口数据的接收和处理分离开来,使得数据处理逻辑更加清晰和简单

网友C:
当有新数据到达时,将其写入写指针所指向的位置,并将写指针向前移动一位。如果写指针到达数组末尾,则自动复位到数组起始位置。

网友D:
串口数据处理中的循环数组缓存是一种高效、可靠的数据存储和管理方法。

网友E:
环形缓冲区,是一种用于存储数据的特殊数据结构。在串口数据处理中,它可以有效地存储从串口接收来的数据。其结构类似于一个环形,有一个固定的大小,

网友F:
循环数组缓存可以快速处理连续的数据流,适用于实时系统。

网友G:
使用两个指针(通常称为“读指针”和“写指针”)来跟踪数据在缓冲区中的位置。
写指针用于指示下一个数据写入的位置。
读指针用于指示下一个数据读取的位置。

网友H:
当写指针到达缓冲区的末尾时,它会回绕到缓冲区的起始位置,继续写入数据。
同样,当读指针到达缓冲区的末尾时,它也会回绕到起始位置,继续读取数据。

网友I:
由于数据是连续写入的,处理器可以即时访问最新数据,减少了等待时间,从而提高了数据处理的效率。

网友J:
使用循环数组缓存 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策略。

网友K: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BUFFER_SIZE 10

typedef struct {
    char buffer[BUFFER_SIZE];
    int head;
    int tail;
    int count;
    int full;
} RingBuffer;

void init_ring_buffer(RingBuffer *rb) {
    rb->head = 0;
    rb->tail = 0;
    rb->count = 0;
    rb->full = 0;
}

int is_empty(RingBuffer *rb) {
    return rb->count == 0;
}

int is_full(RingBuffer *rb) {
    return rb->count == BUFFER_SIZE;
}

void insert(RingBuffer *rb, char data) {
    if (!is_full(rb)) {
        rb->buffer[rb->tail] = data;
        rb->tail = (rb->tail + 1) % BUFFER_SIZE;
        rb->count++;
        if (rb->tail == rb->head) {
            rb->full = 1;
        }
    }
}

char remove(RingBuffer *rb) {
    if (!is_empty(rb)) {
        char data = rb->buffer[rb->head];
        rb->head = (rb->head + 1) % BUFFER_SIZE;
        rb->count--;
        rb->full = 0;
        return data;
    }
    return -1; // Error: Buffer is empty
}

int main() {
    RingBuffer rb;
    init_ring_buffer(&rb);

    // Simulate receiving data
    for (int i = 0; i < 10; i++) {
        insert(&rb, 'a' + i);
    }

    // Process received data
    while (!is_empty(&rb)) {
        char data = remove(&rb);
        printf("%c\n", data);
    }

    return 0;
}

网友L: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确保发送和接收操作不会相互干扰,这时可以考虑使用互斥锁或其他同步机制。

网友M:
当缓冲区满时,如果继续写入数据,需要采取适当的溢出处理策略,如丢弃旧数据、覆盖旧数据或发出溢出警告等。

网友N:
在串口数据连续接收的情况下,不需要频繁地分配和释放内存。相比传统的线性数组,当线性数组存满后,如果要继续存储数据,可能需要重新分配更大的内存空间,这会消耗更多的时间和资源。而循环数组缓存只要还有剩余空间,就可以持续接收数据。

网友O:
循环数组缓存广泛应用于串口通信中的数据接收和处理。特别是在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场景中,如嵌入式系统、工业自动化设备等,循环数组缓存能够提供高效、可靠的数据存储和管理机制。

网友P:
数组大小的选择应基于应用的具体需求和可用内存资源。过小的数组可能导致数据丢失,而过大的数组则会增加内存占用和搜索成本。

网友Q:
当新的数据到达时,它会被添加到缓冲区的尾部,并且尾部指针会向前移动。如果尾部指针到达数组的末尾,它会自动回到数组的起始位置,形成一个循环

网友R:
当数据从串口接收后,通过写指针将数据存入循环数组中。写指针会随着数据的写入而移动,如果写指针到达数组的末尾,它会自动回到数组的开头(这就是 “循环” 的特性),只要数组还有剩余空间,就可以继续写入数据。读指针则用于从缓存中读取数据,同样,当读指针到达数组的末尾,它也会回到开头。

网友S:
循环数组缓存总是充分利用其分配的空间,因为它允许数据在数组中循环使用

网友T:
通过循环覆盖的方式,循环数组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内存空间,避免了传统动态数组可能面临的频繁内存分配和释放问题。

网友U:
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管理有限的内存资源,并且避免了频繁地分配和释放内存带来的开销

网友V:
循环数组缓存,又称环形缓冲区或FIFO(First In First Out)缓冲区,是一种利用固定大小的数组来实现数据缓存的机制。在串口通信中,接收到的数据被逐个放入数组的写端,当写端到达数组边界时,会自动复位到数组起始位置继续写入,以此形成循环。同时,数据的读取从数组的读端开始,逐个读取数据并移动读端,直到读端与写端重合,表示数据已全部读完。

网友W:
为了提高效率,可以一次性读取多个连续的字节,而不是每次只读取一个字节。

网友X:
串口数据处理中的循环数组缓存是一种高效的数据管理策略,它通过在固定大小的缓冲区中循环存储数据来优化内存使用和提高数据处理速度。

网友Y:
设计时应考虑异常情况下的错误处理,如数组溢出或非法访问等

网友Z:
通过合理设计循环数组缓存的大小、溢出处理策略以及线程安全措施等,可以确保串口通信的实时性和可靠性。

网友AA:
在串口通信中,经常会接收到大小不一的数据包。使用循环数组缓存可以将接收到的数据包先存储起来,等到一个完整的数据包接收完成后(例如,通过判断数据包的起始标志和结束标志),再从缓存中提取数据包进行处理,这样可以避免因为数据接收不及时而丢失部分数据。

网友AB:
循环数组缓存是一种非常适合串口数据处理的数据结构,它可以帮助开发者有效地管理和处理异步到达的数据流。

网友AC:
循环数组的管理相对简单,只需更新指针位置即可完成数据的写入和读取,降低了编程复杂性。

网友AD:
在解析复杂的通信协议时,循环数组可以帮助开发者管理不同阶段的数据包,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顺序。

网友AE:
循环数组缓存使用一个固定大小的数组来存储数据,并通过两个指针(或索引)来标记数据的开始和结束位置

网友AF:
串口数据处理中,循环数组缓存可用于存储接收的数据。通过设定数组大小及索引循环方式,实现数据连续存储与读取,提高处理效率。

网友AE:
数组大小应根据实际应用场景中的数据量进行合理选择。数组过大可能导致内存浪费,数组过小则可能导致数据溢出。

网友AG:
循环数组缓存通常定义为一个固定长度的数组,用于暂存从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当数组空间被填满时,新的数据将从数组的起始位置开始覆盖旧数据。这种结构允许连续的数据流无缝地写入数组,而不必担心数组末尾的限制。

网友AH: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何时读取和处理数据。例如,当缓存中的数据达到一定数量时,再统一进行处理,这样可以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同时,因为有读指针和写指针,在读取数据的同时,数据还可以继续写入,不会相互干扰。

网友AI:
定义存储空间,然后设计一个buffer进行数据收发管理。

网友AJ:
定义存储空间,然后设计数据收发管理的缓冲区。

网友W:
设置一个标志位来指示缓冲区何时为空,以便上层应用知道何时停止尝试读取数据。

网友AA:
缓冲区大小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和数据流量来选择,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性能。

网友AK:
定义两个下标变量,分别指向数组的写端和读端。通常使用unsigned char类型定义这些变量,因为该类型变量的最大值为255,当计数到最大值时会自动回绕到0,便于处理。

网友AL:
在需要实时处理大量传感器数据的系统中,如环境监测或工业自动化,循环数组可以有效管理来自多个传感器的数据流。

网友AK:
在一个同时处理多个任务的系统中,串口数据可能是其中一个任务的输入。循环数组缓存可以在数据接收任务和数据处理任务之间起到缓冲的作用。数据接收任务只负责将数据存入缓存,而数据处理任务可以在合适的时候从缓存中获取数据进行处理,两个任务可以相对独立地运行,提高系统的整体效率。

网友G:
可以在写入函数中加入逻辑来检测是否发生了溢出,并根据应用需求决定如何响应。

网友AK:
创建一个固定大小的数组作为缓冲区,用于存储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X:
固定大小的缓冲区避免了动态内存分配的开销。

网友AK:
在多线程环境下,需要确保对循环数组的访问是线程安全的。这通常通过加锁或其他同步机制来实现,以避免数据竞争和不一致的问题。

网友AM(2025-01-18):
为了有效地管理数据的写入和读取,循环数组采用两个指针——读指针(Read Pointer)和写指针(Write Pointer)。写指针指示下一个数据应该写入的位置,而读指针则指向下一个要读取的数据位置。

网友AN:
可以将逻辑添加到write函数中,以检测是否发生了溢出,并根据应用要求决定如何响应。

网友AO(2025-05-25):
串口数据到达时机不确定,必须快速接收并缓存,否则可能漏掉数据。

网友AI:
要把串口数据的接收处理好不丢包,还是需要花点功夫的。

网友AP:
循环数组就像一个圈圈,数据进出不停,高效又可靠。

网友AQ:
循环数组缓存就像一个旋转的盘子,不断存放数据,用完再循环利用,节省空间还方便管理。

网友AR:
循环数组像旋转门,始终使用全部空间,方便数据反复使用。

网友AS:
设计时得留心,比如数组用太大或者访问不当,要有个应对异常的方案。

网友AT:
高效利用内存,减少分配释放频率,降低系统开销。

网友AU:
循环数组缓存就像一个灵活的篮子,能自动存放和读取串口数据,方便我们处理乱序到达的信息流。

网友AV(2025-07-07):
这样可以减少单片机等待的时间,提升整体处理速度。

网友AW:
循环缓存的实现确实可以有效地处理串口中断接收到的数据,这种方法在嵌入式系统中非常常见。你的代码实现看起来逻辑清晰,应该可以很好地工作。

网友AX:
处理器能实时获取最新数据,缩短了等待,提升了处理速度。

网友AY:
解析协议时用循环数组,像拼图一样,保证数据包一个接一个正确放置,不会乱。

网友AZ:
循环数组缓存像一个大桶,存数据,桶里有两个标记,一个指新来的,一个指最早的。

网友BA:
确保通信同步,用互斥锁避免并发冲突。

网友BB:
循环数组像是个仓库,用两个指针指明哪是入口哪是出口,存满就转圈继续用。

网友BC:
要确保串口通讯不卡顿,得合理设置缓存大小,处理数据溢出,还得保证多线程间数据不会乱。

网友BD:
创建数据存储区,编写函数管理数据传输缓冲区,实现收发控制。

网友BE:
存储空间是用来存放数据的,缓冲区是数据传输时临时存放数据的地方,它有助于数据收发的效率。

网友AN:
用标志位表示缓冲区状态,空则置位,非空则清零。

网友BF(2025-08-08):
缓冲区要合适,过大或小都不行,得看用在哪,数据量多少。

网友BG:
更新指针位置就能操作循环数组,这简化了代码,编程更轻松。

网友BH:
通过优化代码或硬件,单片机能更快处理任务,减少等待,提高运行效率。

网友BF:
循环数组缓存是利用数组循环利用存储空间,适合缓存数据,提高访问效率。

网友AQ:
处理串口数据时,用循环数组缓存,新数据覆盖旧数据,保持最近接收的数据。

网友AJ(2025-09-08):
循环数组能高效利用空间,数据在内部连续循环流动,确保空间最大化利用。

网友BI:
循环数组缓存让串口数据处理更清晰,代码易读。

网友BJ(2025-11-12):
要及时保存中断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BK:
循环数组就像一条无限延伸的环形走廊,数据来回流转,高效且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