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PCF8591数模模数转换器

楼主(2024-12-20):
0.本节任务
        了解PCF8591的使用方法,并利用PCF8591检测模拟电压信号(模数转换)。
1.工作原理
PCF8591简介
PCF8591的引脚和原理图连接
        PCF8591是一种单芯片、单电源、低功耗的8位COMS数据采集器件,具有4个模拟输入、1个模拟输出和IIC总线。
PCF8591引脚说明
   AINO~3是四个模拟输入,VSS为负电源,VDD为正电源,VREF为参考电压(蓝桥杯平台接VCC),EXT是内部/外部时钟的切换开关(为1时允许从OSC输入时钟信号,但是蓝桥杯平台接地了),OSC是外部时钟信号的输入端,A0~A2为IIC相关的硬件地址(蓝桥杯平台接地),AGND为模拟地(蓝桥杯平台接地),SCL和SDA为IIC的信号线。
蓝桥杯单片机平台的原理图
        IIC内容详见,本节不再做介绍:

PCF8591的设备地址
        PCF8591的设备地址如下图所示,根据蓝桥杯给出原理图连接,写地址为0x90(1001 0000),读地址为0x91(1001 0001)
PCF8951的控制字节
        PCF8951的控制字节如下图所示:
        第0、1位控制AD转换的信道,可以选择四个端口的作为模拟信号的输入端,00为信道0,01为信道1,10为信道2,11为信道3;
        第3位是自动增量标志位,若置1,每次检测完一个信道后会自动检测下一个信道;
        第4位恒为0;
        第5、6位控制模拟输入的模式,不同模式有不同数量的信道,一般用单端输入(00)较多;
        第7位控制模拟信号输出/输入,AD转换置0,DA转换置1(有资料写只有DA转换必须置1,AD转换置0,1均可);
        第8位恒为0;
        蓝桥杯单片机中AIN3与Rb2可调电阻相连,所以一般可以使用0000 0011(0x03)(AD转换,单端输入,AIN3作为模拟输入的信道)作为控制字发送
开始AD转换
        通过datasheet和相关资料,PCF8951的开始AD转换分两步:        ①.IIC开始->写PCF8951(0x90)->写控制字->IIC停止(第一步datasheet中似乎没有明确写出,它只说了DA转换需要写控制字???)        ②.IIC开始->读PCF8951->PCF8951发送数据...->IIC停止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部开始读PCF8951后,其发送的第一个数据是上一次转换的数据,如果是刚刚上电,则第一个数据是0x80.
datasheet中给出的A/D转换示意
        AD转换单端输入特性如下图所示:
        根据之前的原理图连接,VREF = VCC(5v),VAGND= 0,就可以算出Vlsb约等于0.0195v,假设模拟输入VAIN为3V,则对应横坐标属于154这个阶梯上,此时PCF8951发送的数据为0x9A.
2.程序设计        设定PCF8591为AD转换模式,并通过AIN3检测Rb2可变电阻上电压。        IIC驱动代码仍是官方给出的代码,我们只需要控制好读写地址和控制字就行:#include "reg52.h"#include "intrins.h"#define DELAY_TIME 5/** 定义I2C总线时钟线和数据线 */sbit scl = P2^0;sbit sda = P2^1;/*** @brief I2C总线中一些必要的延时** @param[in] i - 延时时间调整.* @return none*/void i2c_delay(unsigned char i){    do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while(i--);        }/*** @brief 产生I2C总线启动条件.**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urn none*/void i2c_start(void){    sda = 1;    scl = 1;    i2c_delay(DELAY_TIME);    sda = 0;    i2c_delay(DELAY_TIME);    scl = 0;    }/*** @brief 产生I2C总线停止条件**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urn none*/void i2c_stop(void){    sda = 0;    scl = 1;    i2c_delay(DELAY_TIME);    sda = 1;    i2c_delay(DELAY_TIME);       }/*** @brief I2C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param[in] byt - 待发送的字节* @return none*/void i2c_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    unsigned char i;//        EA = 0;   //关闭中断,避免因为中断而影响总写读写的时序,导致读写失败。    for(i=0; i<8; i++){        scl = 0;        i2c_delay(DELAY_TIME);        if(byt & 0x80){            sda = 1;        }        else{            sda = 0;        }        i2c_delay(DELAY_TIME);        scl = 1;        byt <<= 1;        i2c_delay(DELAY_TIME);    }        EA = 1;//    scl = 0;  }/*** @brief 等待应答**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urn none*/unsigned char i2c_waitack(void){        unsigned char ackbit;            scl = 1;    i2c_delay(DELAY_TIME);    ackbit = sda; //while(sda);  //wait ack    scl = 0;    i2c_delay(DELAY_TIME);                return ackbit;}/*** @brief I2C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param[in] none* @param[out] da* @return da - 从I2C总线上接收到得数据*/unsigned char i2c_receivebyte(void){        unsigned char da;        unsigned char i;//        EA = 0;                for(i=0;i<8;i++){                   scl = 1;                i2c_delay(DELAY_TIME);                da <<= 1;                if(sda)                         da |= 0x01;                scl = 0;                i2c_delay(DELAY_TIME);        }        EA = 1;//        return da;    }/*** @brief 发送应答** @param[in] ackbit - 设定是否发送应答* @return - none*/void i2c_sendack(unsigned char ackbit){    scl = 0;    sda = ackbit;  //0:发送应答信号;1:发送非应答信号    i2c_delay(DELAY_TIME);    scl = 1;    i2c_delay(DELAY_TIME);    scl = 0;         sda = 1;    i2c_delay(DELAY_TIME);}/*** @brief 读写操作过程中一些必要的延时** @param[in] i - 指定延时时间* @return - none*/void operate_delay(unsigned char t){        unsigned char i;                while(t--){                for(i=0; i<112; i++);        }}        初始化和读PCF8591:#include "PCF8951_AD.h"#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include "HC138.h"#include "LedBuzzerRelay.h"#include "SMG.h"#include "i2c.h"//初始化PCF8951,AD转换,单端输入,AIN3作为模拟输入信道void PCF8951Init(void){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90);//写地址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0x03);  i2c_waitack();  i2c_stop();        operate_delay(10);}        unsigned char ReadPCF8951(void){        unsigned char da;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91);//读地址        i2c_waitack();                da = i2c_receivebyte();        i2c_sendack(1);        i2c_stop();        return da;}                主函数(这里只对读出来的数据显示了X上坐标,可以乘上分辨率得出实际电压):#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include "HC138.h"#include "LedBuzzerRelay.h"#include "SMG.h"#include "i2c.h"#include "PCF8951_AD.h"void main(void){                unsigned char dat;        AllOff();        PCF8951Init();        //LEDOn();        while(1){                        dat = ReadPCF8951();                DisplaySMG(0,dat/100);                DelaySMG();                DisplaySMG(1,(dat%100)/10);                DelaySMG();                DisplaySMG(2,dat%10);                DelaySMG();        }}

网友A:
在模拟信号输入和输出端添加适当的滤波电路,以减少噪声对转换精度的影响。

网友B:
PCF8591 的工作电压范围为 2.5V-6V,要确保提供的电源电压在这个范围内,以保证芯片正常工作。如果电压过低,可能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启动或工作不稳定;电压过高则可能损坏芯片

网友C:
PCF8591 采用 I2C 通信协议,要确保主控芯片的 I2C 接口配置正确,包括时钟频率、数据格式等。PCF8591 的最大转换速率由 I2C 总线的最大速率决定,因此要根据实际需求合理设置 I2C 总线的时钟频率,不过过高的频率可能会导致通信不稳定

网友D:
根据A0~A2(或A0~A3)引脚的设置,确定设备的I2C地址。例如,如果A0~A2都接地,则设备地址为0x90(写)和0x91(读)。

网友E:
PCF8591的地址引脚A0、A1和A2可用于硬件地址编程,允许在同一个I2C总线上接入多个PCF8591器件。确保正确配置地址,以避免通信冲突

网友F:
PCF8591作为I2C总线上的从站,需要与主站(如Arduino或树莓派)进行通信。主站负责启动通信,发送从站地址和读/写位,以及发送或接收数据。

网友G:
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模拟输入通道,并通过跳线帽或其他方式将模拟信号连接到相应的输入引脚上。

网友H:
PCF8591的工作电压范围是2.5V到6V。确保为其提供合适的电源电压,以免损坏器件。

网友I:
PCF8591的ADC和DAC转换精度受参考电压的影响

网友J:
尽量远离强磁场源,并对敏感线路(如模拟输入线)采用屏蔽措施,以减少外界干扰对转换结果的影响。

网友K:
PCF8591有三个地址引脚A0、A1和A2,可以通过这些引脚设置不同的I2C地址10。确保在多器件系统中正确设置每个PCF8591的地址,以避免地址冲突。

网友L:
由于 PCF8591 是模拟与数字混合的芯片,容易受到外部干扰。在布线时,要将模拟信号线路和数字信号线路分开布局,避免相互干扰。同时,尽量缩短信号传输线的长度,减少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受到的干扰。

网友M:
根据需要编写代码来读取或写入PCF8591的数据。对于读取操作,需要先发送从站地址和读位,然后接收数据;对于写入操作,需要先发送从站地址和写位,然后发送数据。

网友N:
PCF8591的工作电压范围通常是+2.7V到+5.5V。确保提供的电源电压在这个范围内,并且电源足够稳定,因为不稳定的电源可能会导致转换结果的误差。

网友O:
根据主控制器的I2C总线速率和PCF8591的规格要求,选择合适的通信速率。

网友P:
PCF8591的性能也会受到环境温度的影响,特别是在极端条件下。了解器件在不同温度下的特性,并在必要时采取补偿措施。

网友Q:
根据数据手册中的时序图正确编写读取/写入命令序列。例如,要从某个通道读取ADC值,必须先发送一个控制字节指定通道号及其它参数,然后才能开始读取转换结果。

网友R:
正确设置VREF参考电压,以确保模拟输入和输出的准确性。

网友J:
主站向PCF8591发送的第一个字节是控制字节,用于设定PCF8591的模拟输出参数。控制字节的高半字节用于允许模拟输出和设置模拟输入形式(单端或差分),低半字节用于选择模拟输入量。

网友S:
A0、A1、A2 是硬件地址引脚,用于确定该器件在 I2C 总线上的地址。如果在一个系统中有多个 PCF8591 器件,需要通过设置这些引脚的电平来给每个器件分配唯一的地址,避免地址冲突

网友P:
PCF8591有三个地址引脚(A0, A1, A2),可以通过这些引脚设置不同的硬件地址,以便在同一I2C总线上连接多达8个PCF8591器件。确保正确设置和识别这些地址,避免地址冲突。

网友T:
由于PCF8591是低功耗器件,可能对电源噪声和环境干扰较为敏感。建议在电源线上添加去耦电容,并尽量减少长距离信号传输,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U:
在使用PCF8591之前,需要在树莓派或其他主控器上启用I2C总线通信。这通常涉及到配置树莓派的GPIO引脚,并安装必要的I2C库。

网友V:
PCF8591的ADC部分具有12位分辨率,可以将模拟信号转换为12位的数字表示。确保系统能够处理和显示相应的精度要求

网友W:
PCF8591的转换精度可能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在温度敏感的应用中,考虑使用温度补偿措施。

网友X:
在布局和布线时,采取适当的防干扰措施,以减少外部干扰对芯片性能的影响。

网友Y:
发送控制字节后,开始AD转换过程。转换完成后,可以通过I2C总线读取转换结果。

网友O:
PCF8591的工作电压通常为2.5V至6V

网友Z:
PCF8591的供电电压范围为2.5V至6V。

网友AA:
PCF8591的性能可能会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在设计系统时,考虑温度补偿或在稳定的温度环境下使用。

网友AB:
在采集模拟量信号时,建议对信号进行滤波和放大处理,以保证采集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F:
VCC电源稳定,避免电压波动对芯片性能的影响。

网友AC:
良好的接地设计对于模拟信号处理非常重要。确保有干净的地线连接,并尽可能减少地线上的噪声干扰。

网友AD:
地址引脚,用于设置设备的I2C地址。这些引脚通常接地或接电源,以设置固定的I2C地址。

网友AE:
SDA 和 SCL 分别是 I2C 总线的数据线和时钟线,要与主控芯片的相应引脚正确连接。为了增强信号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在 SDA 和 SCL 线上通常需要接上拉电阻,电阻值一般在 2kΩ-10kΩ 之间,具体取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网友AF:
PCF8591这种片子现在很少用了

网友AG:
尽可能远离强磁场源,屏蔽敏感线(如模拟输入线),减少外界干扰对转换结果的影响。

网友AH:
采集模拟信号时,建议对信号进行滤波和放大,以保证采集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AI:
良好的接地设计对于模拟信号处理非常重要。确保干净的接地连接,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地面的噪声干扰。

网友AJ:
AIN0~AIN3:模拟信号输入端,用于连接外部模拟信号源。
AOUT:模拟输出端,用于输出数字信号转换后的模拟信号。

网友AJ:
使用可靠的软件库和驱动程序来简化PCF8591的编程和使用。确保软件库是最新的,并且与您的硬件兼容。

网友AK:
良好的接地设计对于模拟信号处理非常重要。确保清洁的接地连接,并将对地面的噪声干扰降至最低。,

网友AL:
确保输入到AIN0~AIN3的模拟信号不超过Vcc和GND之间,否则可能导致损坏芯片。一般情况下,输入信号应限制在0至Vcc之间。

网友X:
通过控制字来设置 PCF8591 的工作模式,如选择模拟输入通道、确定是进行模数转换还是数模转换等。控制字的各位都有特定的含义,例如第 7 位控制模拟信号输出 / 输入(AD 转换置 0,DA 转换置 1);第 5、4 位控制 AD 模拟输入选择;第 1、0 位为 A/D 通道选择等。在编程时,需要根据实际需求正确设置控制字

网友AC:
电源的稳定性很重要,应尽量减少电源纹波。可在电源引脚附近放置去耦电容,一般使用 0.1μF 的陶瓷电容,以滤除电源中的高频噪声,防止其对芯片的工作产生干扰。

网友O:
在进行模数转换时,要注意数据的精度和范围。PCF8591 是 8 位的模数转换器,其输出的数字信号范围是 0-255,对应的模拟输入电压范围是 VSS 到 VDD。

网友AM:
PCF8591的地址由固定部分和可编程部分组成,固定部分为1001,可编程部分由A0、A1、A2三个引脚决定。在没有A0、A1、A2引脚的情况下,其地址固定为0x48。

网友AN:
PCF8591的模拟输入电压范围为0V至VREF。

网友AO:
为了防止高频成分进入ADC并造成混淆,建议在每个模拟输入端加入适当的低通滤波器

网友AP:
AIN0-AIN3 为模拟输入引脚,AOUT 为模拟输出引脚。连接时要注意输入输出信号的幅度不能超过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即 VSS 到 VDD。同时,要确保模拟信号源与 PCF8591 的输入引脚之间的连接可靠,避免出现接触不良导致信号不稳定或丢失的情况。

网友AQ:
将PCF8591的SDA和SCL引脚分别连接到主站的相应I2C总线引脚上,并确保这两个引脚都通过上拉电阻连接到高电平。

网友AL:
PCF8591的默认I2C地址是0x48(A0, A1, A2引脚接地)。如果在同一个I2C总线上有多个PCF8591器件,则需要通过改变A0, A1, A2引脚的状态来设定不同的I2C地址,以便区分各个设备。

网友W:
PCF8591的转换时间有限制

网友N:
PCF8591的转换速度最高可达200k样本/秒。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转换速度,以平衡精度和实时性

网友AR(2025-01-20):
在进行A/D转换时,需要遵循正确的I2C读取时序;在进行D/A转换时,需要遵循正确的I2C写入时序。确保按照规范的操作步骤进行数据读取和写入。

网友AE:
虽然PCF8591提供8位分辨率,但实际测量精度还受制于参考电压、环境温度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高精度要求的应用中可能需要额外考虑校准措施。

网友P:
PCF8591通过控制字来选择模拟输入通道和配置模拟输出。例如,发送控制字0x40表示模拟输出有效,四路单端输入,禁止自动增量,A/D通道为0。

网友R:
使用现有的软件库和示例代码可以大大简化开发过程。确保使用可靠的库,并仔细阅读相关文档和示例代码。

网友D:
如果同时使用多个模拟输入通道,应该按照所需顺序轮流选择通道进行采样,以实现多路复用功能。

网友AS:
I2C总线的数据线,用于与主控制器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AT:
为防止高频成分进入ADC并造成混乱,建议在每个模拟输入端添加一个适当的低通滤波器

网友AU:
PCF8591是一款数字模拟转换器,具有高精度和低功耗的特点,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系统中。它可以实现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的相互转换,操作简便,性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