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才能提高代码编写速度

楼主(2024-12-17):
Don Roberts提出的一条重构准则:第一次做某件事时只管去做;第二次做类似的事时会产生反感,但无论如何还是可以去做;第三次再做类似的事时,你就应该重构。

编码也是如此,当多次编写类似的代码时,我们需要考虑是否有一种方法能够提高编码速度,让编码速度“起飞”?高德地图技术专家陈昌毅(常意)多年来致力于敏捷开发,总结了一套编码的方法论,有助于程序员"快速、优质、高效"地进行编码。

方法1:手工编写代码

大多数刚学习 Java的程序员,都会怀着一种崇敬的仪式感,一字一句地在开发工具上敲出以下代码:

public class Test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ystem.out.println("Hello world!");

    }

}

没错,这就是经典的"Hello world",这也是大多数人手工编写的第一个程序。

手工编写代码,更能体现一个程序员的基本素质。有很多公司,都把上机编程考试作为面试的重要手段之一。面试者需要根据题目的要求,挑选一款熟悉的编程工具(比如Eclipse),手工编写代码并调试运行通过。在整个过程中,不能通过网络搜索答案,不能查看联机帮助文档,要求面试者必须手工编写代码,主要是考察面试者手工编写代码的能力——语法、函数、逻辑、思维、算法以及动手能力。

手工编写代码,是一个优秀程序员必须具备的基础能力。手工编写代码正如提笔写文章,语法就是遣词造句的方法、函数就是组成文章的词句、类库就是据经引典的掌故、架构就是行文表述的体裁、功能就是写作文章的主旨、算法就是组织语言的逻辑……所以,只要掌握一门程序语言的语法、学习一堆基础类库的函数、引用一些所需的第三方类库、选择一款成熟稳定的架构、明确一下产品需求的功能、挑选一种实现逻辑的算法……手工编写代码就会像写文章一样手到擒来。

方法2:复制粘贴代码

常言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编码也是同样的道理,编码的第一步就是模仿,简单地说就是"抄代码"——复制粘贴代码。复制粘贴代码是一门艺术,用好了编码会事半功倍。但是,没有检验过的东西,终究是不可全信的。当看到需要的代码时,在复制粘贴前,我们都需要仔细研读、认真思考、详细甄别……很多东西,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东西,适合别的场景但不一定适合你的场景。作为一名合格的程序员,切不可一味地"拿来主义"。

1.为什么要复制粘贴代码

·复制粘贴现有代码,可以节省开发时间;

·复制粘贴稳定代码,可以降低系统故障风险;

·复制粘贴网络代码,可以把别人的成果化为己用。

2.复制粘贴代码带来问题

·你对复制的代码理解程度是多少?实现逻辑是否合理?能不能稳定运行?存在多少潜在的 Bug?

·这个代码在项目中已经复制粘贴了多少次?根据“三则重构”原则,你是否需要对这些相同代码进行重构?

·代码被复制粘贴次数越多,带来的代码维护问题越多。多个代码版本的更改和修正,要保持这些代码的同步,就必须需要在每一处进行同样的修改,增加了维护的成本和风险。

总之,复制粘贴代码,跟其它编码方法一样,没有优劣对错之分。它只是一种方法,你可以善用,也可以滥用。如果我们用到了复制粘贴,我们就必须为结果负责。

方法3:用文本替换生成代码

1.生成代码样例

已经编写好的用户查询相关代码:

/**查询用户服务函数 */

public PageData queryUser(QueryUserParameterVO parameter) {

    Long totalCount = userDAO.countByParameter(parameter);

    List userList = null;

    if (Objects.nonNull(totalCount) && totalCount.compareTo(0L) > 0) {

        userList = userDAO.queryByParameter(parameter);

    }

    return new PageData<>(totalCount, userList);

}

/**查询用户控制器函数 */

@RequestMapping(path = "/queryUser", method = RequestMethod.POST)

public Result<>> queryUser(@valid @RequestBody QueryUserParameterVO parameter) {

    PageData pageData = userService.queryUser(parameter);

    return Result.success(pageData);

}

如果我们要编写公司查询相关代码,其代码形式与用户查询类似,整理出替换关系如下:

·把"用户"替换为"公司";

·把"User"替换为"Company";

·把"user"替换为"company"。

利用 Notepad、EditPlus等文本编辑器,选择区分大小写,进行普通文本替换,最终得到结果如下:

/**查询公司服务函数 */

public PageData queryCompany(QueryCompanyParameterVO parameter) {

    Long totalCount = companyDAO.countByParameter(parameter);

    List companyList = null;

    if (Objects.nonNull(totalCount) && totalCount.compareTo(0L) > 0) {

        companyList = companyDAO.queryByParameter(parameter);

    }

    return new PageData<>(totalCount, companyList);

}

/**查询公司控制器函数 */

@RequestMapping(path = "/queryCompany", method = RequestMethod.POST)

public Result<>> queryCompany(@Valid @RequestBody QueryCompanyParameterVO parameter) {

    PageData pageData = companyService.queryCompany(parameter);

    return Result.success(pageData);

}

利用文本替换生成代码,整段代码生成时间不会超过1分钟。

2.主要优缺点

主要优点:

·生成代码速度较快。

主要缺点:

·必须编写样例代码;

·只适用于文本替换的情景。

方法4:用Excel公式生成代码

Excel的公式非常强悍,可以用于编写一些公式化的代码。

1.利用 Excel公式生成模型类

从 WIKI上拷贝接口模型定义到 Excel里,样例数据内容如下:

编写 Excel公式如下:

= "/** "&D6&IF(ISBLANK(F6), "", "("&F6&")")&" */ "&IF(E6 = "否", IF(C6 = "String", "@NotBlank", "@NotNull"), "")&" private "&C6&" "&B6&";"

利用公式生成代码如下:

/**用户标识 */ @notnull private Long id;

/**用户名称 */ @NotBlank private String name;

/**用户性别(0:未知;1:男;2:女) */ @NotNull private Integer sex;

/**用户描述 */  private String description;

创建模型类,整理代码如下:

/**用户DO类 */

public class UserDO {

    /**用户标识 */

    @NotNull

    private Long id;

    /**用户名称 */

    @NotBlank

    private String name;

    /**用户性别(0:未知;1:男;2:女) */

    @NotNull

    private Integer sex;

    /**用户描述 */

    private String description;

    ......

}

2.利用 Excel公式生成枚举类

从 WIKI上拷贝枚举定义到 Excel里,样例数据内容如下:

编写 Excel公式如下:

="/** "&D2&"("&B2&") */"&C2&"("&B2&", """&D2&"""),"

利用公式生成代码如下:

/**空(0) */NONE(0, "空"),

/**男(1) */MAN(1, "男"),

/**女(2) */WOMAN(2, "女"),

创建枚举类,整理代码如下:

/**用户性别枚举 */

public enum UserSex {

    /**枚举定义 */

    /**空(0) */

    NONE(0, "空"),

    /**男(1) */

    MAN(1, "男"),

    /**女(2) */

    WOMAN(2, "女");

    ......

}

3.利用 Excel公式生成数据库语句

用 Excel整理的公司列表如下,需要整理成 SQL语句直接插入数据库:

编写 Excel公式如下:

= "('"&B2&"', '"&C2&"', '"&D2&"', '"&E2&"'),"

利用公式生成 SQL如下:

('高德', '首开大厦', '(010)11111111', 'gaode@xxx.com'),

('阿里云', '绿地中心', '(010)22222222', 'aliyun@xxx.com'),

('菜鸟', '阿里中心', '(010)33333333', 'cainiao@xxx.com'),

添加 into语句头,整理 SQL如下:

insert into t_company(name, address, phone, email) values

('高德', '首开大厦', '(010)11111111', 'gaode@xxx.com'),

('阿里云', '绿地中心', '(010)22222222', 'aliyun@xxx.com'),

('菜鸟', '阿里中心', '(010)33333333', 'cainiao@xxx.com');

4.主要优缺点

主要优点:

·适用于表格化数据的代码生成;

·写好公式后,拖拽生成代码,生成速度较快。

主要缺点:

·不适用于复杂功能的代码生成。

方法5:用工具生成代码

用工具生成代码,顾名思义就是借用已有的工具生成代码。很多开发工具都提供一些工具生成代码,比如:生成构造函数,重载基类/接口函数,生成 Getter/Setter函数,生成 toString函数……能够避免很多手敲代码。还有一些生成代码插件,也可以生成满足某些应用场景的代码。

这里以 mybatis-generator插件生成代码为例,介绍如何利用工具生成代码。

1.安装运行插件

具体方法这里不再累述,自行上网搜索文档了解。

2.生成代码样例

| 2.1.生成模型类代码

文件 User.java内容:

......

public class User {

    private Long id;

    private String user;

    private String password;

    private Integer age;

    ......

}

| 2.2.生成映射接口代码

文件 UserMapper.java内容:

......

public interface UserMapper {

    User selectByPrimaryKey(Long id);

    ......

}

| 2.3.生成映射XML代码

文件 UserMapper.xml内容:

......

    id, user, password, age

    select

    from test_user

    where id = #{id,jdbcType=BIGINT}

  ......

3.主要优缺点

主要优点:

·利用生成代码插件,生成代码速度较快;

·利用插件配置文件,控制生成想要的功能代码。

主要缺点:

·需要时间研究和熟悉生成代码插件的使用;

·生成的代码不一定满足代码规范,每次生成后需进行代码合规;

·重新生成代码后,容易覆盖自定义代码(建议维护单独的生成代码库,通过DIFF工具比较代码差异,然后再赋值粘贴差异代码)。

方法6:用代码生成代码

用代码生成代码,就是自己编写代码,按照自己的格式生成代码。下面,以生成基于 MyBatis的数据库访问代码为例说明。

1.查询表格信息

首先,我们要从数据库中拿到我们生成代码所需要的表和列相关信息。

| 1.1.查询表信息

查询表信息语句:

select t.table_name as '表名称'

, t.table_comment as '表备注'

from information_schema.tables t

where t.table_schema = ?

and t.table_type = 'BASE TABLE'

and t.table_name = ?;

其中,第1个问号赋值数据库名称,第2个问号赋值表名称。

查询表信息结果:

| 1.2.查询列信息

查询列信息语句:

select c.column_name as '列名称'

, c.column_comment as '列备注'

, c.data_type as '数据类型'

, c.character_maximum_length as '字符长度'

, c.numeric_precision as '数字精度'

, c.numeric_scale as '数字范围'

, c.column_default as ''

, c.is_nullable as '是否可空'

, c.column_key as '列键名'

from information_schema.columns c

where c.table_schema = ?

and c.table_name = ?

order by c.ordinal_position;

其中,第1个问号赋值数据库名称,第2个问号赋值表名称。

查询列信息结果:

2.编写生成代码

| 2.1.编写生成模型类代码

/**生成模型类文件函数 */

private void generateModelClassFile(File dir, Table table, List columnList) throws Exception {

    try (PrintWriter writer = new PrintWriter(new File(dir, className + "DO.java"))) {

        String className = getClassName(table.getTableName());

        String classComments = getClassComment(table.getTableComment());

        writer.println("package " + groupName + "." + systemName + ".database;");

        ......

        writer.println("/** " + classComments + "DO类 */");

        writer.println("@Getter");

        writer.println("@Setter");

        writer.println("@ToString");

        writer.println("public class " + className + "DO {");

        for (Column column : columnList) {

            String fieldType = getFieldType(column);

            String fieldName = getFieldName(column.getColumnName());

            String fieldComment = getFieldComment(column);

            writer.println("\t/** " + fieldComment + " */");

            writer.println("\tprivate " + fieldType + " " + fieldName + ";");

        }

        writer.println("}");

    }

}

| 2.2.编写生成 DAO接口代码

/**生成DAO接口文件函数 */

private void generateDaoInterfaceFile(File dir, Table table, List columnList, List pkColumnList) throws Exception {

    try (PrintWriter writer = new PrintWriter(new File(dir, className + "DAO.java"))) {

        String className = getClassName(table.getTableName());

        String classComments = getClassComment(table.getTableComment());

        writer.println("package " + groupName + "." + systemName + ".database;");

        ......

        writer.println("/** " + classComments + "DAO接口 */");

        writer.println("public interface " + className + "DAO {");

        writer.println("\t/**获取" + classComments + "函数 */");

        writer.print("\tpublic " + className + "DO get(");

        boolean isFirst = true;

        for (Column pkColumn : pkColumnList) {

            if (!isFirst) {

                writer.print(", ");

            } else {

                isFirst = false;

            }

            String fieldType = getFieldType(pkColumn);

            String fieldName = getFieldName(pkColumn.getColumnName());

            writer.print("@Param(\"" + fieldName + "\") " + fieldType + " " + fieldName);

        }

        writer.println(");");

        ......

        writer.println("}");

    }

}

| 2.3.编写生成 DAO映射代码

/**生成DAO映射文件函数 */

private void generateDaoMapperFile(File dir, Table table, List columnList, List pkColumnList) throws Exception {

    try (PrintWriter writer = new PrintWriter(new File(dir, className + "DAO.xml"))) {

        String className = getClassName(table.getTableName());

        String classComments = getClassComment(table.getTableComment());

        writer.println("");

        ......

        writer.println("");

        writer.println("");

        writer.println("\t");

        writer.println("\t");

        if (CollectionUtils.isNotEmpty(columnList)) {

            boolean isFirst = true;

            String columnName = getColumnName(pkColumn.getColumnName());

            for (Column column : columnList) {

                if (isFirst) {

                    isFirst = false;

                    writer.println("\t\t" + columnName);

                } else {

                    writer.println("\t\t, " + columnName);

                }

            }

        }

        writer.println("\t");

        writer.println("\t");

        writer.println("\t");

        writer.println("\t\tselect");

        writer.println("\t\t");

        writer.println("\t\tfrom " + table.getTableName());

        boolean isFirst = true;

        for (Column pkColumn : pkColumnList) {

            String columnName = getColumnName(pkColumn.getColumnName());

            String fieldName = getFieldName(pkColumn.getColumnName());

            writer.print("\t\t");

            if (isFirst) {

                writer.print("where");

                isFirst = false;

            } else {

                writer.print("and");

            }

            writer.println(" " + columnName + " = #{" + fieldName + "}");

        }

        writer.println("\t");

        writer.println("");

    }

}

3.生成相关代码

| 3.1.生成的模型类代码

/**组织公司DO类 */

@Getter

@Setter

@ToString

public class OrgCompanyDO {

    /**公司标识 */

    private Long id;

    /**公司名称 */

    private String name;

    /**联系地址 */

    private String address;

    /**公司描述 */

    private String description;

}

| 3.2.生成的 DAO接口代码

/**组织公司DAO接口 */

public interface OrgCompanyDAO {

    /**获取组织公司函数 */

    public OrgCompanyDO get(@Param("id") Long id);

}

| 3.3.生成的 DAO映射代码

        id

        , name

        , address

        , description

        select

        from org_company

        where id = #{id}

3.主要优缺点

主要优点:

·代码格式可以定制,保证生成代码合规;

·代码功能可以定制,只生成需要的代码;

·经过前期代码沉淀后,后期能够直接使用。

主要缺点:

·需要研究数据来源,保证能获取到生成代码所需的数据;

·需要建立数据模型、编写生成代码,耗费时间比较长。

终极方法:无招胜有招

编码的终极方法,是不是直接对着电脑说需求,然后电脑就自动生成代码了?未来科技发展到一定水平后,这种情况或许会变成现实。但是,目前这种情况是不现实的。现实中,想要做到"大口一张、代码就来",除非你是老板、产品经理或者技术管理者。

编码的终极方法是“无招胜有招”,"无招"并不是不讲究"招式",而是不拘泥于某一"招式",信手拈来合适的"招式"为宜。本文中列举的各种编码方法,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合不合适之说。所以,灵活地运用各种编码方法,就是编码的终极方法。

代码规范化

在上面的各种编码方法中,很多方法都需要手工编写样例代码。如果你的代码不遵循代码规范,就很难发现代码之间的共性,并抽象出能够作为标准的样例代码;如果作为标准的样例代码不满足代码规范,必然导致生成的代码也不满足代码规范,于是把这些不规范放大了十倍、百倍甚至千倍。所以,代码规范化是编码的重中之重。

网友A:
现在已经导入ai, chatgpt, 等ai工具,可以先试下。

网友B:
不如第一次做的时候就考虑一次编写到处运行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