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和5V电压的那些事

楼主(2024-12-17):
5V来自于TTL电平。5为True,0为False,之后用了压降更低的PN节,衍生出了3.3这个电平。
12V和24V来自于汽车电瓶,早年乘用车又12V和24V两个系统,现在一般小型车12V,商用车24V,再究其由来应该是铅酸电池。
所以3v3和5v一般出现在信号电路或者单片机等vcc供电,而12v/24v一般出现在低压动力电,例如主板、显卡、轴流风机、监控器。硬件决定系统基础,如果锂电池早点应用的话估计还会有3.7/7.4这个系统。‍
为什么很多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5v?
因为大多数芯片都是5V的TTL电平,要做到电平兼容,电平匹配,避免要电平转换操作,所有很多单片机的工作电压都是5V。早期(196x)的晶体管电路(TTL)单管的压降是0.7v。一个电路里经常有多个晶体管串联。比如4管串联,电源至少保证0.7x4=2.8v才能保证电路正常工作。所以最早有3v 5v等标准。后来LM7805(197x)电源IC出来以后,5V成了事实标准。
TTL指的是TTL电平,全称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即BJT-BJT逻辑门电路,是数字电子技术中常用的一种逻辑门电路,应用较早,技术已比较成熟。电压在0~5V之间,在电平定义时小于0.2V输出低电平,高于3.4V输出高电平。TTL主要有BJT(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 即双极结型晶体管,晶体三极管)和电阻构成,具有速度快的特点。最早的TTL门电路是74系列,后来出现了74H系列,74L系列,74LS,74AS,74ALS等系列。但是由于TTL功耗大等缺点,正逐渐被CMOS电路取代。TTL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是0.2V。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0.8V,噪声容限是0.4V。‍
为什么很多芯片都是5V,而且有大量电源芯片支持的也是5V?电压浮动为5%,而电压标准,在A/D当中使用,标准应该是5.12V。‍
因为512 是2的N次方,这样A/D 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整数,当作为无符号计算的时候,更简单,但是没见到哪个成品用这个电压的,大部分都是5V,为什么不用呢?因为做5.12的标准电压成本会成倍增长。5V与5.12V精度差别在百倍,小数点后0.12V,基本很难做到高精度标准电压,市场通用电压为5V,上浮一定百分比。‍STC在早期发布的STC12系列单片机数据手册中,STC12C系列的单片机电压范围是3.3~5.5V;STC12L系列的单片机电压范围是2.2~3.6V。如果选择STC12C系列的单片机,只要单片机的工作频率不是太高,使用3.7V供电是没有任何顾虑的。现在比较新测STC8系列的芯片,直接做到了工作电压再1.9V-5.5V这样的宽电压范围及低电压值
1、大多数单片机都是 TTL 电平,各自的高低电平定义不一样;
2、当电源电压为5V时:51,avr单片机高电平是5V;
3、当电源电压为3.3V时:51,avr单片机高电平是3.3v;
4、arm 如lpc2138,电源电压只能为3.3v,io输出高电平为3.3V;但io口可承受5V电压
5、现在常见单片机工作电压主要有两种:一种工作在3.3V 一种工作在5V。‍
6、当不同工作电压的芯片直接有线数据通讯时,一定注意做电压匹配电路考虑。

网友A:
许多单片机可以在一定的电压范围内工作,其中 5V 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工作电压。例如,经典的 8051 单片机可以在 4.5V - 5.5V 的电压范围内稳定工作。这个电压范围是由单片机内部的电路结构和芯片制造工艺决定的。

网友B:
在单片机的电源引脚附近放置去耦电容,以滤除电源线上的噪声和瞬态电压。

网友C:
早期8位单片机基本上都是5V TTL电平标准。

网友D: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降低功耗。一种是降低工作频率,许多单片机可以通过软件设置或者外部时钟控制来调整工作频率。例如,在系统处于待机状态或者执行简单任务时,将工作频率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减少动态功耗。另一种是控制 I/O 口的状态,当 I/O 口不使用时,将其设置为输入模式并且连接到固定电平(如接地或者接电源),这样可以减少 I/O 口的漏电流,降低功耗。

网友E:
当3.3V单片机与5V电路连接时,需要通过电平转换电路来确保信号的正确传输,避免因电压不匹配而导致的损坏或误动作。

网友F:
单片机(MCU)的工作电压范围因型号而异,常见的电压范围包括:5V:传统单片机(如8051系列、AVR系列)通常支持5V工作电压。3.3V:现代低功耗单片机(如STM32、ESP32)通常支持3.3V工作电压。宽电压范围:一些单片机支持宽电压范围(如2.0V-5.5V),适用于多种电源配置

网友G:
5V是传统数字电路的标准电压,许多外围设备(如传感器、LED、继电器)支持5V电平

网友H:
抗干扰能力强,5V电平比3.3V电平具有更高的噪声容限,适合在噪声较大的环境中使用。

网友I:
驱动能力强,5V电平可以驱动更多类型的负载(如LED、电机等)。

网友J:
5V电压的功耗通常高于3.3V电压,不适合电池供电的低功耗设备。

网友K:
在高电流应用中,5V电压会导致更大的热损耗

网友L:
与现代设备兼容性差,许多现代传感器和通信模块(如I2C、SPI设备)通常支持3.3V电平,直接连接5V单片机可能导致损坏。

网友M:
5V单片机与5V设备直接连接即可,无需电平转换。5V单片机与3.3V设备需要使用电平转换电路,常见方法包括:电阻分压:简单但速度较慢,适合低速信号。电平转换芯片:如TXB0108、74LVC245等,适合高速信号。MOSFET电平转换电路:适合双向信号(如I2C)

网友N:
5V电源设计可以用线性稳压器(LDO):如7805,简单但效率较低。开关稳压器(DC-DC):如LM2596,效率高但电路复杂。USB供电:直接使用USB的5V电源。

网友O:
5V单片机的典型应用在于工业控制:如PLC、电机控制。家用电器:如洗衣机、空调控制器。教育开发板:如Arduino(基于AVR单片机)。传统嵌入式系统:如8051开发板

网友P(2025-01-17):
为单片机提供5V电压的方法有多种,包括使用外部稳压器、开发板自带的5V引脚、USB线提供电源以及外部电源模块等。这些方法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选择。

网友Q:
单片机和5V电压之间的关系,主要源于早期的TTL逻辑电平标准、兼容性和标准化需求以及早期电源技术的限制。

网友R:
在数字电子技术中,TTL是一种常用的逻辑门电路,其输出高电平通常大于2.4V,输出低电平小于0.4V。这种设计使得单片机能够在不同的工作条件下保持稳定的性能。

网友S:
5V电压在数字电路中提供了足够的电平差,以确保稳定的数字信号传输。同时,它也能够为单片机提供足够的功率,使其能够稳定地运行。因此,在过去几十年中,5V已成为数字电路的标准电压之一。

网友T:
现在好像3.3的更多吧

网友U:
选择单片机及其工作电压时,还需要考虑系统的整体功耗、性能要求以及与其他硬件的兼容性等因素。

网友V:
5V电压在电路设计中非常普遍,因此选择5V电压可以使单片机兼容更多的电子设备和组件。

网友W:
5V电压在市场上广泛使用,供应充足,开发者可以方便地获得这种电压的电源。

楼主:
单片机的I/O端口通常设计为5V TTL或CMOS电平,这意味着它们的输入和输出都按照5V电压标准来定义高电平和低电平。

网友E:
在单片机系统中,5V电压主要用于供电和信号传输。由于5V电压具有较好的抗干扰能力和信号传输稳定性,因此它常被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高干扰环境中。此外,5V电压也适用于一些需要高功耗和高性能的单片机,以满足其正常工作的需求

网友X:
由于大多数芯片都是基于5V的TTL电平设计的,因此很多单片机的工作电压也都是5V。这样做可以确保电平兼容,避免电平转换操作,从而简化电路设计。

网友Y:
许多传统的单片机,如8051系列,通常设计为在5V直流电压下工作。然而,现代单片机往往支持更宽的电压范围,例如3.3V或2.7V。

网友Z:
5V的功耗通常高于3.3V,不适合电池供电的小功率设备。

网友AA:
早期的8位微控制器基本采用5v,ttl级别标准。

网友AB:
单片机的性能和可靠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源的稳定性。5V电源需要具有良好的稳压特性,以避免电压波动对单片机的影响。

网友AC:
5V电源在过去是电子设备的标准电压,因此与之兼容的组件和设备广泛可用。

网友AD:
5V电压较低且稳定性好,适合在各种电子设备上长时间使用,从而保证单片机的稳定性。

网友AE:
相比低电压等级,5V电压具有更强的抗干扰能力。在一些高噪声、高干扰的应用场景中,5V电压能够更好地抵抗电磁干扰,确保信号传输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网友AF:
虽然现代单片机已经转向更低的工作电压以满足低功耗的需求,但5V作为传统的工作电压标准,仍然被许多旧型号的单片机所采用。同时,一些新型的单片机也支持宽电压范围,包括5V在内,以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和兼容性。

网友AG:
单片机 I/O 口作为输出时,其输出高电平的电压值接近电源电压(在 5V 供电时,输出高电平一般在 4.5V - 5V 之间),输出低电平的电压值接近 0V(一般在 0 - 0.5V 之间)。但需要注意的是,输出电流能力是有限的。例如,普通 I/O 口的灌电流(输出低电平时流入 I/O 口的电流)和拉电流(输出高电平时从 I/O 口流出的电流)一般在几个毫安到几十毫安之间。如果外接负载需要较大电流,可能需要通过外部的驱动电路(如三极管、场效应管等)来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AH:
早期的单片机和许多其他数字电子设备采用的是TTL(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逻辑电平。TTL电路中的单个晶体管的压降约为0.7V,为了确保多级晶体管电路能够正常工作,通常需要至少2.8V的电压。为了安全和稳定,5V成为了标准电压。

网友AI:
在 5V 供电下,单片机的功耗主要由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组成。静态功耗是指芯片在不执行任何操作时消耗的功率,主要由芯片内部的漏电流等因素决定。动态功耗与芯片的工作频率、I/O 口的翻转频率以及内部电路的负载电容等因素有关。

网友AJ:
5V电压在电路设计中很常见,所以选择5V电压可以使单片机兼容更多的电子设备和元器件。

网友A:
在TTL电路中,高电平通常定义为5V,低电平定义为0V,这种电平标准在单片机和其他数字电路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网友AK:
5V电压在市场上广泛使用,供应充足。开发者可以很容易地获得这个电压的功率。

网友AL:
早期的8位微控制器基本上采用5v TTL电平标准。

网友AM:
5V电源曾经是电子设备的标准电压,因此兼容的组件和设备随处可见。

网友AN:
5v电压低,稳定性好,适合在各种电子设备上长期使用,保证了MCU的稳定性。,

网友AO:
5V电源曾经是电子设备的标准电压,所以兼容的元器件和设备随处可见。,

网友AP:
单片机运作需稳定电源,5V电压为常见选择。需留意电压稳定性,过高或过低都可能影响单片机性能,甚至损坏。确保电源质量是单片机应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