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一个经典的单片机供电电路

楼主(2024-12-17):
今天分析一个经典的单片机供电电路,开关电路简化后的电路原理图如下所示:
#34;TEST"断开,单片机也没有通过VCC加电。此时,T1的基极通过R9(100k)接地,处于截止状态。T3的基级电阻R7所连接的Test,T1都处于截止状态,所以T3也处于截止状态。
电源+9V被T3隔离,没有加载稳压芯片IC2上,IC2的输出VCC保持低电平。电路关闭状态电路图如下。

电路启动后,由MCU提供T1基极电压,从而维持T3导通,如下图。
之后,单片机软件可以来使得IO2端口重新变成低电平,使得T1截止,进而使得T3截止。
可以根据IO1端口,读取T2的开关状态,进而判断用户是否按动功能键。判断用户按动Test之后,等到用户释放Test之后,便可以将IO2置低电平。
也可以根据软件功能,实现自动延迟掉电,进而减少对供电电源的消耗。

网友A(2025-03-11):
单片机供电一般用LDO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其实可以考虑用DCDC就行

网友C:
电路的话你倒是发出来啊,哈哈

网友D:
建议还是使用LDO吧,这种纹波就比较好了

网友E:
延迟掉电?这种是不是加大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F:
我觉得按键启动的话比较好,但是最好有DCDC带使能控制的

网友G:
你这种电路是按键控制的吗?

网友H:
这是实现开关机的电路吗?

网友I:
其实就是使能端的DCDC或者LDO就可以了

网友J:
把电路分享个呗,想看看这种电路

网友K:
延时掉电怎么处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