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单片机系统抗干扰

楼主(2024-12-18):
在提高硬件系统抗干扰能力的同时,软件抗干扰以其设计灵活、节省硬件资源、可靠性好越来越受到重视。下面以MCS-51单片机系统为例,对微机系统软件抗干扰方法进行研究。
1、软件抗干扰方法的研究在工程实践中,软件抗干扰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一、消除模拟输入信号的噪声(如数字滤波技术);二、程序运行混乱时使程序重入正轨的方法。本文针对后者提出了几种有效的软件抗干扰方法。
(1) 指令冗余CPU取指令过程是先取操作码,再取操作数。当PC受干扰出现错误,程序便脱离正常轨道“乱飞”,当乱飞到某双字节指令,若取指令时刻落在操作数上,误将操作数当作操作码,程序将出错。若“飞”到了三字节指令,出错机率更大。
在关键地方人为插入一些单字节指令,或将有效单字节指令重写称为指令冗余。通常是在双字节指令和三字节指令后插入两个字节以上的NOP。这样即使乱飞程序飞到操作数上,由于空操作指令NOP的存在,避免了后面的指令被当作操作数执行,程序自动纳入正轨。
此外,对系统流向起重要作用的指令如RET、RETI、LCALL、LJMP、JC等指令之前插入两条NOP,也可将乱飞程序纳入正轨,确保这些重要指令的执行。
(2) 拦截技术
所谓拦截,是指将乱飞的程序引向指定位置,再进行出错处理。通常用软件陷阱来拦截乱飞的程序。因此先要合理设计陷阱,其次要将陷阱安排在适当的位置。
软件陷阱的设计 当乱飞程序进入非程序区,冗余指令便无法起作用。通过软件陷阱,拦截乱飞程序,将其引向指定位置,再进行出错处理。软件陷阱是指用来将捕获的乱飞程序引向复位入口地址0000H的指令。通常在EPROM中非程序区填入以下指令作为软件陷阱:
NOPNOPLJMP 0000H其机器码为0000020000。
陷阱的安排 通常在程序中未使用的EPROM空间填0000020000。最后一条应填入020000,当乱飞程序落到此区,即可自动入轨。在用户程序区各模块之间的空余单元也可填入陷阱指令。当使用的中断因干扰而开放时,在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中设置软件陷阱,能及时捕获错误的中断。如某应用系统虽未用到外部中断 1,外部中断1的中断服务程序可为如下形式:
NOPNOPRETI返回指令可用“RETI”,也可用“LJMP0000H”。如果故障诊断程序与系统自恢复程序的设计可靠、完善,用“LJMP0000H”作返回指令可直接进入故障诊断程序,尽早地处理故障并恢复程序的运行。考虑到程序存贮器的容量,软件陷阱一般1K空间有2-3个就可以进行有效拦截。
(3)软件“看门狗”技术若失控的程序进入“死循环”,通常采用“看门狗”技术使程序脱离“死循环”。通过不断检测程序循环运行时间,若发现程序循环时间超过最大循环运行时间,则认为系统陷入“死循环”,需进行出错处理。
“看门狗”技术可由硬件实现,也可由软件实现。在工业应用中,严重的干扰有时会破坏中断方式控制字,关闭中断。则系统无法定时“喂狗”,硬件看门狗电路失效。而软件看门狗可有效地解决这类问题。笔者在实际应用中,采用环形中断监视系统。用定时器T0监视定时器T1,用定时器T1监视主程序,主程序监视定时器T0。采用这种环形结构的软件“看门狗”具有良好的抗干扰性能,大大提高了系统可靠性。
对于需经常使用T1定时器进行串口通讯的测控系统,则定时器T1不能进行中断,可改由串口中断进行监控(如果用的是MCS-52系列单片机,也可用T2代替T1进行监视)。这种软件“看门狗”监视原理是:在主程序、T0中断服务程序、T1中断服务程序中各设一运行观测变量,假设为MWatch、T0Watch、T1Watch,主程序每循环一次,MWatch加1,同样T0、T1中断服务程序执行一次,T0Watch、T1Watch加1。在T0中断服务程序中通过检测T1Watch的变化情况判定T1运行是否正常,在T1中断服务程序中检测 MWatch的变化情况判定主程序是否正常运行,在主程序中通过检测T0Watch的变化情况判别T0是否正常工作。若检测到某观测变量变化不正常,比如应当加1而未加1,则转到出错处理程序作排除故障处理。当然,对主程序最大循环周期、定时器T0和T1定时周期应予以全盘合理考虑。限于篇幅不赘述。
2、系统故障处理、自恢复程序的设计单片机系统因干扰复位或掉电后复位均属非正常复位,应进行故障诊断并能自动恢复非正常复位前的状态。
(1)非正常复位的识别程序的执行总是从0000H开始,导致程序从0000H开始执行有四种可能:一、系统开机上电复位;二、软件故障复位;三、看门狗超时未喂狗硬件复位;四、任务正在执行中掉电后来电复位。四种情况中除第一种情况外均属非正常复位,需加以识别。
硬件复位与软件复位的识别 此处硬件复位指开机复位与看门狗复位,硬件复位对寄存器有影响,如复位后PC=0000H,SP=07H,PSW=00H等。而软件复位则对SP、 SPW无影响。故对于微机测控系统,当程序正常运行时,将SP设置地址大于07H,或者将PSW的第5位用户标志位在系统正常运行时设为1,那么系统复位时只需检测PSW.5标志位或SP值便可判此是否硬件复位。

由于硬件复位时片内RAM状态是随机的,而软件复位片内RAM则可保持复位前状态,因此可选取片内某一个或两个单元作为上电标志。设40H用来做上电标志,上电标志字为78H,若系统复位后40H单元内容不等于78H,则认为是硬件复位,否则认为是软件复位,转向出错处理。若用两个单元作上电标志,则这种判别方法的可靠性更高。
开机复位与看门狗故障复位的识别 开机复位与看门狗故障复位因同属硬件复位,所以要想予以正确识别,一般要借助非易失性RAM或者EEROM。当系统正常运行时,设置一可掉电保护的观测单元。当系统正常运行时,在定时喂狗的中断服务程序中使该观测单元保持正常值(设为AAH),而在主程中将该单元清零,因观测单元掉电可保护,则开机时通过检测该单元是否为正常值可判断是否看门狗复位。
正常开机复位与非正常开机复位的识别 识别测控系统中因意外情况如系统掉电等情况引起的开机复位与正常开机复位,对于过程控制系统尤为重要。如某以时间为控制标准的测控系统,完成一次测控任务需1小时。在已执行测控50分钟的情况下,系统电压异常引起复位,此时若系统复位后又从头开始进行测控则会造成不必要的时间消耗。
因此可通过一监测单元对当前系统的运行状态、系统时间予以监控,将控制过程分解为若干步或若干时间段,每执行完一步或每运行一个时间段则对监测单元置为关机允许值,不同的任务或任务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值,若系统正在进行测控任务或正在执某时间段,则将监测单元置为非正常关机值。那么系统复位后可据此单元判系统原来的运行状态,并跳到出错处理程序中恢复系统原运行状态。
(2)非正常复位后系统自恢复运行的程序设计对顺序要求严格的一些过程控制系统,系统非正常复位否,一般都要求从失控的那一个模块或任务恢复运行。所以测控系统要作好重要数据单元、参数的备份,如系统运行状态、系统的进程值、当前输入、输出的值,当前时钟值、观测单元值等,这些数据既要定时备份,同时若有修改也应立即予以备份。
当在已判别出系统非正常复位的情况下,先要恢复一些必要的系统数据,如显示模块的初始化、片外扩展芯片的初始化等。其次再对测控系统的系统状态、运行参数等予以恢复,包括显示界面等的恢复。之后再把复位前的任务、参数、运行时间等恢复,再进入系统运行状态。
应当说明的是,真实地恢复系统的运行状态需要极为细致地对系统的重要数据予以备份,并加以数据可靠性检查,以保证恢复的数据的可靠性。其次,对多任务、多进程测控系统,数据的恢复需考虑恢复的次序问题。
系统基本初始化是指对芯片、显示、输入输出方式等进行初始化,要注意输入输出的初始化不应造成误动作。而复位前任务的初始化是指任务的执行状态、运行时间等。
对于软件抗干扰的还有一些其它常用方法,如数字滤波、RAM数据保护与纠错等。在工程实践中通常都是几种抗干扰方法并用,互相补充完善,才能取得较好的抗干扰效果。从根本上来说,硬件抗干扰是主动的,而软件抗干扰是被动的。细致周到地分析干扰源,硬件与软件抗干扰相结合,完善系统监控程序,设计一稳定可靠的单片机系统是完全可行的。

网友A:
MCS - 51 单片机指令系统中,单字节指令占多数,当程序跑飞进入这些单字节指令区时,可能因指令码被误读而持续错误执行。通过在关键位置插入 NOP 指令或重要指令重复书写,可增加程序恢复正常的机会。

网友B:
在一些未使用的中断向量地址或者特定的内存地址区域设置陷阱指令,一旦程序执行到这些地方,就可以执行特定的恢复操作,如重新初始化相关寄存器或者重新启动某个任务。

网友C:
通过定期复位看门狗定时器来防止系统因软件故障而陷入死循环。

网友D:
在双字节和三字节指令后插入两个或更多字节的NOP指令,确保即使程序计数器PC受干扰,程序也能自动纳入正轨。

网友E:
通常在EPROM中非程序区填入NOP NOP LJMP 0000H指令作为软件陷阱。陷阱的安排通常在程序中未使用的EPROM空间填入上述指令。此外,在用户程序区各模块之间的空余单元也可填入陷阱指令。当使用的中断因干扰而开放时,在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中设置软件陷阱,能及时捕获错误的中断。

网友F:
单片机系统因干扰复位或掉电后复位均属非正常复位,应进行故障诊断并能自动恢复非正常复位前的状态。

网友G:
在一些对时序要求不是特别严格的操作中,可以设置适当的软件延时。

网友H:
对于一些关键的运算或判断,可以重复执行并比较结果,如果结果不一致,则进行错误处理。

网友I:
当程序进入异常状态,如由于干扰导致程序跳转到错误的地址执行时,可以通过设置软件陷阱来处理。

网友J:
当乱飞的程序进入非程序区时,冗余指令便无法起作用。此时,可以通过软件陷阱来拦截乱飞的程序。软件陷阱是指用来将捕获的乱飞程序引向复位入口地址0000H的指令。

网友K:
比如在初始化外部设备后,等待一段时间(如10ms)再进行后续操作,这样可以给设备足够的时间稳定下来,避免因设备未准备好而导致的干扰问题。

网友E(2025-01-17):
当程序跑飞后,可能进入未使用的 ROM 空间或非法区域。软件陷阱是在这些区域设置引导指令,将跑飞的程序引导至特定的错误处理程序或复位入口,使系统恢复正常运行。

网友L:
单片机系统因干扰复位或掉电后复位均属非正常复位,应进行故障诊断并能自动恢复非正常复位前的状态

网友M:
在主程序、T0中断服务程序、T1中断服务程序中各设一运行观测变量,通过检测这些变量的变化情况判定系统是否正常运行。

网友K:
在主程序的循环中,周期性地加入喂狗代码。例如,每隔 100ms 对看门狗定时器进行复位操作。若系统中有多个任务并行执行,可在每个任务执行完毕的关键节点进行喂狗,确保在任何情况下程序都能及时喂狗,防止看门狗定时器溢出导致系统复位。同时,合理设置看门狗定时器的溢出时间,应根据系统正常运行时完成一次喂狗的最长时间来确定,既不能过短导致误复位,也不能过长使系统在程序跑飞后长时间无法恢复。

网友N:
若失控的程序进入“死循环”,通常采用“看门狗”技术使程序脱离“死循环”。“看门狗”技术可由硬件实现,也可由软件实现。

网友C:
消除模拟输入信号的噪声

网友O:
对顺序要求严格的一些过程控制系统,系统非正常复位否,一般都要求从失控的那一个模块或任务恢复运行。所以测控系统要作好重要数据单元、参数的备份,如系统运行状态、系统的进程值、当前输入、输出的值,当前时钟值、观测单元值等,这些数据既要定时备份,同时若有修改也应立即予以备份。

网友P:
如何软件拦截程序啊?

网友Q:
减少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时间,避免因中断处理过长而影响主程序的执行。

网友R:
将跳转指令重复写几遍,因为干扰可能导致单条指令执行错误,但多次重复执行后正确执行的概率会大大增加。

网友J:
在软件中实现上述抗干扰措施。

网友S:
通过模拟干扰环境来测试软件抗干扰措施的有效性。

网友T:
在工业应用中,严重的干扰有时会破坏中断方式控制字,关闭中断。则系统无法定时“喂狗”,硬件看门狗电路失效。而软件看门狗可有效地解决这类问题。

网友U:
在数据传输或者存储时,为每个字节数据添加一个奇偶校验位。如果是奇校验,那么数据位和校验位中1的总数为奇数;如果是偶校验,则总数为偶数。
在接收或者读取数据时,检查奇偶性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则说明数据可能受到干扰,需要进行重新采集或者纠错处理。

网友V:
若失控的程序进入“死循环”,通常采用“看门狗”技术使程序脱离“死循环”。通过不断检测程序循环运行时间,若发现程序循环时间超过最大循环运行时间,则认为系统陷入“死循环”,需进行出错处理

网友W:
对顺序要求严格的一些过程控制系统,系统非正常复位后,一般都要求从失控的那一个模块或任务恢复运行。

网友:
对于较长的数据块,通过特定的多项式计算产生一个校验码附加在数据后面。在接收端重新计算校验码并与接收到的校验码进行比较,如果不相等则数据可能出错。

网友X:
多次重复编写跳转指令是因为干扰可能会造成单个指令的执行错误,但多次迭代后正确执行的概率会大大增加。

网友Y:
单片机系统抗干扰的关键在于屏蔽、滤波和接地措施。采用金属外壳屏蔽外界干扰,电路滤波抑制高频噪声,合理接地减少干扰影响。

网友Z:
单片机系统因干扰复位或掉电后复位均属非正常复位,应进行故障诊断并能自动恢复非正常复位前的状态。这包括非正常复位的识别和系统自恢复运行的程序设计两个方面。

网友AA:
所谓拦截,是指将乱飞的程序引向指定位置,再进行出错处理。通常用软件陷阱来拦截乱飞的程序。因此先要合理设计陷阱,其次要将陷阱安排在适当的位置。

网友AB:
当乱飞程序进入非程序区,冗余指令便无法起作用。软件陷阱是指用来将捕获的乱飞程序引向复位入口地址0000H的指令。

网友AC:
看门狗定时器

网友AD:
程序运行混乱时使程序重入正轨的方法

网友AE:
若失控的程序进入“死循环”,通常采用“看门狗”技术使程序脱离“死循环”。看门狗技术是一种软、硬件结合的抗程序跑飞措施。其硬件主体是一个用于产生定时的计数器或单稳电路,该计数器或单稳电路基本独立运行,其定时输出端接至CPU的复位线,而其定时清零则由CPU控制。通过不断检测程序循环运行时间,若发现程序循环时间超过最大循环运行时间,则认为系统陷入“死循环”,此时需进行出错处理,即触发看门狗电路的复位功能使系统复位。

网友M:
针对模拟输入信号中的噪声干扰,通过软件算法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去除噪声,得到真实有效的信号值。常见的软件滤波算法有算术平均滤波、中值滤波、滑动平均滤波等。

网友AF:
看门狗”技术可由硬件实现,也可由软件实现。在工业应用中,严重的干扰有时会破坏中断方式控制字,关闭中断。则系统无法定时“喂狗”,硬件看门狗电路失效。而软件看门狗可有效地解决这类问题

网友AG:
对输入信号进行多次采样,通过算法排除异常值,以减少外部噪声对系统的影响。

网友AH:
对系统流向起重要作用的指令,如RET(子程序返回)、RETI(中断返回)、LCALL(长调用)、LJMP(长跳转)、JC(条件跳转)等指令之前插入两条NOP指令,也可将乱飞的程序纳入正轨,确保这些重要指令的正确执行。

网友F:
当乱飞程序进入非程序区,冗余指令便无法起作用。通过软件陷阱,拦截乱飞程序,将其引向指定位置,再进行出错处理。软件陷阱是指用来将捕获的乱飞程序引向复位入口地址0000H的指令

网友AI:
当你的程序在混乱中运行时让它回到正轨的方法

网友AJ:
当你的程序在混乱中运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