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通信中的容错和重发机制

楼主(2024-12-18):
通讯协议制定之常见问题、注意事项总结
1. 通讯协议制定介绍小结
通讯协议又称通信规程,是指通信双方对数据传送控制的一种约定,约定中包括对数据格式,同步方式,传送速度,传送步骤,检纠错方式以及控制字符定义等问题做出统一规定,通信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它也叫做链路控制规程
根据项目中的实际应用,本人总结了嵌入式开发中通讯协议制定的相关考虑因素和经验技巧,已介绍如下相关内容,点击可跳转阅读:
通讯协议制定之交互方式、步骤介绍
通讯协议制定之数据包结构介绍
通讯协议制定之数据传输类型及传输规则介绍
通讯协议制定之数据消息传输方式介绍
通讯协议制定之数据包校验算法介绍
2. 常见的问题及注意事项总结
在项目开发实际应用中,遇到过诸多问题,在此对遇到过的问题进行总结,做一个经验分享

2.1 3次握手
握手是通信双方建立通信连接的第一步,只有双方都认为握手成功后,才会建立通信,常会出现一方认为握手成功,开始不断的发送数据,但是另外一方,认为握手没有成功,不会响应相关数据,造成异常
3次握手的过程至关重要,次数必须为3次,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通信,缺少一次,都有可能发生问题
握手需要设置超时处理机制,比如在规定的时间下,握手都没有成功,需要执行超时处理机制,通过复位、重启等处理手段消除故障
2.2 心跳检测
为了检测通信的另一方是否一直在线,以确保连接的有效性,心跳消息是必不可少
心跳需要设置超时处理机制,比如检测到持续一定时间心跳丢失,需要执行超时处理机制,通过复位、重启等处理手段消除故障
心跳超时异常发生后,通过复位、重启等处理手段消除了故障,一般需要重新发起握手
2.3 ACK回复及重发机制
通信中存在诸多异常场景,导致数据丢失,因此设置通信交互过程时,必须通过应答确认确保消息的交互成功
必须设置重发机制,检测到未完成完整的通信流程,通过重发机制避免错误
2.4 通信协议版本匹配
实际开发过程中,因为需求变更、BUG修复,通信协议版本会经常发生变更
经常会发生因为版本不匹配的问题,造成功能异常、失效,为了有效避免这类问题,在协议制定时,添加协议版本字段进行规避
2.5 校验的重要性
数据校验是通过对发送方持有的数据进行某种运算,对接收方收到的数据也进行同样的运算,并且比较这两个结果,如果结果不一样,肯定是传输过程中发生了错误
检验字段能够有效检测、规避通信中发生的异常,该字段必不可少
双方使用的校验算法必须一致,制定协议时就必须阐明介绍清楚使用的校验算法
2.6 最大数据传输长度
通信模块代码开发中,需要考虑到最大的数据传输长度,根据最大的长度来考虑数据缓存区的大小,确定分配内存空间的大小
对数据内容解析时,需要对数据长度字段的数值进行判断,避免因为数据丢失、数据纂改、数据长度值发送错误等异常造成错误发生
2.7 大小端问题
对于多字节的数据类型内容,大小端问题常常发生,不容忽视
大小端问题和芯片的处理方式有着关联,经常会发生由于大小端问题造成的各种异常
2.8 通信负载能力
通信协议制定时,数据发送周期、数据传输长度等都需要考虑通信的负载能力
通信负载能力和通信的稳定性、准确性成反比,负载越高,则稳定性、准确性越低
2.9 压力测试的重要性
为了保证通信的稳定性、准确性,必须对通信链路进行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不仅要测试正常的使用场景,也需要提高负载、测试最大负载下的通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