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数据、地址、控制总线结构

楼主(2024-12-19):
二、单片机的三总线结构
51系列单片机具有完善的总线接口时序,可以扩展控制对象,其直接寻址能力达到64k( 2的16次方) 。在总线模式下,不同的对象共享总线,独立编址、分时复用总线,CPU 通过地址选择访问的对象,完成与各对象之间的信息传递。
三、单片机总线时序分析
51 单片机总线时序如图2 所示。
四、常见单片机编址电路
WR 与A8( P2.0) 相或提供74LS273的时钟信号,当执行“MOVX @DPTR,A”指令时,地址信息由DPTR 寄存器确定,会出现有效的写信号WR,只有当地址A8 为满足“0”时,写信号才可以为74LS273 的时钟信号输入,完成数据锁存。
P2 口为A8~A15 的8 位地址线,很容易扩展到8 只LED 数码管,WR 信号分别与A8~A15 按或关系连接,每位地址线均为低电平有效,即可实现8 个有效地址。
该方案电路简单,但有效地址数太少,不适用于复杂系统设计。
2、低8 位地址锁存
通常的设计电路是使用8D 锁存器74LS373 实现地址锁存,74HC573 与之逻辑功能相同,只是引脚布局不一样,使用74HC573 布线更容易。
74LS373 真值表如图4所示。

五、单片机总线编址电路实例
总线扩展接口的单片机系统,包括外部32k RAM 扩展、LCD1602 接口、输入输出口。
LCD1602 接口电路如图9 所示。

输出口扩展电路如图11 所示。
六、结束语
总线扩展是设计单片机控制电路必须掌握的技术,大量的特殊功能IC都支持总线接口, 如ADC0809,TLC7528,DDS 器件AD9851 等。总线接口的要点就是在严格的控制时序下,总线被分时复用,以实现复杂系统设计。

网友A:
AD9851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