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爱用11.0592MHZ晶振

楼主(2024-12-19):
其一:因为它能够准确地划分成时钟频率,与UART(通用异步接收器/发送器)量常见的波特率相关。特别是较高的波特率(19600,19200),不管多么古怪的值,这些晶振都是准确,常被使用的。

其二:用11.0592晶振的原因是51单片机的定时器导致的。用51单片机的定时器做波特率发生器时,如果用11.0592Mhz的晶振,根据公式算下来需要定时器设置的值都是整数;如果用12Mhz晶振,则波特率都是有偏差的,比如9600,用定时器取0XFD,实际波特率10000,一般波特率偏差在4%左右都是可以的,所以也还能用STC90C516 晶振12M 波特率9600,倍数时误差率6.99%,不倍数时误差率8.51%,数据肯定会出错。 这也就是串口通信时大家喜欢用11.0592MHz晶振的原因,在波特率倍速时,最高可达到57600,误差率0.00%。 用12MHz,最高也就4800,而且有0.16%误差率,但在允许范围,所以没多大影响。

51单片机有关晶振的问题总结

晶振

二、在设计51单片机系统PCB时,晶振为何被要求紧挨着单片机?

原因如下:晶振是通过电激励来产生固定频率的机械振动,而振动又会产生电流反馈给电路,电路接到反馈后进行信号放大,再次用放大的电信号来激励晶振机械振动,晶振再将振动产生的电流反馈给电路,如此这般。当电路中的激励电信号和晶振的标称频率相同时,电路就能输出信号强大,频率稳定的正弦波。整形电路再将正弦波变成方波送到数字电路中供其使用。

问题在于晶振的输出能力有限,它仅仅输出以毫瓦为单位的电能量。在 IC(集成电路) 内部,通过放大器将这个信号放大几百倍甚至上千倍才能正常使用。

晶振和 IC 间一般是通过铜走线相连的,这根走线可以看成一段导线或数段导线,导线在切割磁力线的时候会产生电流,导线越长,产生的电流越强。现实中,磁力线不常见, 电磁波却到处都是,例如:无线广播发射、电视塔发射、手机通讯等等。晶振和IC之间的连线就变成了接收天线,它越长,接收的信号就越强,产生的电能量就越强,直到接收到的电信号强度超过或接近晶振产生的信号强度时,IC内的放大电路输出的将不再是固定频率的方波了,而是乱七八糟的信 号,导致数字电路无法同步工作而出错。

所以,画PCB(电路板)的时候,晶振离它的放大电路(IC管脚)越近越好。

三、单片机电路晶振不起振原因分析

遇到单片机晶振不起振是常见现象,那么引起晶振不起振的原因有哪些呢?

① PCB板布线错误;②单片机质量有问题;③ 晶振质量有问题;④负载电容或匹配电容与晶振不匹配或者电容质量有问题;⑤PCB板受潮,导致阻抗失配而不能起振;⑥晶振电路的走线过长;⑦晶振两脚之间有走线;⑧外围电路的影响。

网友A:
精确生成标准波特率

网友B:
11.0592MHz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标准晶振频率之一,特别是在一些早期的微控制器和微处理器设计中。由于历史原因或特定厂商的推荐,这个频率成为了许多系统中的标准配置。这使得在开发新产品或进行系统升级时,选择11.0592MHz晶振能够确保与现有硬件和软件的兼容性。

网友C:
那是因为这个频率的晶振在内部时钟系统各种分频下能够保证刚好是整数。

网友D:
一些微控制器可能使用这个频率作为基础时钟,然后通过内部PLL(锁相环)倍频到更高的工作频率。

网友E:
11.0592MHz晶振可以方便地生成标准的波特率(如9600、19200、115200等),这对于串口通信非常重要。使用这个频率的晶振,定时器设置的值可以是整数,从而避免波特率的偏差。

网友F:
可以通过分频得到 1MHz、100kHz、10kHz 等频率,为系统中的不同模块提供合适的时钟信号

网友G:
在嵌入式系统和单片机中,11.0592 MHz晶振是一个常见的选择,尤其是在需要精确的串口通信(如UART)时。

网友H:
在串口通信中,波特率(Baud Rate)是数据传输速率的关键参数。为了确保通信的准确性,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必须一致。

网友I:
11.0592 MHz可以被常见的波特率(如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等)整除,从而生成精确的波特率。

网友J:
如果波特率误差过大,可能会导致数据接收错误,尤其是在高速通信时。通常,波特率误差应控制在2%以内。

网友K:
使用11.0592 MHz晶振时,波特率误差几乎为0,确保了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L:
早期的8051单片机设计中使用11.0592 MHz晶振作为标准频率,许多开发工具和代码库都是基于这个频率设计的。

网友M:
这种传统延续至今,许多开发者仍然选择11.0592 MHz晶振以确保兼容性

网友N:
12 MHz晶振虽然常见,但在生成某些波特率时会产生较大的误差。例如:对于9600波特率,12 MHz晶振的误差为8.5%。对于115200波特率,12 MHz晶振的误差为3.5%。这种误差在高波特率下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O:
其他频率(如16 MHz、20 MHz等)虽然可以提供更高的性能,但在生成精确波特率时仍然存在局限性

网友P:
11.0592 MHz晶振的优势:精确的波特率生成,误差几乎为0。适用于常见的串口通信波特率。兼容性强,符合传统设计习惯

网友Q:
11.0592 MHz晶振通常具有良好的频率稳定性和温度稳定性,这对于需要精确时钟的应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R:
对于一些微控制器,11.0592 MHz晶振可以提供合适的处理器时钟频率。

网友S:
11.0592MHz晶振在51单片机中受到青睐,主要是因为它能够与UART(通用异步接收器/发送器)常见的波特率精确匹配。

网友A:
要生成9600 bps的波特率,可以使用11.0592 MHz晶振,并通过一个256的分频器(11.0592 MHz / 256 = 43.727 kHz),然后再通过一个12的分频器(43.727 kHz / 12 ≈ 3.6436 kHz),最后再进行16分频(3.6436 kHz / 16 = 9600 bps)。

网友T:
11.0592MHz 可以方便地进行时钟分频,生成更低频率的时钟信号

网友U(2025-01-18):
由于11.0592MHz晶振的广泛应用,许多单片机的设计和应用都围绕这个频率展开,形成了良好的生态系统和兼容性。

网友V:
11.0592MHz的晶振能够准确地划分成时钟频率,与UART(通用异步接收器/发送器)中常见的波特率相关。特别是对于较高的波特率,如19600和19200,这个晶振频率能够提供准确的时钟信号,使得通信更加稳定可靠。

网友W:
11.0592 MHz晶振在过去被广泛使用,因此许多旧的微控制器和通信设备都是基于这个频率设计的。这使得它在某些应用中具有较好的兼容性。

网友X:
正好可以被整除掉

网友:
11.0592MHz的频率可以方便地进行时钟分频,以生成更低频率的时钟信号,从而适应不同的应用需求。例如,可以通过分频得到1MHz、100kHz、10kHz等频率,这些频率在多种应用场景中都非常有用。这种灵活性使得11.0592MHz晶振能够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设备中。

网友Y:
11.0592MHz频率通常用于UART(通用异步收发器)串口通信,因为它与标准波特率(如115200bps)的整数倍非常接近。这使得通信时钟能够更精确地产生,从而提高了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在需要与其他设备进行通信的应用场景中,选择11.0592MHz晶振可以确保波特率的匹配,减少通信错误和数据丢失的风险。

网友Z:
11.0592MHz晶振既能保证精确的串行通信,又不会限制单片机的其他功能。对于不需要极高时钟频率的应用,11.0592MHz是一个高效且成本效益高的选择

网友AA:
在串行通信中,11.0592 MHz晶振可以非常方便地生成标准的波特率,如9600 bps、19200 bps、38400 bps等。这是因为11.0592 MHz是这些波特率的一个公倍数,可以通过简单的分频得到。

网友AB:
11.0592MHz的频率可以被整除,生成常见的标准波特率,如9600、19200、38400等。

网友AC:
其他频率(如16,mhz,20,mhz等。)可以提供更高的性能,但在生成精确的波特率方面仍有局限性

网友AD:
对于某些微控制器,11.0592 MHz晶体振荡器可以提供适当的处理器时钟频率。

网友AE:
11.0592MHz晶振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的可用性,这意味着采购起来相对容易,且价格通常较为合理。这使得在开发新产品或进行系统升级时,选择11.0592MHz晶振能够在保证性能的同时,降低采购成本和时间成本。

网友AF:
11.0592MHz晶振具有高精度和低噪声的特点,能够为设备提供稳定的时钟信号。这对于需要高精度定时和同步的应用场景来说至关重要。例如,在计算机主板中,11.0592MHz晶振可以作为计算机的主频钟,与倍频器、分频器等电路一起实现时钟信号的生成,对CPU的运行速度起着直接的决定作用。

网友AB:
以 51 单片机为例,用其定时器做波特率发生器时,使用 11.0592MHz 的晶振,根据相关公式计算下来,定时器设置的值都是整数,便于开发和调试。而如果使用 12MHz 晶振,计算出的波特率会有偏差

网友AG:
当使用51单片机的定时器做波特率发生器时,如果采用11.0592MHz的晶振,根据公式计算下来需要定时器设置的值都是整数。相比之下,如果使用12MHz的晶振,则会导致波特率存在偏差,例如在9600波特率时,实际波特率可能为10000,这会带来数据传输错误的风险。

网友AH:
晶振的频率稳定性对于单片机的各种定时和计数操作至关重要。11.0592MHz晶振具有良好的频率稳定性和精度,适用于需要高精度时钟的应用。

网友AI:
由于51单片机的串口没有独立的时钟源,而是依靠定时器来分频,因此选择11.0592MHz的晶振可以确保串口波特率的准确性,从而保证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J:
11.0592MHz可以方便地进行整数分频,得到各种频率(如57.6kHz、38.4kHz等),适应不同的应用需求。

网友AK:
11.0592MHz晶振具有较高的频率稳定性和精度,误差通常小于10PPM,能够满足许多计时和同步应用的高精度要求

网友AL:
供应量充足,技术成熟,价格也相对稳定和合理

网友AM:
爱用11.0592MHz晶振的原因在于其频率精确度高,适用于许多电子系统如无线通讯设备中的振荡器电路和频率调整器件。该晶振性价比高,有利于节省成本和改善电路性能。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多种电子产品中。

网友AN:
货源充足,技术成熟,价格相对稳定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