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按键消抖

楼主(2024-12-14):
常用的方法是判断按键按下的时候进行一定的延时,代码如下:
((KEY==)delay_ms20;whilegpio_get)0;delay_ms20;beep)//蜂鸣器提示音}这种方法简单易懂,但是在人机交互界面的时候会有些许延迟,特别是有些队伍在智能车比赛过程中需要通过按键来修改阈值。一直点击按钮实现增减阈值,40ms的延时显得既不优雅又不顺畅。由于代码中有循环的部分,如果按键一直按下,其他程序就会收到影响,如果想做动态的界面,这种情况就会使得界面不那么丝滑。
数电中提到一种方法,运用基本SR锁存器消除机械开关触点抖动引起的脉冲输出,如下图

Q为输出
事实上,软件上也可以使用这种“锁存”的思想
这里假设高电平输出有效,status是当前按键状态,last_status是上一次的按键状态
当status=1同时last_status=0时,输出有效值
具体代码如下:
int status1=;last_status ;= (KEY;if&amp&amp!last_status{  (;}()//延迟10ms分析过程如下:
按键逻辑图
如图所示,当按键没按下时,last_status 和 status都是高电平,在①处按键按下时,由于按键抖动,status在高低电平状态反复横跳,last_status跟着跳变,此时无法满足判断条件status && !last_status,此时就算一直按住按键,也不会输出有效值,并且代码中没有使用while循环,不会影响原来的程序运行。在②处按键松开的时候满足了条件status && !last_status,这个时候由于按键的抖动,可能会多次判断到松开,所以需要延时10ms。相对于上面那种方法,延时只需要进行一次。只要按键不放开,输出值就一直“锁存”在次态,即无效输出的状态,只有改变了按键状态(即松开按键),才改变输出值。

网友A:
从哪里复制来的文章,孬好也罢图片复制过来

网友B:
可以添加个电容,硬件消抖

网友C:
软件上也可以使用这种“锁存”的思想

网友D(2025-01-21):
按键消抖可以考虑用电容也可以,比较稳

网友E:
一般都是用软件延时的,问题就会少很多

网友F:
现在有些芯片是支持外部中断延迟触发,是不是就跟消抖逻辑差不多啊?

网友G:
其实电路设计的好的话,一般消抖问题也不大

网友H:
大多数都是用延时消抖,大致是10ms左右

网友I:
你就直接按照延时消抖然后再用个大致10ms基本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J:
如果你要是硬件成本不控的话,其使用电容来做比较好

网友K:
消抖的原理就是让按键不要误触发,比较简单的啦

网友L:
这种抖动是不是就是脉冲啊?

网友M:
我觉得就重复判断,或者读取IO好像也是可以的

网友N:
运用基本SR锁存器消除机械开关触点抖动引起的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