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单片机开发中常用的三种软件架构

楼主(2024-12-18):
1.线性架构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程序设计方法,也就是我们在入门时写的,下面是一个使用C语言编写的线性架构示例:
#include <reg51.h>  // 包含51系列单片机的寄存器定义// 延时函数,用于产生一定的延迟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    while(count--) {        for(i = 0; i < 120; i++) {}  // 空循环,用于产生延迟    }}void main() {    // 初始设置P1端口为输出模式,用于控制LED    P1 = 0xFF;  // 将P1端口设置为高电平,关闭所有LED    while(1) {  // 无限循环        P1 = 0x00;  // 将P1端口设置为低电平,点亮所有LED        delay(500000);  // 调用延时函数,延迟一段时间        P1 = 0xFF;  // 将P1端口设置为高电平,关闭所有LED        delay(500000);  // 再次调用延时函数,延迟相同的时间    }}

2.模块化架构模块化架构是一种将程序分解为独立模块的设计方法,每个模块执行特定的任务。

这种架构有助于代码的重用、维护和测试。

下面是一个使用C语言编写的模块化架构示例,该程序模拟了一个简单的交通信号灯控制系统。
#include <reg51.h>  // 包含51系列单片机的寄存器定义// 定义信号灯的状态typedef enum {    RED_LIGHT,    YELLOW_LIGHT,    GREEN_LIGHT} TrafficLightState;// 函数声明void initializeTrafficLight(void);void setTrafficLight(TrafficLightState state);void delay(unsigned int milliseconds);// 信号灯控制主函数void main(void) {    initializeTrafficLight();  // 初始化交通信号灯    while(1) {        setTrafficLight(RED_LIGHT);        delay(5000);  // 红灯亮5秒        setTrafficLight(YELLOW_LIGHT);        delay(2000);  // 黄灯亮2秒        setTrafficLight(GREEN_LIGHT);        delay(5000);  // 绿灯亮5秒    }}// 初始化交通信号灯的函数void initializeTrafficLight(void) {    // 这里可以添加初始化代码,比如设置端口方向、默认状态等    // 假设P1端口连接了信号灯,初始状态为熄灭(高电平)    P1 = 0xFF;}// 设置交通信号灯状态的函数void setTrafficLight(TrafficLightState state) {    switch(state) {        case RED_LIGHT:            // 设置红灯亮,其他灯灭            P1 = 0b11100000;  // 假设低电平有效,这里设置P1.0为低电平,其余为高电平            break;        case YELLOW_LIGHT:            // 设置黄灯亮,其他灯灭            P1 = 0b11011000;  // 设置P1.1为低电平,其余为高电平            break;        case GREEN_LIGHT:            // 设置绿灯亮,其他灯灭            P1 = 0b11000111;  // 设置P1.2为低电平,其余为高电平            break;        default:            // 默认为熄灭所有灯            P1 = 0xFF;            break;    }}// 延时函数,参数是毫秒数void delay(unsigned int milliseconds) {    unsigned int delayCount = 0;    while(milliseconds--) {        for(delayCount = 0; delayCount < 120; delayCount++) {            // 空循环,用于产生延时        }    }}

3.层次化架构层次化架构是一种将系统分解为多个层次的设计方法,每个层次负责不同的功能。
着以下是一个使用C语言编写的层次化架构示例,模拟了一个具有不同权限级别的嵌入式系统。
#include <reg51.h>  // 包含51系列单片机的寄存器定义// 定义不同的操作级别typedef enum {    LEVEL_USER,    LEVEL_ADMIN,    LEVEL_SUPERUSER} OperationLevel;// 函数声明void systemInit(void);void performOperation(OperationLevel level);void displayMessage(char* message);// 系统初始化后的主循环void main(void) {    systemInit();  // 系统初始化    // 模拟用户操作    performOperation(LEVEL_USER);    // 模拟管理员操作    performOperation(LEVEL_ADMIN);    // 模拟超级用户操作    performOperation(LEVEL_SUPERUSER);    while(1) {        // 主循环可以是空闲循环或者处理其他低优先级任务    }}// 系统初始化函数void systemInit(void) {    // 初始化系统资源,如设置端口、中断等    // 这里省略具体的初始化代码}// 执行不同级别操作的函数void performOperation(OperationLevel level) {    switch(level) {        case LEVEL_USER:          //用户操作具体代码            break;        case LEVEL_ADMIN:          //管理员操作具体代码            break;        case LEVEL_SUPERUSER:           //超级用户操作具体代码            break;    }}// 显示消息的函数void displayMessage(char* message) {    // 这里省略了实际的显示代码,因为单片机通常没有直接的屏幕输出    // 消息可以通过LED闪烁、串口输出或其他方式展示    // 假设通过P1端口的LED展示,每个字符对应一个LED闪烁模式    // 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硬件设计来实现消息的显示}

4.事件驱动架构事件驱动架构是一种编程范式,其中程序的执行流程由事件(如用户输入、传感器变化、定时器到期等)触发。

在单片机开发中,事件驱动架构通常用于响应外部硬件中断或软件中断。

以下是一个使用C语言编写的事件驱动架构示例,模拟了一个基于按键输入的LED控制。
#include <reg51.h>  // 包含51系列单片机的寄存器定义// 定义按键和LED的状态#define KEY_PORT P3  // 假设按键连接在P3端口#define LED_PORT P2  // 假设LED连接在P2端口// 函数声明void delay(unsigned int milliseconds);bit checkKeyPress(void);  // 返回按键是否被按下的状态(1表示按下,0表示未按下)//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 = 0x01;  // 设置定时器模式寄存器,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    TH0 = 0xFC;   // 设置定时器初值,用于产生定时中断    TL0 = 0x18;    ET0 = 1;      // 开启定时器0中断    EA = 1;       // 开启总中断    TR0 = 1;      // 启动定时器}// 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 定时器溢出后自动重新加载初值,无需手动重置    // 这里可以放置定时器溢出后需要执行的代码}// 按键中断服务程序bit keyPress_ISR(void) interrupt 2 using 1 {    if(KEY_PORT != 0xFF) // 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        {          LED_PORT = ~LED_PORT;  // 如果有按键按下,切换LED状态        delay(20);  // 去抖动延时        while(KEY_PORT != 0xFF);  // 等待按键释放        return 1;  // 返回按键已按下    }    return 0;  // 如果没有按键按下,返回0}// 延时函数,参数是毫秒数void delay(unsigned int milliseconds) {    unsigned int i, j;    for(i = 0; i < milliseconds; i++)        for(j = 0; j < 1200; j++);  // 空循环,用于产生延时}// 主函数void main(void) {    timer0Init();  // 初始化定时器    LED_PORT = 0xFF;  // 初始LED熄灭(假设低电平点亮LED)    while(1)     {        if(checkKeyPress())        {  // 检查是否有按键按下事件            // 如果有按键按下,这里可以添加额外的处理代码        }    }}// 检查按键是否被按下的函数bit checkKeyPress(void) {    bit keyState = 0;    // 模拟按键中断触发,实际应用中需要连接硬件中断    if(1) // 假设按键中断触发    {        keyState = keyPress_ISR();  // 调用按键中断服务程序    }    return keyState;  // 返回按键状态}

事实上,真正的事件型驱动架构,是非常复杂的,我职业生涯的巅峰之作,就是用的事件型驱动架构。

5.状态机架构在单片机开发中,状态机常用于处理复杂的逻辑和事件序列,如用户界面管理、协议解析等。

以下是一个使用C语言编写的有限状态机(FSM)的示例,模拟了一个简单的自动售货机的状态转换。
#include <reg51.h>  // 包含51系列单片机的寄存器定义// 定义自动售货机的状态typedef enum {    IDLE,    COIN_INSERTED,    PRODUCT_SELECTED,    DISPENSE,    CHANGE_RETURNED} VendingMachineState;// 定义事件typedef enum {    COIN_EVENT,    PRODUCT_EVENT,    DISPENSE_EVENT,    REFUND_EVENT} VendingMachineEvent;// 函数声明void processEvent(VendingMachineEvent event);void dispenseProduct(void);void returnChange(void);// 当前状态VendingMachineState currentState = IDLE;// 主函数void main(void){    // 初始化代码(如果有)    // ...    while(1)    {        // 假设事件由外部触发,这里使用一个模拟事件        VendingMachineEvent currentEvent = COIN_EVENT; // 模拟投入硬币事件        processEvent(currentEvent);  // 处理当前事件    }}// 处理事件的函数void processEvent(VendingMachineEvent event){    switch(currentState)    {        case IDLE:            if(event == COIN_EVENT)            {                // 如果在空闲状态且检测到硬币投入事件,则转换到硬币投入状态                currentState = COIN_INSERTED;            }            break;        case COIN_INSERTED:            if(event == PRODUCT_EVENT)            {                // 如果在硬币投入状态且用户选择商品,则请求出货                currentState = PRODUCT_SELECTED;            }            break;        case PRODUCT_SELECTED:            if(event == DISPENSE_EVENT)            {                dispenseProduct();  // 出货商品                currentState = DISPENSE;            }            break;        case DISPENSE:            if(event == REFUND_EVENT)            {                returnChange();  // 返回找零                currentState = CHANGE_RETURNED;            }            break;        case CHANGE_RETURNED:            // 等待下一个循环,返回到IDLE状态            currentState = IDLE;            break;        default:            // 如果状态非法,重置为IDLE状态            currentState = IDLE;            break;    }}// 出货商品的函数void dispenseProduct(void){    // 这里添加出货逻辑,例如激活电机推出商品    // 假设P1端口连接了出货电机    P1 = 0x00;  // 激活电机    // ... 出货逻辑    P1 = 0xFF;  // 关闭电机}// 返回找零的函数void returnChange(void){    // 这里添加找零逻辑,例如激活机械臂放置零钱    // 假设P2端口连接了找零机械臂    P2 = 0x00;  // 激活机械臂    // ... 找零逻辑    P2 = 0xFF;  // 关闭机械臂}

6.面向对象架构STM32的库,就是一种面向对象的架构。

不过在单片机由于资源限制,OOP并不像在高级语言中那样常见,但是一些基本概念如封装和抽象仍然可以被应用。

虽然C语言本身并不直接支持面向对象编程,但可以通过结构体和函数指针模拟一些面向对象的特性。

下面是一个简化的示例,展示如何在C语言中模拟面向对象的编程风格,以51单片机为背景,创建一个简单的LED类。
#include <reg51.h>// 定义一个LED类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state;  // LED的状态    unsigned char pin;    // LED连接的引脚    void (*turnOn)(struct LED*);  // 点亮LED的方法    void (*turnOff)(struct LED*); // 熄灭LED的方法} LED;// LED类的构造函数void LED_Init(LED* led, unsigned char pin) {    led->state = 0;  // 默认状态为熄灭    led->pin = pin;   // 设置LED连接的引脚}// 点亮LED的方法void LED_TurnOn(LED* led) {    // 根据引脚状态点亮LED    if(led->pin < 8) {        P0 |= (1 << led->pin);  // 假设P0.0到P0.7连接了8个LED    } else {        P1 &= ~(1 << (led->pin - 8));  // 假设P1.0到P1.7连接了另外8个LED    }    led->state = 1;  // 更新状态为点亮}// 熄灭LED的方法void LED_TurnOff(LED* led) {    // 根据引脚状态熄灭LED    if(led->pin < 8) {        P0 &= ~(1 << led->pin);  // 熄灭P0上的LED    } else {        P1 |= (1 << (led->pin - 8));  // 熄灭P1上的LED    }    led->state = 0;  // 更新状态为熄灭}// 主函数void main(void) {    LED myLed;  // 创建一个LED对象    LED_Init(&myLed, 3);  // 初始化LED对象,连接在P0.3    // 给LED对象绑定方法    myLed.turnOn = LED_TurnOn;    myLed.turnOff = LED_TurnOff;    // 使用面向对象的风格控制LED    while(1) {        myLed.turnOn(&myLed);  // 点亮LED        // 延时        myLed.turnOff(&myLed); // 熄灭LED        // 延时    }}这段代码定义了一个结构体LED,模拟面向对象中的“类。

这个示例仅用于展示如何在C语言中模拟面向对象的风格,并没有使用真正的面向对象编程语言的特性,如继承和多态,不过对于单片机的应用,足以。

7.基于任务的架构这种我最喜欢用,结构,逻辑清晰,每个任务都能灵活调度。

基于任务的架构是将程序分解为独立的任务,每个任务执行特定的工作。

在单片机开发中,如果没有使用实时操作系统,我们可以通过编写一个简单的轮询调度器来模拟基于任务的架构。

以下是一个使用C语言编写的基于任务的架构的示例,该程序在51单片机上实现。

为了简化,我们将使用一个简单的轮询调度器来在两个任务之间切换:一个是按键扫描任务,另一个是LED闪烁任务。
#include <reg51.h>// 假设P1.0是LED输出sbit LED = P1^0;// 全局变量,用于记录系统Tickunsigned int systemTick = 0;// 任务函数声明void taskLEDBlink(void);void taskKeyScan(void);//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用于产生Tick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 定时器溢出后自动重新加载初值,无需手动重置    systemTick++;  // 更新系统Tick计数器}// 任务调度器,主函数中调用,负责任务轮询void taskScheduler(void) {    // 检查系统Tick,决定是否执行任务    // 例如,如果我们需要每1000个Tick执行一次LED闪烁任务    if (systemTick % 1000 == 0)     {       taskLEDBlink();    }    // 如果有按键任务,可以类似地检查Tick并执行    if (systemTick % 10 == 0)     {       taskKeyScan();    }}// LED闪烁任务void taskLEDBlink(void) {    static bit ledState = 0;  // 用于记录LED的当前状态    ledState = !ledState;  // 切换LED状态    LED = ledState;         // 更新LED硬件状态}// 按键扫描任务(示例中省略具体实现)void taskKeyScan(void) {    // 按键扫描逻辑}// 主函数void main(void) {    // 初始化LED状态    LED = 0;    // 定时器0初始化设置    TMOD &= 0xF0;  // 设置定时器模式寄存器,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计数器)    TH0 = 0x4C;     // 设置定时器初值,产生定时中断(定时周期取决于系统时钟频率)    TL0 = 0x00;    ET0 = 1;        //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 = 1;         // 允许中断    TR0 = 1;        // 启动定时器0    while(1)     {        taskScheduler();  // 调用任务调度器    }}
这里只是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代码示例,比较适合51和stm8这种资源非常少的单片机。

8.代理架构这个大家或许比较少听到过,但在稍微复杂的项目中,是非常常用的。

在代理架构中,每个代理(Agent)都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封装了特定的决策逻辑和数据,并与其他代理进行交互。

在实际项目中,需要创建多个独立的任务或模块,每个模块负责特定的功能,并通过某种机制(如消息队列、事件触发等)进行通信。

这种方式可以大大提高程序可扩展性和可移植性。

以下是一个LED和按键代理的简化模型。
#include <reg51.h>  // 包含51系列单片机的寄存器定义// 假设P3.5是按键输入,P1.0是LED输出sbit KEY = P3^5;sbit LED = P1^0;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pin;    // 代理关联的引脚    void (*action)(void); // 代理的行为函数} Agent;// 按键代理的行为函数声明void keyAction(void);// LED代理的行为函数声明void ledAction(void);// 代理数组,存储所有代理的行为和关联的引脚Agent agents[] = {    {5, keyAction},  // 按键代理,关联P3.5    {0, ledAction}   // LED代理,关联P1.0};// 按键代理的行为函数void keyAction(void) {    if(KEY == 0) // 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        {          LED = !LED;   // 如果按键被按下,切换LED状态        while(KEY == 0);  // 等待按键释放    }}// LED代理的行为函数void ledAction(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toggleCounter = 0;    toggleCounter++;    if(toggleCounter == 500)  // 假设每500个时钟周期切换一次LED        {         LED = !LED;               // 切换LED状态        toggleCounter = 0;        // 重置计数器    }}// 主函数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agentIndex;    // 主循环    while(1)     {        for(agentIndex = 0; agentIndex < sizeof(agents) / sizeof(agents[0]); agentIndex++)         {            // 调用每个代理的行为函数            (*agents[agentIndex].action)(); // 注意函数指针的调用方式        }    }}

9.组件化架构组件化架构是一种将软件系统分解为独立、可重用组件的方法。

将程序分割成负责特定任务的模块,如LED控制、按键处理、传感器读数等。

每个组件可以独立开发和测试,然后被组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系统。

以下是一个简化的组件化架构示例,模拟了一个单片机系统中的LED控制和按键输入处理两个组件。

为了简化,组件间的通信将通过直接函数调用来模拟。
#include <reg51.h>  // 包含51系列单片机的寄存器定义// 定义组件结构体typedef struct {    void (*init)(void);      // 组件初始化函数    void (*task)(void);       // 组件任务函数} Component;// 假设P3.5是按键输入,P1.0是LED输出sbit KEY = P3^5;sbit LED = P1^0;// LED组件void LED_Init(void) {    LED = 0;  // 初始化LED状态为关闭}void LED_Task(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toggleCounter = 0;    toggleCounter++;    if (toggleCounter >= 1000) // 假设每1000个时钟周期切换一次LED    {          LED = !LED;                // 切换LED状态        toggleCounter = 0;         // 重置计数器    }}// 按键组件void KEY_Init(void) {    // 按键初始化代码}void KEY_Task(void) {    if (KEY == 0) // 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    {         LED = !LED;  // 如果按键被按下,切换LED状态       while(KEY == 0);  // 等待按键释放    }}// 组件数组,存储系统中所有组件的初始化和任务函数Component components[] = {    {LED_Init, LED_Task},    {KEY_Init, KEY_Task}};// 系统初始化函数,调用所有组件的初始化函数void System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componentIndex;    for (componentIndex = 0; componentIndex < sizeof(components) / sizeof(components[0]); componentIndex++)     {        components[componentIndex].init();    }}// 主循环,调用所有组件的任务函数void main(void) {    System_Init();  // 系统初始化    while(1)     {        unsigned char componentIndex;        for (componentIndex = 0; componentIndex < sizeof(components) / sizeof(components[0]); componentIndex++)        {            components[componentIndex].task();  // 调用组件任务        }    }}

网友A:
模块化架构是一种将程序分解为独立模块的设计方法,每个模块执行特定的任务。

网友B:
通过将系统划分为多个层次,使每一层只关注特定的功能模块,从而提高系统的可维护性和模块化设计

网友C:
模块化设计通过将程序分解为独立的模块来提高代码的可维护性和重用性。每个模块负责特定的功能,如数据处理、用户界面、通信等,模块间通过明确的接口进行交互

网友D:
消息传递系统使用消息队列或信号量等机制来实现模块间的异步通信,减少模块间的耦合度

网友E:
实时操作系统提供多任务管理、任务调度和资源管理等功能,适用于需要高实时性的嵌入式系统。RTOS可以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和可靠性

网友F:
数据流架构以数据流为核心,通过数据的流动来驱动系统的执行

网友G:
事件驱动架构是一种以事件为中心的编程模型,程序的执行流程由外部事件(如用户输入、传感器变化等)触发

网友H:
线性架构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程序设计方法

网友I(2025-01-23):
操作系统会降低性能吧

网友J:
在单片机开发中,选择合适的软件架构对于提高代码的可维护性、可扩展性和可重用性至关重要

网友K:
前后台系统是最简单的软件架构,通常由一个无限循环(前台)和若干中断服务程序(后台)组成。前台循环负责处理主要的任务逻辑,而后台中断服务程序则处理实时性要求较高的任务

网友L:
一般来说,前后台的系统架构来说,实现简单,适合小型项目。资源占用少,适合资源有限的单片机。

网友M:
其实时间片轮询架构通过将系统时间划分为多个时间片,每个时间片内执行一个任务。任务按照固定的时间间隔轮流执行,从而实现多任务的并发处理。

网友N:
我觉得也可以考虑轮询的方式,主要是因为其实现相对简单,适合中等复杂度的项目。任务调度较为公平,能够处理多个任务的并发执行。

网友O:
实时操作系统是一种专门为实时应用设计的操作系统,提供了任务调度、任务间通信、内存管理等功能。常见的RTOS包括FreeRTOS、uC/OS、RT-Thread等。

网友P:
用操作系统也行啊,比如RTT这种,主要是其因为任务调度灵活,支持多任务并发执行。实时性强,能够满足严格的实时性要求。提供了丰富的系统服务,如信号量、消息队列、定时器等。

网友Q:
一般都是裸机跑,而且裸机跑完之后就可以用中断这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