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PID调参的实用方法

楼主(2024-12-19):
一、什么是PID
在工程中,如果我们要用单片机做一个温控系统,其系统组成一般如下:一个采集温度的ADC,一个输出温度的加热头以及一个用于运行控制算法的单片机,如果我们要维持温度为100度,在不加任何控制算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阈值判断法来控制温度,一个if判断语句,当采集到的温度大于100时,单片机控制加热头关闭,当采集的温度小于100度时,单片机则控制加热头开启,简单粗暴,但这样的控制方法,最终所展示出来的温度曲线是极其不稳定的,他会由于控制器件的灵敏程度、加热头的性能等等原因,导致最终的温度曲线会在目标周围震荡,达不到理想的控制效果,就像下图:实际曲线(黑线)目标曲线(红线) 周围抖动
在讲了PI和PD系统的调节方式后,下面分享一下PID系统的调节方式,首先我们先按照PI系统进行调节,先调P在调I,让系统有一定的过冲后达到稳定.
在出现了上面的 PI 波形之后,下面就开始调节D,慢慢增加D,将过冲补偿掉,直到系统稳定,最终效果如下图,PID系统就基本调节完成了

网友A:
有详细的调节过程嘛?

网友B:
在闭环的控制系统里,将调节器置于纯比例作用下,从小到大逐渐调节比例系数,直到系统曲线出现等幅振荡,再根据经验公式计算参数

网友C:
经验法依赖于操作者的经验和对系统的深刻理解

网友D:
首先设定I和D为0,逐步增加P值,直到系统出现持续振荡,记下此时的P值(称为临界比例增益Ku)和振荡周期(称为临界周期Pu)。然后根据Ziegler-Nichols表格计算P、I、D参数

网友E:
现代控制系统中,很多软件提供自动调参功能。通过输入系统响应数据,软件可以自动计算出最佳的P、I、D参数

网友F:
结合系统的具体情况以及经验,先试凑几组合理的PID系数,同时需要观察系统的曲线变化,确定每一个系数对于整个系统曲线的大致影响,然后再根据具体的曲线进行调整

网友G:
一般调节法针对一般的PID控制系统。首先将积分、微分系数置零,使系统为纯比例控制。控制对象的值设定为系统允许的最大值的60%~70%,接着逐渐增大比例系数,直至系统出现振荡;然后逐渐减小比例系数,直至系统振荡消失,再记录此时的比例系数,并设定系统的比例系数为当前值的60%~70%。确定比例系数后,设定一个较小的积分系数,然后逐渐增大积分系数,直至系统出现振荡;再逐渐减小积分系数,直至系统振荡消失,然后记录此时的积分系数,并设定系统的积分系数为当前值的55%~65%

网友H:
有案例分享就更好了

网友I(2025-01-22):
一个采集温度的ADC,一个输出温度的加热头以及一个用于运行控制算法的单片机

网友J:
PID应该如何细节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