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为什么单片机还在用C语言编程

楼主(2024-12-19):
说起单片机我们就会想到C语言,单片机为什么还在用C语言编程?现在有很多很好用的高级语言,如VC、PYTHON、PHP等等,为什么这些语言不能用来编写单片机程序呢?我个人觉得不是这些语言不可以编写,只是C语言是最适合单片机编程的高级语言。

一、单片机编程的特点

1.对单片机编程来说,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单片机的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在编写程序时要尽量做到让程序精简,节约程序占用的存储空间。前提是确保程序的规范性和完整性。

2.我们在进行单片机编程时,主要是通过对单片机的端口和内部寄存器的操作和配置,这个需要比较精确的时序控制。

3.在需要单片机算法运算中,尽量使用加法、减法、移位运算,不要过多的使用乘法除法,因为乘法和除法运算会非常耗时间,特别是除法,会耗费很多时间,这对于运算速度本身就有限制的单片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二、高级语言编写单片机程序的缺陷

高级语言存在的目的是可以实现更为优化的算法,更多的是为了方便的执行方案,但是,高级语言对程序存储空间的占用要比汇编和C语言多很多。由于这个原因就决定了其他高级语言不适用在单片机上,单片机的存储空间非常有限,我们使用者需要靠精打细算来设计程序,根本经不起高级语言臃肿的代码体积。高级语言也无法实现精确的时序控制。

三、C语言是一个折中选择

其实用C语言开发单片机也是一个折中方案,因为最适合单片机开发的编程语言实在太过晦涩难懂,学习起来非常的不方便,并且每一种单片机的汇编指令有很大区别,所以想把一个程序从这种单片机移植到另一种单片机简直是痴心妄想,重新写一遍程序还来得轻松,时间还快。

而且C语言代码执行效率高,也比较精简,方便我们对代码进行移植,所以在现今的单片机编程语言中,C语言才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网友A:
C语言代码执行效率高,也比较精简

网友B:
语言是最适合单片机编程的高级语言。

网友C:
最终还是要转汇编

网友D(2025-01-20):
单片机仍然广泛使用C语言进行编程,主要原因是因为C语言的高效性

网友E:
C语言是一种中级语言,既具有高级语言的易用性,又能直接操作硬件(如寄存器、内存地址等),非常适合嵌入式系统开发。

网友F:
执行效率高,C语言编译后的机器代码效率高,运行速度快,占用资源少,这对于资源有限的单片机非常重要。

网友G:
内存占用低,C语言生成的代码体积小,适合存储空间有限的单片机。

网友H:
C具有成熟的编译器,如GCC、Keil、IAR等,支持多种单片机架构(如ARM、AVR、8051等),提供了高效的编译和调试工具。

网友I:
丰富的库函数,C语言有大量的开源库和驱动程序,方便开发者快速实现功能

网友J:
历史悠久C语言在嵌入式领域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的开发经验和资源

网友K:
社区支持比较好,C语言拥有庞大的开发者社区,遇到问题时可以快速找到解决方案。

网友L:
学习资源丰富,C语言的学习资料和教程非常丰富,适合初学者入门

网友M:
跨平台性,C语言代码可以在不同架构的单片机上移植,只需少量修改。

网友N:
在编写程序时要尽量做到让程序精简

网友O:
C语言代码执行效率高,也比较精简,方便我们对代码进行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