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单片机之间可以进行无线数据传输?

楼主(2024-12-20):
三个单片机之间进行无线数据传输时,直接通过NB-IoT和4G模块进行“点对点”通信是不可行的。

替代方案:

1. 使用服务器作为中转:第一个单片机通过NB-IoT模块将数据发送到服务器,然后服务器将数据转发给第二个单片机(通过其4G模块或其他可访问服务器的通信方式)。第二个单片机再将数据通过类似的方式转发给第三个单片机。

步骤概括如下:

· 第一个单片机(NB-IoT) -> 服务器

· 服务器 -> 第二个单片机(4G或其他)

· 第二个单片机(4G或其他) -> 服务器

· 服务器 -> 第三个单片机(适当的通信方式)

1. 使用其他无线通信技术:如果单片机之间的距离较近,可以考虑使用如Wi-Fi、蓝牙、ZigBee等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进行数据传输。这些技术通常支持设备间的直接通信,但传输距离和速率可能有限。

2. 使用LoRa或Sigfox等技术:对于需要长距离、低功耗的无线数据传输,可以考虑使用LoRa或Sigfox等技术。这些技术适用于物联网(IoT)场景,并支持设备间的直接通信。

总结来说,由于NB-IoT和4G模块的特性限制,它们不适合直接用于单片机之间的“点对点”无线数据传输。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借助服务器或其他通信方式进行数据的中转和传输。同时,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可以选择合适的无线通信技术来实现单片机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A:
具体如何实现?

网友B:
单片机之间可以进行无线数据传输

网友C(2025-01-20):
必然是可以支持无线数据传输的啊

网友D:
可以使用NB但不算是点对点,得有个服务器才可以

网友E:
我觉得最好是用蓝牙或者WiFi这种就比较好

网友F:
三个单片机的话,就整个局域网来通讯就好了啊

网友G:
组网的方式太多了,比如mesh或者WiFi都可以

网友H:
其实4G或者NB的话都需要服务器来转发,不能点对点通讯吧

网友I:
你这种方案倒是可以,不如lora或者蓝牙WiFi这种方便,如果数量少的话

网友J:
对的,你说的对,点对点传输确实不适合使用4G

网友K:
我觉得你还是换个吧,换成lora就可以了

网友L:
蓝牙mesh一般就能帮你处理了,而且还非常有意义

网友M:
由于NB-IoT和4G模块的特性限制,它们不适合直接用于单片机之间的“点对点”无线数据传输

网友N:
需要借助外部无线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