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关于芯源MCU学习资料的问题

楼主(2024-12-14):
目前芯源官方有相关各种mcu的学习资料视频嘛?适合新手的生态教学

网友A:
还是从官方网站以及公众号进行关注学习

网友B:
他家有生态社区

网友C:
芯源公众号上有一些学习资料,可以参考

网友D(2025-02-11):
他家的MCU没有这方面的系统性的视频教程,但是遇到啥问题解决啥问题呗,不一定非要视频的

网友E:
其实你可以看看他家的公众号,有几期是直播那种,我觉得不错

网友F:
那你看ST的也行,其实都通用的

网友G:
一般来说,你还是先有点基础,然后就可以学CW的单片机了,很简单的

网友H:
没有具体的学习视频的,这种生态都是不特别完善的

网友I:
你要什么方面的视频?其实看看其他芯片系列的也行,都是arm好学,非常相似的

网友J:
你没必要相关视频的,直接看例程,多看看跟着项目做就好了

网友K:
学习资料你找个正常的系统性的学习就行了

网友L:
芯源肯定没有专业的学习教程啊,一般都是正点原子或者野火这种还行

网友M:
你还是找个别的资料吧,芯源没有这方面视频教程

网友N:
参考官方或公众号学习资料

网友O:
芯源公众号上还是有很多资源的

网友P:
在21ic电子技术开**坛上,有关于芯源MCU学习资料的视频讨论,您可以参考其中的资源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