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关于芯源SPI的最高时钟频率的问题

楼主(2024-12-15):
芯源的SPI的最高时钟频率是12MHz。虽然主机模式下,SPI的SCK频率可以配置为PCLK/2,
但实际受GPIO的延时的限制,通信速率不能超过12MHz。其实12MHZ一般就满足大多数通讯需求了。

网友A:
12MHZ速率非常快的

网友B:
这要看设备端支持多高时钟吧,有些外设1m都太快

网友C:
芯源的SPI的最高时钟频率是12MHz。

网友D(2025-01-21):
其实12M已经不错了,一般都是用的9M的速度吧

网友E:
是的,芯源的SPI接口在主机模式下,理论上可以将SCK(串行时钟)频率配置为PCLK(外设时钟)的一半

网友F:
实际通信速率受到GPIO(通用输入输出)延时的限制,因此最高通信速率通常不能超过12MHz

网友G:
12MHz的通信速率对于大多数应用场景来说已经足够,能够满足大多数设备的通信需求。

网友H:
我觉得这个速度完全可以了,因为许多传感器、存储设备(如Flash存储器)和其他外设的通信速率通常都在这个范围内

网友I:
一般来说,12MHz的SPI时钟频率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足够使用的。

网友J:
如果你有更高的通信速率需求,可能需要考虑使用其他通信接口(如高速SPI、QSPI或并行接口),或者优化硬件设计以减少GPIO延时的影响

网友K:
其实是速度还行,但是这个咋说呢,不行的话可以试试超频

网友L:
芯源的SPI这个速度已经算是完全可以了

网友M:
我一般都是配置成9M的频率,太快怕不稳定,12M的还没体验过呢

网友N:
芯源的SPI的最高时钟频率是12MHz速率非常快

网友O:
芯源的SPI的最高时钟频率是12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