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芯源SJ-MOSFET产品优势

楼主(2024-12-14):
晶圆工艺:采用2.5代深槽( Deep-Trench )超结工艺 ,更少的光罩层数,生产周期更短,更具成本优势

低内阻:特殊的超结结构让高压超结MOS内阻在同样面积情况下降低到VDMOS的1/3-1/5

更高效率:较高的轻载,满载效率,超低的导通内阻,有效的降低导通、开关损耗

低温升:较低的功耗,有效的降低电源整体的工作温度,延长电源的使用寿命

易用性:使用过程中简单易用,驱动电流需求小,对新一代高速开关电源提供有力的支持

应用范围广:适宜于对系统效率有更高要求的照明应用、各类电源、适配器及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充电器中,
以及大功率充 电桩, LED电源、通讯、服务器电源等

网友A:
芯源SJ-MOSFET很具有性价比

网友B:
所以这是什么mos啊?

网友C:
工艺的提升提高产品性能

网友D(2025-01-21):
芯源SJ-MOSFET产品在功率电子领域具有显著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高效率这方面的

网友E:
SJ-MOSFET采用超级结技术,能够在相同芯片面积下实现更低的导通电阻,从而减少导通损耗,提高整体效率。

网友F:
优化的结构设计使得SJ-MOSFET在开关过程中具有较低的开关损耗,特别适用于高频开关应用。

网友G:
由于SJ-MOSFET具有较低的导通电阻和较高的电流处理能力,可以在较小的封装尺寸内实现高功率输出,从而提高系统的功率密度

网友H:
SJ-MOSFET的设计优化了热传导路径,降低了器件内部的热阻,使得热量能够更有效地散发出去,提高了器件的可靠性和寿命

网友I:
广泛的应用范围,SJ-MOSFET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电源拓扑结构,如反激式、正激式、半桥、全桥等,适用于AC-DC、DC-DC转换器、电机驱动、LED驱动等多种应用场景。

网友J:
芯源的SJ-MOSFET产品覆盖了从几十伏到上千伏的电压范围,能够满足不同电压等级的应用需求。

网友K:
高可靠性比较好,SJ-MOSFET在设计上考虑了各种极端工作条件,具有较高的抗冲击能力和抗干扰能力,能够在恶劣环境下稳定工作。

网友L:
优化的材料和工艺使得SJ-MOSFET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减少了系统维护和更换的频率。

网友M:
芯源的SJ-MOSFET产品符合RoHS(限制有害物质指令)标准,对环境友好。

网友N:
芯源的SJ-MOSFET产品覆盖了从几十伏到上千伏的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