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关于芯源MOSFET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4-12-16):
查看芯源的MOSFET相关的选型发现N沟道的比较多P沟道的几乎没有,是制造工艺的问题还是市场需求,为什么没有做P沟道的MOSFET呢?

网友A:
P沟道MOSFET是空穴导电,N沟道MOSFET是电子导电,要达到同样的性能参数(功率、导通电阻等),P沟道MOSFET比N沟道成本要高很多,因此产量低、品种少、价格高

网友B:
nmos便宜又好用,除了特殊应用应该都用nmos吧

网友C:
其实主要还是性价比以及材料问题

网友D(2025-01-21):
这个芯源和那个芯源是一家吗?这个芯源不是做MCU的吗

网友E:
在 N 沟道 MOSFET 和 P 沟道 MOSFET 的产品分布上存在明显差异,通常 N 沟道 MOSFET 的数量远多于 P 沟道 MOSFET。这种现象主要是由制造工艺的差异导致的

网友F:
N 沟道 MOSFET 的载流子是电子,而 P 沟道 MOSFET 的载流子是空穴。在硅材料中,电子的迁移率(约 1350 cm²/V·s)远高于空穴的迁移率(约 480 cm²/V·s)。因此,N 沟道 MOSFET 的导通电阻(Rds(on))更低,性能更好,适合高电流、高效率的应用。

网友G:
制造 N 沟道 MOSFET 的工艺相对简单,成本较低。P 沟道 MOSFET 的制造工艺更复杂,需要更高的掺杂浓度和更精确的控制,导致成本较高

网友H:
一般来说,N 沟道 MOSFET 的导通电阻通常比 P 沟道 MOSFET 低,因此在相同电流下,N 沟道 MOSFET 的功耗更低,效率更高

网友I:
开关速度,N 沟道 MOSFET 的开关速度更快,适合高频开关应用(如开关电源、DC-DC 转换器等)。

网友J:
热性能,由于 N 沟道 MOSFET 的导通电阻更低,发热量更小,热性能更好。

网友K:
N 沟道 MOSFET 广泛应用于电源管理、电机驱动、LED 驱动、DC-DC 转换器等领域。P 沟道 MOSFET 主要用于一些特定的应用场景,如高边开关(High-Side Switch)或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L:
由于 N 沟道 MOSFET 性能更好、成本更低,市场需求更大。P 沟道 MOSFET 的需求相对较小,因此制造商更倾向于生产 N 沟道 MOSFET。

网友M:
在低边开关电路中,N 沟道 MOSFET 可以直接驱动,电路设计简单。在高边开关电路中,虽然 N 沟道 MOSFET 需要额外的驱动电路(如电荷泵或自举电路),但其性能优势仍然使其成为首选

网友N:
其实还是与造价成本有关系的

网友O:
PMOS与NMOS主要是制造工艺上的区别,工艺不同价格自然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P:
开关速度,N 沟道 MOSFET 的开关速度更快,适合高频开关应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I:
开关速度,N 沟道 MOSFET 的开关速度更快,适合高频开关应用(如开关电源、DC-DC 转换器等)。 ...

有相关依据嘛?不明白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