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Flash 应用的优化设计建议

楼主(2024-12-17):
(1) 程序区和数据区分离
避免频繁擦写程序区,可将 Flash 的特定区域划分为数据区用于频繁数据更新。
使用专门的 Flash 分区策略,提高存储寿命。
(2) 动态数据管理
对于需要频繁更新的数据(如计数值或运行日志),采用轮询存储或数据冗余机制减少对单一区域的擦写次数。
(3) 使用 Bootloader 实现安全更新
在 Flash 中保留一个独立的 Bootloader 区域,用于设备启动和程序更新。
在更新前对新程序进行校验,确保固件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4) 数据加密与校验
在 Flash 中存储敏感数据时,可以对其进行加密,提升安全性。
在程序或数据更新时,通过校验和/哈希值验证数据完整性,防止写入错误。

网友A:
将程序按照功能划分为不同的模块,如通信模块、控制模块、数据处理模块等,每个模块的代码存放在 Flash 的特定区域。这样做有助于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B:
避免在堆上分配大块内存,以防止堆栈溢出。尽量使用局部变量,并在函数之间传递指针而不是复制整个数据。

网友C:
全局变量占用固定的内存空间,且容易引起代码复杂性。尽量将全局变量改为局部变量或使用静态局部变量。

网友D:
设计一个清晰、简洁、高效且组件复用性强的代码架构,如采用精简高效的算法和代码量小的中间件。

网友E:
选择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都较低的算法。

网友:
在Flash中保留一个独立的Bootloader区域,用于设备启动和程序更新

网友F:
将Flash的特定区域划分为数据区,用于频繁数据更新,以避免对程序区的频繁擦写

网友G:
对于频繁调用的小函数,可以使用内联函数来减少函数调用的开销,但要注意这可能会增加代码大小。

网友H:
由于初始化为非0的全局和静态变量会占用flash空间,可以考虑要不要对其初始化,这主要看初始化代码中会不会用到这些变量的值。

网友I:
将Flash存储器划分为两个相同大小的区域,分别存储相同的程序内容,当一个区域出现问题时,可以切换到另一个区域。

网友J:
由于 Flash 有擦写寿命限制,要采用均衡擦写的策略。可以将 Flash 划分为多个擦写单元,轮流使用这些单元进行数据存储和更新。例如,在一个数据记录系统中,将 Flash 分为多个扇区,每次记录数据时,选择使用擦写次数较少的扇区,避免某个扇区过度擦写而损坏。

网友K:
在需要进行多次 Flash 读写操作时,合理安排读写顺序。一般来说,先进行批量的读操作,然后再进行写操作,这样可以减少 Flash 的状态转换次数。因为 Flash 在读写状态之间转换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开销。

网友L:
如果单片机的Flash支持分页,合理规划代码和数据在Flash中的分布,以减少页面切换。

网友I:
根据应用需求,优化数据存储格式。例如,对于需要频繁读取的数据,可以采用紧凑的数据结构来减少读取时间;对于不需要精确存储的数据,可以采用近似值或压缩算法来减小存储体积。

网友M:
在Flash中存储代码的校验和,用于启动时验证代码的完整性。

网友N:
MCU内部FLASH要用来频繁读写数据的话,最好是做分区管理。

网友O:
不需要的源代码不要编译到最终执行文件中,可不要包含源代码的头文件,是否需要编译它主要看业务中会不会调用源代码向外暴露的接口。

网友P:
对于程序中使用的常量(如配置参数、表格数据等),应尽量存储在 Flash 中。因为 Flash 在掉电后数据不会丢失,而且读取 Flash 中的常量比从其他存储介质(如外部 EEPROM)读取更加高效。

网友(2025-01-17):
对于需要频繁擦写的Flash存储器,可以采用磨损均衡技术来延长其使用寿命。通过定期更换擦写区域,使得每个区域的擦写次数相对均衡,从而避免某个区域因过度擦写而损坏。

网友Q:
对于存储在Flash中的大量数据,可以考虑使用压缩算法减少存储需求。

网友R:
合理设计代码的数据结构,多使用结构体和联合体,少用零散的多个变量。

网友S:
变量该定义成全局变量还是静态变量,要有明确的认识,明确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作用再定义。

网友T:
尽量按Flash页的大小来编程,避免不必要的擦写操作。

网友U:
在Flash中存储敏感数据时,对其进行加密,提升安全性

网友P:
在编译器设置中启用优化选项,如速度优化、大小优化等。

网友V:
将Flash存储器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用于存储不同类型的数据。例如,可以将代码区、数据区、日志区等分开管理,以便于数据的读写和维护。

网友I:
通过合理的软件设计,减少对Flash的擦写次数,例如使用RAM缓存数据,达到一定条件后再写入Flash。

网友J:
将Flash存储器划分为主区和备份区,当主区的程序出现问题时,可以通过备份区进行恢复。

网友W:
根据数据的性质和使用频率选择合适的数据存储格式。对于经常读取但很少修改的数据,如系统配置参数,采用固定长度的格式存储在 Flash 中,便于快速定位和读取。

网友X:
尽量减少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使用,这将减少ROM的占用,并提高可执行文件的效率。

网友L:
移除不必要的函数、变量和代码分支,减少程序的冗余。

网友Y:
将代码的校验和存储在闪存中,用于在启动时验证代码的完整性。

网友Z:
选择时空复杂度低的算法。

网友AA:
对于存储在闪存中的大量数据,可以考虑使用压缩算法来降低存储要求。

网友AB:
在闪存中保留一个单独的引导加载程序区域,用于设备引导和程序更新

网友AC:
变量应该定义为全局变量还是静态变量,需要对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作用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明确的定义。

网友AD:
尝试根据闪存页面的大小进行编程,以避免不必要的擦除操作。

网友AE:
在闪存中存储敏感数据时,请对其进行加密以提高安全性

网友N:
MCU的FALSH适合用来存储不经常变化的数据,不易拿来频繁擦写

网友AF:
闪存被分成主区域和备份区域。当主区的程序出现问题时,可以通过备份区进行恢复。

网友AG:
优化Flash应用设计,应注重精简代码、减少资源占用、优化动画帧率和渲染效率,提升用户体验。

网友AH(2025-02-16):
优化flash应用程序设计应着眼于精简代码、降低资源消耗、优化动画帧率和渲染效率、提升用户体验。

网友Y:
如果要用MCU的内部Flash频繁读写数据,分区管理很重要,这样可以避免数据混乱,提高管理效率,让程序运行更顺畅

网友AF:
减少全局和静态变量的使用可以节省ROM空间,提升程序效率

网友AI:
简化代码,去掉多余功能和变量,让程序更精炼。

网友AJ:
在设计代码时,要把数据组织得有条理。尽量用结构体和联合体来整合相关变量,这样代码更整齐,易维护。

网友AK:
检查代码完整性的校验和,就像检查文件损坏没。

网友AL:
在Flash里存敏感数据,记得给它们加密哦,保护信息安全。

网友AL:
压缩数据能节省存储空间,不过不要损失原来数据的精度。

网友AM:
合理分配数据存储,尽量将连续数据放在同一块Flash。

网友AN(2025-03-18):
设计代码架构时,应模块化,用简洁算法,减少冗余,确保模块间接口清晰,便于复用。

网友AO:
全局变量方便数据共享,但易造成冲突;静态变量局部化数据,减少干扰。

网友AP:
挺实用的资料,学习flash操作了

网友AQ:
开启优化能提高代码运行速度或减小程序体积。

网友AR:
设置一个固定的存储区域,只用于存放启动代码和更新程序,不影响其他数据。

网友AD:
选算法时,优先考虑运行和存储空间都小的。

网友AS:
编程时,按照Flash页大小划分代码,减少频繁擦除,延长单片机寿命。

网友AT:
就和手机备份一样,单片机把程序分成主备两份,主程序出问题就启用备份。

网友AU(2025-04-18):
这些优化设计建议非常实用,特别是对于需要长期运行和频繁更新数据的设备来说。程序区和数据区分离可以有效延长Flash的使用寿命。

网友AE:
这是为了确保设备能从可靠的位置启动和更新程序

网友AC:
在代码中添加校验和计算,启动时读取闪存中的校验和,与计算出的校验和对比,若不符则提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