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一个很有意思的电源线路

楼主(2024-12-15):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一个很有意思的电源线路
对于经常和微电子打交道的人来说,突然看到这样的线路还是感觉蛮有意思的,也许这就是眼界的问题吧!也是知识沉淀程度的问题吧!
那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线路呢?这就是作都最近拆了一把热水壶看到的线路,第一眼看到就是觉得新奇,这线路还可以这样做啊!先来看下实物图。
从图中怎么没有看到二极管呢,控制板那边是需要5V电源的,没有二极管这些,难道这电路不用做整流这些吗?这也是作者感到新奇的地方。以往看到交流到5V的线路一般都是有做整流这些的。带着这份新奇,下面就来抄下原理图吧,根据实物板做出来的原理图如下:
从原理图中可以看出,KP311AWPA就是生成直流5V的关键器件。
用万用表实测电路电压可知:接口CN1的第1脚为直流5V,第二脚为GND地。万用表将黑表笔点在GND上,红表笔点在ACL上,结果量出来的都是正常的直流5V。为什么这交流的火线都变成了5V呢?这就是KP311AWPA这颗器件的特别之处。
芯片各引脚功能对应如下:
1脚:N,交流输入端,同时作为电路地;
2脚:BUS,内部半桥整流输出正端;
3脚:Drain,内部高压MOSFET的漏极;
4脚:Vo,采样输出电压,同时作为内部反馈信号;
5脚:VDD,芯片的供电管脚;
6脚:ICG,芯片的参考地;
7脚:L,交流输入端,同时作为半桥整流输入端。
作者根据引脚定义说明对该芯片的内部结构做了如下图猜测,这里也欢迎读者补充指正。
这个线路说白了就是将整流功能集成到了芯面里面了,这样的集成化减小了电路复杂度也降低了线路成本。
重点是这颗芯片用的是半桥整流,至于这直流5V输出的具体原理是怎么样的? 毕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线路,所以作者也还没有吃透,就暂时到这里。
最后,欢迎留言讨论! 谢谢!

网友A(点评):
感谢分享!本篇文章字数不满800字未达原创审核门槛

网友B:
这是非常常见的的非隔离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非常常见的的非隔离电源啊

哦, 平时这方面的电路没接触过,所以第一次看到有点感触

网友C:
这种是用什么隔离,二极管来隔离吗?

网友D:
低成本,离线式 非隔离PWM控制开关芯片

网友E:
相当于一个高压输入的DC-DC电路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用什么隔离,二极管来隔离吗?

这种线路没有做隔离,所以输出的5V又串到了输入的L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