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BLDC电机驱动上什么时候使用2个NMOS,我看有的怎么用的是PMOS

楼主(2024-12-15):
BLDC电机驱动上什么时候使用2个NMOS,我看有的怎么用的是PMOS+NMOS,用P+N的电路简单,没有中间的驱动芯片,用两个NMOS的我看还要用驱动芯片,这两种方案有啥不一样或者什么时候必须选择某个吗?

网友A:
在BLDC电机驱动中,选择 NMOS+NMOS 还是 PMOS+NMOS 的拓扑结构,主要取决于系统的需求、电路性能要求以及成本设计的考虑

网友A:
1. PMOS + NMOS 驱动方案
特点:
电路简单:PMOS管可以直接用单片机的GPIO控制,开关逻辑与NMOS相反(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截止),通常不需要额外的驱动芯片。
成本低:省去了专门的高侧驱动芯片,适合对成本敏感的设计。
效率较低:PMOS的导通电阻通常高于NMOS(相同工艺和规格下),这会导致更多的功耗。
适用低压场景:在低电压(例如12V或以下)应用中,PMOS的性能和成本还能接受。
适用场景:
低功率场景,如小型电机、玩具车、简单的无刷风扇驱动。
需要节约设计复杂度或成本的情况下。

网友A:
2. NMOS + NMOS 驱动方案
特点:
高效率:NMOS管的导通电阻更低,能量损耗较小,因此效率更高,特别是在大电流场景中。
需要高侧驱动芯片:NMOS在高侧工作时,其栅极电压必须比源极电压高(通常要高12V以上)。因此需要使用如半桥驱动芯片(如IR2110、DRV系列)或者自举电路来实现高侧控制。
适用高功率场景:在大电流、大功率驱动中,NMOS的性能更优。
适用场景:
高功率场景,如电动汽车、电动工具等需要大电流驱动的设备。
对效率要求高、需要减少电机发热的场景。
使用更高工作电压(如24V、48V甚至更高)时,PMOS的性能开始变差,而NMOS仍能保持良好性能。

网友A:
3. 选择考虑
成本 vs 性能:
如果你的应用场景对性能要求不高(如电流较小),优先选择 PMOS + NMOS,简单且经济。
如果需要高效驱动或者电流较大(如10A以上),NMOS + NMOS 是更好的选择。
电源电压:
低电压(12V以下):PMOS + NMOS 性价比更高。
高电压(24V及以上):NMOS + NMOS 是更合理的选择。
复杂度:
如果对设计复杂度敏感(如小型项目或快速原型设计),PMOS + NMOS 可能是更好的起点。
如果有高侧驱动芯片的使用经验,或者追求高性能,NMOS + NMOS 是更理想的方案。

网友A:
总结
如果你的设计是小功率、低成本项目,可以用 PMOS+NMOS 的方案。
如果需要更高效率、更高功率,且能接受更复杂的电路设计,则选择 NMOS+NMOS。

网友B(2025-01-29):
在 BLDC 电机驱动电路中,使用 2 个 NMOS 还是 PMOS + NMOS 的组合,主要取决于电路设计的需求、成本、性能和复杂性

网友C:
PMOS + NMOS 方案,上管使用 PMOS,下管使用 NMOS。驱动简单:PMOS 的栅极电压可以直接由逻辑电平(如 3.3V 5V)控制,无需额外的驱动芯片。电路结构简单:适合低功率、低成本的应用

网友D:
PMOS + NMOS 方案无需驱动芯片:节省成本和 PCB 面积。设计简单:适合初学者或快速原型设计

网友E:
由于 PMOS 的性能限制,这种方案通常只适用于低功率(如几十瓦以下)的 BLDC 电机

网友F:
一般PMOS的话,只能低功率 BLDC 电机(如小型风扇、玩具电机)。成本敏感型应用。对开关频率要求不高的场景

网友G:
上管和下管均使用 NMOS。需要驱动芯片:由于上管 NMOS 的栅极电压需要高于电源电压(Vgs > Vdd),因此需要专门的驱动芯片(如自举电路或电荷泵)

网友H:
NMOS 性能优越:MOS 的导通电阻(Rds(on))较低,导通损耗小。NMOS 的开关速度快,适合高频开关应用

网友I:
适合高功率应用:由于 NMOS 的性能优势,这种方案可以支持更高功率的 BLDC 电机

网友J:
PMOS + NMOS 方案:适合低功率、低成本、设计简单的应用

网友K:
2 NMOS 方案:适合高功率、高性能、对效率和开关频率要求较高的应用

网友L:
按实际项目需求来定方案

网友M(2025-10-04):
BLDC 驱动用 2 个 NMOS,多是单电阻采样或简化半桥方案,需搭配 bootstrap 电路抬升栅极电压,适合低压(如 12V)、中低功率场景,成本低、开关速度快。用 PMOS 常为高压或特定拓扑,无需 bootstrap,但 PMOS 导通电阻大、成本高、开关速度慢,仅在需简化电路或适配高压供电(如 48V+)且对效率要求不高时使用。

网友N:
BLDC 电机驱动中,2 个 NMOS 通常用于半桥驱动或特定低压场景,利用其低导通电阻特性降低损耗,需搭配 bootstrap 电路提供栅极电压。用 PMOS 多在高压侧驱动且无需 bootstrap 的场景,因 PMOS 导通无需额外升压,但导通电阻较大,适合电流较小或对成本敏感的低压应用,两者选择取决于电压、电流及成本需求。

网友M(2025-11-03):
BLDC 电机驱动中用 2 个 NMOS 通常是半桥拓扑,适用于低压小功率场景,靠 bootstrap 电路提供栅极电压。用 PMOS 多在高压或需简化驱动电路的场合,PMOS 导通无需额外升压,但导通电阻较大、成本高,适合对效率要求不极致的低压场景,选择需结合电压、功率及成本权衡。

网友O:
BLDC 电机驱动用 2 个 NMOS 多见于半桥拓扑,适用于低压小功率场景,靠 NMOS 低导通电阻特性高效开关。用 PMOS 则常见于高端驱动,尤其在无法通过自举电路驱动 NMOS 的低压场景,可避免 NMOS 高端驱动的电平转换问题,但 PMOS 导通电阻较大,适合对成本敏感而非极致效率的场合。

网友P:
在 BLDC 电机驱动中,当需要高功率、高效率驱动时,常使用 2 个 NMOS,如电动汽车、电动工具等场景,因其导通电阻低、开关速度快,但需搭配驱动芯片和 bootstrap 电路。而 PMOS 多用于低功率、低成本场景,如小型风扇、玩具车驱动,可直接由单片机 GPIO 控制,无需额外驱动芯片。

网友Q:
PMOS+NMOS适用于低压、小功率场景

网友R:
LDC 电机驱动中,2 个 NMOS 常用于低压侧驱动(如半桥低端),靠栅极正电压导通,适合低电压场景,成本低、导通电阻小。PMOS 则用于高压侧驱动,需负电压或悬浮栅极驱动,适合高侧开关,避免 NMOS 高侧驱动时的 bootstrap 电路复杂性,但导通电阻较大、成本高,常用于低压小功率或特定拓扑中。

网友S:
PMOS+NMOS 是低压小功率场景的 “低成本简化方案

网友T:
NMOS开关速度快,可以支持非常高的PWM频率,这使得电机控制更平滑、响应更快、噪音更小。

网友U:
BLDC电机通常采用三相全桥驱动

网友V:
BLDC 电机驱动中,2 个 NMOS 的用法集中在追求高效率、中高功率的简化拓扑场景,而 PMOS 多搭配 NMOS 组成驱动电路,用于低功率、需简化设计的场景

网友W:
只要你的功率超过50W,或者你对效率、续航、性能有任何要求,就必须选择NMOS+NMOS方案。

网友T:
NMOS 较小,效率较高

网友X:
核心差异体现在驱动方式

网友Y:
BLDC 驱动用 2 个 NMOS 多见于半桥拓扑(如低压小功率场景),靠栅极电压控制导通,需电荷泵抬升电压。用 PMOS 则适合高压侧开关,可直接接电源正极,但导通电阻较大、成本高,常用于简单低压电路。选型取决于电压等级、功率需求及成本控制。

网友Z:
BLDC 电机通常为三相,需三相全桥驱动,此时几乎均采用6 个 NMOS方案

网友AA:
PMOS+NMOS组合适合低压小功率应用,成本低、设计简单。

网友AB:
PMOS性能随电压升高而变差,NMOS仍能保持良好性能。

网友AC:
2 个 NMOS适用于中高压、中大功率场景

网友AD:
PMOS+NMOS(半桥或全桥上下臂)

网友AE:
PMOS的导通电阻通常高于NMOS,导致更多功耗。

网友AF:
根据实际需求来设计方案,确保方案实用性。

网友AG:
优先选双NMOS的条件:

系统工作电压≥24V;
负载电流>10A或需高频PWM调制;
对能效和散热有严格要求(如工业设备)。
优先选P+NMOS的条件:

系统电压≤12V且功率<50W;
开发周期短、预算有限;
无需复杂保护功能的基础驱动场景。

网友AH:
NMOS的导通电阻更低,能量损耗小,适合大电流场景。

网友AI:
PMOS+NMOS组合适合低电压和小功率应用,如微型电机控制。

网友AJ:
NMOS 高压型号丰富,易选型

网友AK:
功率或性能需求高,选nmos+nmos电路更佳。

网友AL:
全桥驱动中的 MOS 管选型

网友AM:
上管使用 PMOS,下管使用 NMOS,共源极连接电机绕组,通过控制两管的导通 / 关断实现绕组电流方向切换。

网友AN:
NMOS的Rds 非常小,两个都是NMOS的桥臂导通损耗很低,可以大大提高驱动效率

网友AO:
PMOS + NMOS 简单、低成本,但性能和效率较低。
NMOS + NMOS 复杂、高成本,但性能和效率极高。

网友AP:
BLDC 驱动用 2 个 NMOS 通常是半桥拓扑,适用于低压小功率场景(如 12V 以下),靠 NMOS 低导通电阻节能;用 PMOS 可能是因 PMOS 适合高压侧驱动,或在特定互补电路中配合 NMOS,不过 PMOS 导通电阻较大,效率较低,现在多以 NMOS 加 bootstrap 电路替代,兼顾高压与效率。

网友AQ:
BLDC 电机驱动中,2 个 NMOS 多用于半桥驱动(如低压小功率场景),靠 bootstrap 电路实现上管导通,成本低、开关速度快。用 PMOS 通常在高压或需要简化驱动电路的场合,无需 bootstrap,但导通电阻较大、成本高,适合对效率要求不极致的场景,需根据电压、功率及成本权衡选择。

网友AQ:
BLDC 驱动中,2 个 NMOS 多用于半桥低压小功率场景,靠 bootstrap 电路驱动上管,成本低、开关快。PMOS 适用于高压或简化驱动的场合,无需 bootstrap,但导通电阻大、成本高,适合效率要求不高的场景,需按电压、功率和成本选择。

网友AQ:
BLDC 驱动中,2 个 NMOS 多用于半桥低压小功率场景,借助 bootstrap 电路驱动上管,成本低且开关速度快。PMOS 适用于高压或需简化驱动的场合,无需 bootstrap,但导通电阻较大、成本高,适合效率要求不极致的场景,需依电压、功率及成本选择。

网友AR:
为了防止高边和低边MOSFET同时导通导致电源短路,驱动芯片或MCU必须精确控制“死区时间”,确保一个关断后,另一个才能导通。

网友AS:
NMOS的开关速度快,适合PWM调速等高频场景。

网友AT:
什么时候“必须”用 PMOS+NMOS?

网友AU:
BLDC 电机驱动用 2 个 NMOS 多为半桥拓扑,适用于低压小功率场景(如 12V 以下),靠 NMOS 低导通电阻特性高效开关;用 PMOS 可能是因架构需求(如高端驱动简化设计),但 PMOS 导通电阻较大,更适合低压微功率场景。选型需结合电压、功率及成本,高压大电流常用 NMOS 加驱动芯片方案。

网友AV:
基于电压、功率、成本、设计复杂度等因素

网友AW:
PMOS+NMOS方案推荐用于低电压、小功率、成本敏感型应用,因为它电路简单、无需驱动芯片。

网友AX:
成本敏感、效率要求低选PMOS+NMOS;追求高性能、接受复杂设计选NMOS+NMOS。

网友U:
若电流<10A,优先选PMOS+NMOS;若电流>10A,选NMOS+NMOS。

网友AY:
PMOS 在高压下效率劣势明显,且 6 个 PMOS 成本远高于 6 个 NMOS+3 个半桥驱动芯片。

网友AZ:
PMOS可直接用单片机的GPIO控制

网友BA:
在相同电流下,PMOS的发热可能更严重,需预留更大散热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