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每周分享】浅谈变频器劣根性——谐波干扰于抑制

楼主(2024-12-15):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凡是经常接触变频器的电工同行或许都曾注意到,只要变频器启动、运行,那么同线路当中的其它用电设备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严重的甚至无法正常工作!这种现象以同线路中的电视机最为直观——变频器一起动运行,满屏幕的信噪干扰点。

追根溯源导致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就是变频器。因为工作机理所决定变频器的输入侧和输出端的电流中均会含有大量的低次和高次谐波,这些干扰信号通过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的电缆(起到天线的作用)为介质向外发射传播干扰信号,严重干扰周围电气设备,特别是无线通讯设备以及各种精密电子仪器。
如果想要削弱变频器输出电流当中的谐波成分,常采用变频器输出端串入滤波电抗器再将滤波电抗器与电动机相连接的方式进行(图一示)。这样的话可以削弱谐波电流在电动机中产生的附加干扰转矩,改善电动机的运行特性。不过需要着重指出的是:1、通过接入滤波电抗器的方法,只能削弱干扰信号而不能消除;2、变频器输出端只能串入滤波电抗器,决不允许使用电容器吸收谐波电流,否则会导致变频器内的功率逆变器件损坏!

此外变频器输入端电流中的谐波电流,往往会进入到同线路其它各种仪器仪表或电子设备中,形成干扰源影响设备运行。此时可以采取电源隔离措施(多为1:1变比带有接地屏蔽层的隔离式变压器)和加入滤波器(常使用专门的复合式滤波组件)的举措加以抑制,例如图二。

@21小跑堂 :收到。
@王栋春 :1、字数 2、内容 3、配图
@21小跑堂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无法达到要求?
感谢分享!未达原创审核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