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选择外接8M晶振后,需要做哪些设置?

楼主(2024-12-15):
原本库函数默认的是72M,定时器设置为1ms, 选择8M晶振后,定时变成了9ms.
GD32选择外接8M晶振后,选择这个宏定义后,还需要做哪些设置呢?第一次改用外接晶振,不懂,求大家帮忙解惑!谢谢!

GD32 外接晶振

GD32 外接晶振

网友A:
为什么要选这个呢?

网友B:
把定时器计数/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选这个呢?

是我自己搞错了,我以为外接8M晶振就要开启__SYSTEM_CLOCK_8M_HXTAL 这个宏定义。后来我看了一下库函数的调用关系,搞明白了。系统72M的频率就是基于8M外接晶振倍频得到的,所以选择默认的__SYSTEM_CLOCK_72M_PLL_HXTAL就是正确的。如果选择__SYSTEM_CLOCK_8M_HXTAL 这个宏定义,那么时钟默认是没有倍频的,AHB->APB1,APB2也就变成了8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自己搞错了,我以为外接8M晶振就要开启__SYSTEM_CLOCK_8M_HXTAL 这个宏定义。后来我看了一下库函数的 ...

是的

网友C(2025-01-22):
在使用 GD32 微控制器时,如果选择外接 8MHz 晶振作为系统时钟源,需要进行以下设置以确保系统时钟正确配置并正常工作

网友D:
确保 8MHz 晶振正确连接到 GD32 的 OSC_IN 和 OSC_OUT 引脚(通常是 PF0 和 PF1)。确保晶振两端并联的负载电容(通常为 20pF)正确连接。

网友E:
在代码中需要配置以下寄存器以启用外部晶振并设置系统时钟

网友F:
配置 PLL 的倍频系数,将 8MHz 晶振倍频到目标频率(例如 72MHz)

网友G:
晶振频率,确保晶振频率与代码中配置的频率一致。

网友H:
晶振两端的负载电容值需要根据晶振规格书选择,通常为 20pF。

网友H:
根据外设需求合理配置 AHB 和 APB 分频器。

网友I:
使用调试工具(如 J-Link)检查系统时钟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J:
使用调试工具查看 RCC 寄存器的值,确认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K:
如果系统无法启动,检查晶振是否起振,或尝试使用内部时钟(HSI)作为临时替代。

网友L:
学习一下,提升自己

网友M(2025-02-28):
你提到的GD32单片机使用外部8M晶振,并且选择定时器设置为1ms,但实际定时变成了9ms,这个问题通常与时钟源配置和定时器的时钟源设置有关。

网友N:
时钟系统需要重新配置

网友N:
定时器从1ms变为9ms的问题,这很可能是因为在切换到8MHz晶振后没有正确重新配置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