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GPIO复用我的理解。

楼主(2024-12-15):
在实际开发中,MCU的外设资源复用与优化设计对于提升系统性能和降低成本具有重要意义,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使用到。

一、外设资源复用
GPIO复用
灵活配置,MCU的GPIO引脚通常具有多种功能,像串口通信、I2C通信、SPI通信等。在设计中,应要根据实际需求灵活配置这些引脚,以实现GPIO的复用。可以将某个GPIO引脚配置为串口通信的TX引脚,当不需要串口通信时,再将其配置为其他功能的引脚,在复用GPIO时,需要避免引脚冲突,确保同一时间内一个引脚只被配置为一种功能。还需要注意GPIO的电气特性和驱动能力,以确保其满足外设的需求。
IO示例请看下图:
AF0 到 AF7 复用功能表(通过 GPIOx AFR 寄存器选择)

复用、重映射、多路复用(多功能引脚)
通过查阅 stm32L4 和 stm32F1 的参考手册可以知道这两款 mcu 的 GPIO 引脚复用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其中 stm32F1 仍在使用重映射的概念,而 stm32L4 则使用的是多路复用概念。
复用Multiplexing
复用Multiplexing指的是GPIO引脚可以配置为多个不同的功能,即一个引脚可以连接到多个不同的外设。这通常通过配置GPIO引脚的Alternate Function(AF)寄存器来实现。复用使得一个引脚能够在不同的时间执行不同的功能,增加了引脚的利用效率。
配置方式:通过设置GPIOx_AFRL和GPIOx_AFRH寄存器。
用途:允许单个引脚承担多种功能(UART、SPI、I2C等)。
示例:一个GPIO引脚既可以用作UART的TX引脚,也可以用作I2C的SDA引脚,具体取决于配置的AF值。
重映射Remapping
重映射Remapping指的是改变外设的引脚分配,即将某个外设的功能从默认引脚重新映射到其他引脚上。这在某些情况下非常有用,当默认引脚被其他功能占用时,可以通过重映射来避免冲突。
配置方式:通过配置SYSCFG寄存器或特定的重映射控制寄存器(如AFIO_MAPR)。
用途:改变外设与引脚的默认连接关系,以避免引脚冲突或优化PCB布局。
示例:将USART1的TX引脚从默认的PA9重映射到PB6。
多路复用Multiplexing
多路复用Multiplexing在更广泛的电子学概念中是指多个信号通过一个通道传输,但在STM32中,多路复用通常与复用的概念相似,指的是引脚可以承担多种功能。这是通过配置不同的Alternate Function(AF)来实现的。
配置方式:同样通过GPIO的AF寄存器配置。
用途:允许多个外设功能共享同一个引脚。
示例:一个引脚可以根据AF设置在不同的时间点用作不同的外设功能。
定时器复用
多功能定时器,一些高级MCU的定时器具有多种功能,PWM输出、捕获/比较功能等,这些功能可以通过软件配置来实现,从而充分利用定时器的资源。
资源共享,对于具有多个定时器的MCU,可以通过合理分配定时器资源来实现复用。可以将一个定时器用于系统时钟,另一个定时器用于生成PWM信号,可以避免单个定时器过载,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ADC复用
多通道ADC,一些MCU具有多通道的ADC,可以同时采集多个模拟信号。在设计中,可以充分利用这些通道来实现ADC的复用。可以将多个传感器连接到不同的ADC通道上,同时采集它们的信号。
分时复用,对于具有单个ADC的MCU,可以通过分时复用的方式来实现多个模拟信号的采集。通过软件控制ADC的采样时间,依次采集不同模拟信号的值。这种方式虽然会增加一些软件开销,但可以节省硬件成本。

二、优化设计
软件设计优化
任务调度,通过合理的任务调度算法,可以充分利用MCU的处理能力。可以使用实时操作系统(RTOS)来实现多任务管理,从而提高系统的实时性和稳定性。RTOS可以管理多个任务,确保它们按照预定的优先级和时间片运行,避免任务之间的冲突和死锁。
低功耗设计,在电池供电的设备中,低功耗设计至关重要。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电源管理方案、优化睡眠模式等方式来降低MCU的功耗。可以使用动态电压调节(DVS)技术,根据系统的实际需求调整工作电压;还可以使用能量回收技术,将系统中的能量损耗转化为电能存储起来。
硬件设计优化
集成度,选择高集成度的MCU可以减少外部元件数量,降低系统复杂性,并减小PCB的尺寸。高集成度的MCU通常将多个外设模块集成在一起,减少了外部连接和布线的工作量,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电源管理,通过合理的电源管理设计,可以提高系统的能效。可以使用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或开关电源(SMPS)来为MCU提供稳定的电源电压。同时,还可以采用电源门控技术,在不需要时关闭某些外设模块的电源,进一步降低功耗。
三、实际经验
外设资源不足的情况
在某些项目中,可能会遇到外设资源不足的情况。当需要同时采集多个模拟信号时,可能会发现ADC通道数量不足。可以通过分时复用、使用外部ADC模块等方式来解决。分时复用可以节省硬件成本,但可能会增加软件复杂度;而使用外部ADC模块则可以提供更多的通道数量,但会增加硬件成本和布线工作量。
软件或硬件设计优化
在一个项目中,遇到了GPIO资源不足的问题。通过重新规划电路板和重新分配GPIO引脚的功能,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将一些不常用的功能从GPIO引脚上移除,并将它们分配到其他外设模块上;还通过优化软件设计,减少了GPIO的占用时间,从而提高了系统的性能。
另一个项目中,使用了RTOS来实现多任务管理。通过合理配置任务优先级和时间片,确保了系统的实时性和稳定性。还使用了低功耗设计技术,如动态电压调节和睡眠模式等,进一步降低了系统的功耗。

很实用

网友A:
每个公司的产品设计处理这个方式都不一样。微芯的现在通过mCC可以方便的选择复用功能

网友A:
现在很多公司采用的是一种复用矩阵的设计方式,大部分功能可以映射到任意引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公司采用的是一种复用矩阵的设计方式,大部分功能可以映射到任意引脚 ...

STM32的好像不可以吧?都要按它指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每个公司的产品设计处理这个方式都不一样。微芯的现在通过mCC可以方便的选择复用功能 ...

mCC是什么原理?

网友:
现在都是矩阵式的配置,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