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WCH-LINK的modes就是用作于RISC-V与ARM切换用的呗?

楼主(2024-12-16):
WCH-LINK的modes就是用作于RISC-V与ARM切换用的呗?

网友A:
您好,是的,长按Modes键之后Link上电可切换模式

网友B:
对的,就是用于模式切换的

网友C:
其实我很好奇,因为这个risc-v和arm为啥不能集成到一起,不做这种切换呢?

网友D:
其实我觉得切换的话,用上位机配置一下比较好,比按键方便多了

网友E:
这种就是为了模式切换使用的

网友F:
当然,我记得官方的使用手册上是这么写的

网友G:
一般来说都是模式切换,如何切换是需要长按这个按键之后上电,就可以了

网友H:
建议你还是看看手册吧,手册上都有写的

网友I:
这种模式切换其实感觉还是不是很优秀,要是拨码或者上位机配置就好了

网友J:
就是risc-v和arm烧录功能的切换的

网友K:
当然的啊,模式切换的作用,其实还挺好用的

网友L(2025-01-31):
支持对 RISC-V 微控制器的调试和烧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