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60.00元(功能说明)
[AT32L021] 【AT-START-L021测评】低功耗之深度睡眠,功耗比官方低一半?

楼主(2024-12-16):
配置RTC,生成相应代码。
这里配置RTC,只是为了让工程中添加上RTC的库文件。实际不使用生成的RTC代码。

这里参考了SDK中的deepsleep_ertc_alarm例程。
虽然用AT32_Work_Bench生成了代码,但为了保证实验过程中最大程序与官方数据相近,这里把时钟的配置也修改成例程中的函数。
注释掉了生成的不必要的函数。
主要函数在main文件中,在int中断函数处理文件中,添加上RTC的相应处理程序。
这里可以参数WK_AT32L021\AT32L021_Firmware_Library_V2.0.5\project\at_start_l021\examples\pwc\deepsleep_ertc_alarm\src中的三个C文件中的函数。基本不用另外 修改。
如下 ,在3.3V电压下,测量的数据,要比数据手册上的大不少,这时,以为是启用了RTC的原因,官方的测试中可能没有启动RTC,所以,功耗会比官方的大一些。

但在测试1.8V电压下的,同样工程的功耗数据时,却大吃一惊,竟然比官方数据少了一倍。只有4uA。

网友A:
手册一般都会保守一点,但是这个确实低的比较厉害。是不是芯片已经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一般都会保守一点,但是这个确实低的比较厉害。是不是芯片已经不工作了 ...

还在工作,唤醒、休眠在循环执行。

网友B:
有没有研究出来为啥会低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