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下载器连不上

楼主(2024-12-16):
版本低了?

版本低了?
准备keil5,下载器Nu-Link-Me给N76E003下载程序,但报错误,无法正常使用。该怎么处理呀?大师们,帮帮我

网友A:
这是让你升级呢,点升级试试看

网友A:
固件落后了,点升级,按照提示,别给搞成砖头了

网友A:
或者点no看看,有时候不升级也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让你升级呢,点升级试试看

按提示,点击升级固件。升级完成后,仍然不行,还提示升级。点击NO的话,提示芯片未授权。哎,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版本太旧了,可以安装最新版
https://www.nuvoton.com/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11202002211805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本太旧了,可以安装最新版
https://www.nuvoton.com/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1120200221180521
...

感谢

网友C:
固件升级后没问题了吧?

网友D:
下载器与PC和目标芯片N76E003的连接是否有误

网友E:
可能是因为下载器或相关软件没有获得使用N76E003芯片的授权。

网友E:
检查是否有电阻阻值错误、电源不稳定等硬件问题。

网友E:
实在无法解决建议联系新唐或Nu-Link-Me的技术支持

网友F:
检查PC是否识别到Nu-Link-Me下载器的驱动

网友G:
升级Nu-Link-Me下载器的固件到最新版本。

网友H:
还能用就不用管他

楼主(2025-05-19):
感谢热心的高手们,确实是版本太低了

网友I:
已经提示软件版本不兼容了

网友J:
看起来你遇到了新唐下载器连接问题,这可能是由于驱动程序不匹配或者软件版本不兼容导致的。你可以尝试更新下载器软件到最新版本,同时检查电脑的驱动程序是否为最新。

网友K(2025-08-03):
看起来像是软件版本不兼容或者驱动问题,你可以尝试更新下载器软件或者检查一下驱动是否安装正确。

网友L:
看起来像是软件版本不兼容或者驱动问题,你可以尝试更新下载器软件到最新版本,同时检查一下电脑的驱动是否需要更新。

网友M:
下载器与PC和目标芯片N76E003的连接不匹配,升级到最新版本

网友N(2025-09-04):
按 “驱动 / 固件→IDE 配置→硬件连接与供电→复位策略→最小系统” 顺序排查,多数可在 10 分钟内恢复

网友O:
新唐下载器连不上可能由多种原因导致。比如驱动程序未正确安装或版本不兼容,Keil 软件配置有误,硬件连接不良、供电问题,下载器或目标板硬件损坏等。可通过重装驱动、检查软件配置、确保硬件连接正常等方法来解决。

网友P:
新唐下载器连不上,大概率是连接、驱动或设置问题,可按步骤排查。
先检查硬件:确认下载器与电脑、目标板的 USB / 接线是否插紧,换线或接口试;再看驱动,在设备管理器里检查是否有黄色感叹号,重新装官网对应驱动;最后查软件,确认下载工具选对芯片型号,关闭防火墙等可能拦截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