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03.外中断INT0-INT1-INT2-INT3-_INT4测试

楼主: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 1T Series MCU Demo Programme -------------------------------*/
/* --- Mobile: (86)13922805190 ----------------------------------------*/
/* --- Fax: 86-0513-55012956,55012947,55012969 ------------------------*/
/* --- Tel: 86-0513-55012928,55012929,55012966 ------------------------*/
/* --- Web: www.STCAI.com ---------------------------------------------*/
/* --- BBS: www.STCAIMCU.com  -----------------------------------------*/
/* --- QQ:  800003751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  本程序功能说明  **************

本例程基于Ai8051U核心转接板(擎天柱)进行编写测试。

按一次P3.2(INT0)按键,P2.0口翻转一次,对应的LED灯状态改变一次。

按一次P3.3(INT1)按键,P2.1口翻转一次,对应的LED灯状态改变一次。

由于按键是机械按键, 按下有抖动, 而本例程没有去抖动处理, 所以按一次有多多次翻转也是正常的.

INT2, INT3, INT4 实验板上没有引出测试按键,供需要时参考使用.

此外程序演示两种复位进入USB下载模式的方法:
1. 通过每1毫秒执行一次“KeyResetScan”函数,实现长按P3.2口按键触发MCU复位,进入USB下载模式。
   (如果不希望复位进入USB下载模式的话,可在复位代码里将 IAP_CONTR 的bit6清0,选择复位进用户程序区)
2. 通过加载“stc_usb_hid_32.lib”库函数,实现使用STC-ISP软件发送指令触发MCU复位,进入USB下载模式并自动下载。

下载时, 选择时钟 24MHZ (用户可自行修改频率).

******************************************/

#include "../comm/Ai8051U.h"  //包含此头文件后,不需要再包含"reg51.h"头文件
#include "../comm/usb.h"     //USB调试及复位所需头文件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定义主时钟

/*************  本地常量声明    **************/

//USB调试及复位所需定义
char *USER_DEVICEDESC = NULL;
char *USER_PRODUCTDESC = NULL;
char *USER_STCISPCMD = "@STCISP#";                      //设置自动复位到ISP区的用户接口命令

/*************  IO口定义    **************/

/*************  本地变量声明    **************/

//P3.2口按键复位所需变量
bit Key_Flag;
u16 Key_cnt;

void KeyResetScan(void);
void delay_ms(u8 ms);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WTST = 0;  //设置程序指令延时参数,赋值为0可将CPU执行指令的速度设置为最快
    P_SW2 |= EAXFR;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CKCON = 0; //提高访问XRAM速度

    RSTFLAG |= 0x04;   //设置硬件复位后需要检测P3.2的状态选择运行区域,否则硬件复位后进入USB下载模式

    P0M1 = 0x00;   P0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x00;   P1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x00;   P2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x00;   P3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x00;   P4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x00;   P5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x00;   P6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usb_init();

    IE1  = 0;   //外中断1标志位
    IE0  = 0;   //外中断0标志位
    EX1 = 1;    //INT1 Enable
    EX0 = 1;    //INT0 Enable

    IT0 = 1;        //INT0 下降沿中断
//  IT0 = 0;        //INT0 上升,下降沿中断
    IT1 = 1;        //INT1 下降沿中断
//  IT1 = 0;        //INT1 上升,下降沿中断

    //INT2, INT3, INT4 实验板上没有引出测试按键,供需要时参考使用
//    INTCLKO |= EX2;    //使能 INT2 下降沿中断
//    INTCLKO |= EX3;    //使能 INT3 下降沿中断
//    INTCLKO |= EX4;    //使能 INT4 下降沿中断

    IE2 |= EUSB;   //IE2相关的中断位操作使能后,需要重新设置EUSB
    EA = 1;     //允许总中断

    while(1)
    {
        if (bUsbOutReady) //USB调试及复位所需代码
        {
            //USB_SendData(UsbOutBuffer,64);    //发送数据缓冲区,长度

            usb_OUT_done();
        }

        KeyResetScan();   //P3.2口按键触发软件复位,进入USB下载模式,不需要此功能可删除本行代码
        delay_ms(1);
    }
}
/**********************************************/

/********************* INT0中断函数 *************************/
void INT0_int (void) interrupt 0      //进中断时已经清除标志
{
    P20 = ~P20;
}

/********************* INT1中断函数 *************************/
void INT1_int (void) interrupt 2      //进中断时已经清除标志
{
    P21 = ~P21;
}

/********************* INT2中断函数 *************************/
void INT2_int (void) interrupt 10     //进中断时已经清除标志
{
    P22 = ~P22;
}

/********************* INT3中断函数 *************************/
void INT3_int (void) interrupt 11     //进中断时已经清除标志
{
    P23 = ~P23;
}

/********************* INT4中断函数 *************************/
void INT4_int (void) interrupt 16     //进中断时已经清除标志
{
    P24 = ~P24;
}

//========================================================================
// 函数: void delay_ms(u8 ms)
// 描述: 延时函数。
// 参数: ms,要延时的ms数, 这里只支持1~255ms. 自动适应主时钟.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22-6-3
// 备注:
//========================================================================
void delay_ms(u8 ms)
{
    u16 i;
    do{
        i = MAIN_Fosc / 6000;
        while(--i);   //6T per loop
    }while(--ms);
}

//========================================================================
// 函数: void KeyResetScan(void)
// 描述: P3.2口按键长按1秒触发软件复位,进入USB下载模式。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22-6-11
// 备注:
//========================================================================
void KeyResetScan(void)
{
    if(!P32)
    {
        if(!Key_Flag)
        {
            Key_cnt++;
            if(Key_cnt >= 1000)                //连续1000ms有效按键检测
            {
                Key_Flag = 1;                //设置按键状态,防止重复触发

                USBCON = 0x00;      //清除USB设置
                USBCLK = 0x00;
                IRC48MCR = 0x00;

                delay_ms(10);
                IAP_CONTR = 0x60;   //触发软件复位,从ISP开始执行
                while (1);
            }
        }
    }
    else
    {
        Key_cnt = 0;
        Key_Flag = 0;
    }
}
//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