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应用方案] EMC篇5_USB差分信号线DP DM的串电阻研究

楼主(2024-12-16):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0、前言
本篇文章想通过对USB差分信号线DP、DM的串电阻匹配影响,来说明在高速通信时电阻匹配对信号完整性和EMC的重要性以及电阻值的选择。
更新时间:2024.12.16

1、DP和DM串联的电阻是干嘛的
f62b66e3da0a7f0f4c42340316fc4220
串联22Ω?33Ω?0Ω?直连?常见思路是用于阻抗匹配,减小回流噪声,提升信号完整性。下面用3个文件来说明这个问题。

1)USB 2.0标准
(第7章,120~124页):
合理的阻抗匹配可以减少反射和信号完整性问题,从而降低EMI。
对于全速USB(FS),差分对的特性阻抗应为90 Ω ± 10%;
对于高速USB(HS),差分对的特性阻抗应为45 Ω ± 10%。
fefe1eb335c4dfab593de564802e7786
eec8fb676d766a3cbddde965c2180f80
9560e944a303532e2ef1d0f345dd504d

2)ST应用笔记AN4879
(第3章,13页):
ST芯片是不需要阻抗匹配。应用笔记《AN4879 使用STM32微控制器的USB硬件和PCB指南》描述:USB FS阻抗驱动程序总是在内部管理,以避免需要在数据线路径上添加外部串行电阻。
f20aa8bd4e8c6726da3fea52c380dbe0

3)ADI应用笔记ADuM3160
(第10页,电路板布局布线):
应用笔记《ADuM3160_全速低速2.5 kV USB数字隔离器》描述:全速工作时,器件每一侧的D+和D−线路需要一个24Ω±1%串联端接电阻。低速应用不需要这些电阻。
c4f56b1cd3b7900c404190e46ffb751e

2、APM32F407串电阻眼图效果比对
测试结果:比对串电阻0Ω~47Ω,USB眼图效果。串电阻越大,USB眼图的高频噪声减小,信号的上冲和下冲影响减小。说明APM32F407的USB信号线是需要串接外部电阻的。
测试环境:3.3V,线长1m
测试效果:
4688d60fcf5b0dcb43c968721f5cb527

3、USB应用常见EMI问题及应对措施
1)EMI来源
a.高速信号线:USB数据线(D+和D-)在高速传输时会产生高频噪声,尤其是当传输速率高达480 Mbit/s(USB HS)时,可能会引发EMI问题。
b.电源线和地线:电源线和地线之间的阻抗不匹配或布局不合理,可能导致电流回路产生辐射噪声。
c.PCB设计不当:如果PCB走线过长、走线间距不当或未使用适当的屏蔽措施,可能会导致信号反射、串扰和辐射发射。

2)EMI标准要求
IEC 61000-4-2:该标准规定了USB线路在连接到插座时的静电放电(ESD)和电磁兼容性(EMC)要求。系统必须符合此标准,以确保在实际应用中不会因静电放电或其他电磁干扰而失效。
JESD22-A114D(HBM模型):虽然主要用于ESD测试,但该标准也涉及到EMI防护,确保USB引脚能够承受一定的静电放电而不损坏,从而间接减少EMI问题。

3)EMI防护措施
ESD保护器件
a.放置位置:推荐在USB连接器附近放置专用的ESD保护器件(如USBLC6-2SC6、ECMF02-2AMX6等),以减少外部静电放电对内部电路的影响。这些器件可以有效吸收瞬态电压,防止其进入MCU内部,从而减少EMI问题。
b.VBus保护:对于VBus线,建议使用ESD保护器件(如ESDA7P60-1U1M)来防止过压和静电放电,确保VBus线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PCB设计优化
a.差分对走线:USB数据线(D+和D-)应尽量保持等长且紧密耦合,以减少差模噪声和串扰。差分对的走线应避免与其他高速信号线平行,以防止交叉干扰。
b.阻抗匹配:对于全速USB(FS),差分对的特性阻抗应为90 Ω ± 10%;对于高速USB(HS),差分对的特性阻抗应为45 Ω ± 10%。合理的阻抗匹配可以减少反射和信号完整性问题,从而降低EMI。
c.接地设计:确保PCB上有足够的接地层,并且USB信号线应尽可能靠近地线,以减少环路面积,降低辐射发射。

电源去耦
a.去耦电容:在USB收发器的电源引脚(如VDDUSB)附近放置去耦电容(如100 nF陶瓷电容和1 μF钽电容),以滤除高频噪声并稳定电源电压。这有助于减少电源线上的噪声传播到USB信号线上,从而降低EMI。
b.独立电源:如果可能,使用独立的VDDUSB电源为USB外设供电,避免与其他外设共享电源,减少电源噪声的相互影响。

屏蔽和隔离
a.物理屏蔽:对于敏感的USB信号线,可以考虑使用金属屏蔽罩或屏蔽电缆,以减少外界电磁干扰的影响。
b.隔离变压器:在某些情况下,使用隔离变压器可以有效隔离USB信号线与地线之间的耦合,减少共模噪声的传播。

4)其他注意事项
a.USB连接器的选择:选择具有良好屏蔽性能的USB连接器,确保连接器的外壳与PCB的地平面良好接触,以提供额外的EMI防护。
b.信号完整性测试:在设计阶段,建议进行信号完整性仿真和测试,确保USB信号的质量符合USB规范的要求,特别是高速USB(HS)信号的眼图测试。

4、USB信号线串电阻总结
1)查看芯片手册。不同产品的USB设计会有不同,在电路设计前,需要查看相关芯片手册,确认有没有USB信号线串电阻的相关说明。
2)如果手册没有说明,在电路设计时最好预留0Ω电阻位,便于后期调试。
3)USB电路设计时,务必考虑到EMI问题。

USB 2.0标准.pdf

USB电路中的差分信号线串电阻匹配对信号完整性和EMC的影响,并通过不同的阻值的眼图效果对比为理论提供数据支持。

楼主:
EMC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方向,并且预感将来会越来越重要。后续更新会将目录补充在评论区,欢迎加入讨论

EMC篇1_车前灯EMI改善经验分享:https://bbs.21ic.com/icview-3412458-1-1.html
EMC篇2_芯片corner对EMI的影响:https://bbs.21ic.com/icview-3412462-1-1.html
EMC篇3_数字信号强弱对车灯芯片EMI的影响:https://bbs.21ic.com/icview-3413210-1-1.html
EMC篇4_电源滤波对倒车雷达CE的影响:https://bbs.21ic.com/icview-3418316-1-1.html
EMC篇5_USB差分信号线DP DM的串电阻研究:https://bbs.21ic.com/icview-3421442-1-1.html
EMC篇6_热插拔现象问题分析:https://bbs.21ic.com/icview-3429668-1-1.html

网友A:
问一下,那几张图是怎么看效果的,我看都长差不多样啊

眼图里眼睛睁得越大越好

网友B:
USB 双绞线传输线差分阻抗90ohm±15%。 共模阻抗30Ω±30%。 所以要保证驱动器内阻+外接串联电阻值为90Ω。pcb走线也要按照规定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那几张图是怎么看效果的,我看都长差不多样啊

眼图是一堆“1”和“0”数字信号切换的波形叠加。在理想状态下,你可以想象成方波。但在高速通信时,由于阻抗不匹配和串扰等问题,信号难免出现变形。
如果1和0的波形触发碰到中心红色区域,就说明信号完整性较差,引发数据错误。
如果1和0的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存在上冲和下冲的现象,那么可能引发EMC问题。

网友C:
我也是业余,看不出来几张图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