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H1K28内部晶振是多少Hz

楼主(2024-12-16):
请问高手,STC8H1K28内部晶振是多少Hz?谢谢!手册上没找到。

网友A:
内部晶振?是不是指单片机不接外部晶振,自己靠内部晶振,可工作的主频?这个主频是由烧录软件设定的吧,在5.5296M到35M之间。

网友B:
MCU内部都是RC振荡器,没有晶振

网友C:
内部IRC频率5M-35M可以选
最新下载软件地址:https://www.stcai.com/gjrj

网友D:
内部高精度 IRC 时钟(可适当调高或调低)、内部 32KHz 的低速 IRC

网友E:
你看看第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