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hex 地址问题

楼主(2024-12-16):
请教各位:
做boot loader的flash_driver,gld链接器文件修改program的起始地址已经更改,现在生成的hex地址是从0000开始,怎么才能从program地址开始?
或者将flash中的内容读取到固定ram地址中,怎么操作,可以让hex文件的第一行地址从固定ram地址。

网友A:
哪颗芯片

网友B:
编译器有设置的,你手动设置后再编译

网友C:
编译的时候可以配置这个地址的吧?

网友D:
烧录器有可以设置地址吗?

网友D:
烧录时候没法设置开始地址的吗

网友E:
烧录是用的什么工具,一般烧录工具会有这个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