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MPLAB X IDE编译求助

楼主(2024-12-16):
请问,我编了个小程序,编译的时候出现如图的错误,是怎么引起的呀?请帮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优化您的代码,减少内存使用。

网友B:
却少必要的头文件

网友C:
检查变量声明和赋值时的类型是否一致。

网友D:
可能是缺少文件或目录

网友E:
链接器错误

网友F:
检查您的程序是否使用了过多的内存资源,特别是全局变量和栈空间。

网友G:
重新打开ide试试,可能是工程的配置文件没有加载完全

网友H:
你应该把工程打包发上来。不然没法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