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tmel Studio安装后不能下载

楼主(2024-12-16):
我安装Atmel Studio后编译什么的没有问题,就是下载不了程序,每次都是现实EDBG MSD必须updated,如下图单击Upgrade后很快显示升级成功,但实际上没有升级成功,请问各位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检查是否已正确安装所需的DFP包。

网友B:
检查安装过程中有没有遗漏任何必要的组件。

网友C:
以管理员权限运行Atmel Studio

网友D:
下载器的驱动程序是否已正确安装

网友E:
更换USB端口试试

网友F:
检查Atmel Studio是否有可用的更新。有时,软件更新可能包含对下载问题的修复。

网友G:
在Atmel Studio中,检查工具链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H:
操作系统不兼容?

网友I:
检查USB端口是否工作正常,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J:
检查并更新下载器的驱动程序

网友K:
网络问题,没有安装完相应的包
可以手动去https://packs.download.microchip.com/这里下载,然后导入

网友L:
先看看插入电脑后设备管理器有没有正确显示出来

网友L:
另外用的工具支持优盘拖动下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