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宽电压供电技术的优势

楼主(2024-12-16):
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宽电压供电技术可以使系统在较大的电压波动范围内仍能正常工作,从而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降低系统成本:采用宽电压供电技术可以减少对外部稳压电路的需求,从而降低系统成本。
增强系统的适应性:宽电压供电技术使系统能够适应不同的电源电压环境,增强了系统的适应性。

网友A:
现在几乎都是宽电压单片机了

网友B:
宽电压可以降低整体成本,比如5V的应用就不需要再用一个LDO了。

网友B:
另外驱动外部TTL芯片也可以,很方便。不用考虑太多转换电平问题。

网友C:
用了都说好,至少在供电选择上以及可有效利用的电能上更加游刃有余了。

网友D:
宽电压适应性好

网友E:
现在哪个芯片不是宽电压工作,哪个不是ua以下的休眠?这些很多年前早已实现!

网友F:
我选择型号也是选择宽电压的,因为想一劳永逸就要考虑多种电压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