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嵌入式软件开发中的环形队列和消息队列

楼主(2024-12-16):
“环形队列”和“消息队列”在嵌入式领域有应用非常广泛,相信有经验的嵌入式软件工程师对它们都不陌生。
但经常看到一些初学者问一些相关的问题,今天就来分享一下关于“环形队列”和“消息队列”的内容。

环形队列
环形队列是在实际编程极为有用的数据结构,它是一个首尾相连的FIFO的数据结构,采用数组的线性空间,数据组织简单,能很快知道队列是否满为空,能以很快速度的来存取数据。
环形队列通常用于通信领域,比如UART、USB、CAN、网络等。
环形队列实现原理
内存上没有环形的结构,因此环形队列实上是数组的线性空间来实现。当数据到了尾部它将转回到0位置来处理。
因此环列队列的逻辑:将数组元素q[0]与q[MAXN-1]连接,形成一个存放队列的环形空间。
为了方便读写,还要用数组下标来指明队列的读写位置。head/tail.其中head指向可以读的位置,tail指向可以写的位置。环形队列的关键是判断队列为空,还是为满。当tail追上head时,队列为满时;当head追上tail时,队列为空。
但如何知道谁追上谁,还需要一些辅助的手段来判断。
如何判断环形队列为空,为满有两种判断方法:a.附加一个标志位tag
  • 当head赶上tail,队列空,则令tag=0
  • 当tail赶上head,队列满,则令tag=1
b.限制tail赶上head,即队尾结点与队首结点之间至少留有一个元素的空间。
  • 队列空:   head==tail
  • 队列满:   (tail+1)% MAXN ==head

楼主:
附加标志实现原理
a.采用第一个环形队列有如下结构:初始化状态:

q->head = q->tail = q->tag = 0;队列为空:

( q->head == q->tail) && (q->tag == 0)队列为满 :

((q->head == q->tail) && (q->tag == 1))入队操作,如队列不满,则写入:

q->tail =  (q->tail + 1) % q->size ;出队操作,如果队列不空,则从head处读出。下一个可读的位置在:

q->head =  (q->head + 1) % q->sizeb.完整代码头文件ringq.h:

#ifndef __RINGQ_H__#define __RINGQ_H__
#ifdef __cplusplusextern "C" {#endif
#define QUEUE_MAX 20
typedef struct ringq{   int head; /* 头部,出队列方向*/   int tail; /* 尾部,入队列方向*/    int tag ; /* 为空还是为满的标志位*/    int size ; /* 队列总尺寸 */   int space[QUEUE_MAX]; /* 队列空间 */}RINGQ;
/*   第一种设计方法:     当head == tail 时,tag = 0 为空,等于 = 1 为满。*/
extern int ringq_init(RINGQ * p_queue);
extern int ringq_free(RINGQ * p_queue);

/* 加入数据到队列 */extern int ringq_push(RINGQ * p_queue,int data);
/* 从队列取数据 */extern int ringq_poll(RINGQ * p_queue,int *p_data);

#define ringq_is_empty(q) ( (q->head == q->tail) && (q->tag == 0))
#define ringq_is_full(q) ( (q->head == q->tail) && (q->tag == 1))
#define print_ringq(q) printf("ring head %d,tail %d,tag %d\n", q->head,q->tail,q->tag);#ifdef __cplusplus}#endif
#endif /* __RINGQ_H__ */源代码 ringq.c:

#include <stdio.h>#include "ringq.h"
int ringq_init(RINGQ * p_queue){   p_queue->size = QUEUE_MAX ;
   p_queue->head = 0;   p_queue->tail = 0;
   p_queue->tag = 0;
   return 0;}
int ringq_free(RINGQ * p_queue){  return 0;}

int ringq_push(RINGQ * p_queue,int data){  print_ringq(p_queue);
  if(ringq_is_full(p_queue))   {
     printf("ringq is full\n");     return -1;   }
   p_queue->space[p_queue->tail] = data;
   p_queue->tail = (p_queue->tail + 1) % p_queue->size ;
   /* 这个时候一定队列满了*/   if(p_queue->tail == p_queue->head)    {       p_queue->tag = 1;    }
    return p_queue->tag ;  }
int ringq_poll(RINGQ * p_queue,int * p_data){   print_ringq(p_queue);  if(ringq_is_empty(p_queue))   {
      printf("ringq is empty\n");     return -1;   }
   *p_data = p_queue->space[p_queue->head];
   p_queue->head = (p_queue->head + 1) % p_queue->size ;
    /* 这个时候一定队列空了*/   if(p_queue->tail == p_queue->head)    {       p_queue->tag = 0;    }        return p_queue->tag ;}
看到源代码,相信大家就明白其中原理了。

其实还有不采用tag,或者其他一些标志的方法,这里就不进一步展开讲述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研究一下。

楼主:
消息队列
在RTOS中基本都有消息队列这个组件,也是使用最常见的组件之一。
消息队列的基本概念
消息队列是一种常用于任务间通信的数据结构,队列可以在任务与任务间、中断和任务间传递信息,实现了任务接收来自其他任务或中断的不固定长度的消息。
通过消息队列服务,任务或中断服务程序可以将一条或多条消息放入消息队列中。同样,一个或多个任务可以从消息队列中获得消息。
使用消息队列数据结构可以实现任务异步通信工作。
消息队列的特性
RTOS消息队列,常见特性:
  • 消息支持先进先出方式排队,支持异步读写工作方式。
  • 读写队列均支持超时机制。
  • 消息支持后进先出方式排队,往队首发送消息(LIFO)。
  • 可以允许不同长度(不超过队列节点最大值)的任意类型消息。
  • 一个任务能够从任意一个消息队列接收和发送消息。
  • 多个任务能够从同一个消息队列接收和发送消息。
  • 当队列使用结束后,可以通过删除队列函数进行删除。

消息队列的原理这里以 FreeRTOS 为例进行说明。FreeRTOS 的消息队列控制块由多个元素组成,当消息队列被创建时,系统会为控制块分配对应的内存空间,用于保存消息队列的一些信息如消息的存储位置,头指针 pcHead、尾指针 pcTail、消息大小 uxItemSize 以及队列长度 uxLength 等。比如创建消息队列:

xQueue = xQueueCreate(QUEUE_LEN, QUEUE_SIZE);
任务或者中断服务程序都可以给消息队列发送消息,当发送消息时,如果队列未满或者允许覆盖入队,FreeRTOS 会将消息拷贝到消息队列队尾,
否则,会根据用户指定的阻塞超时时间进行阻塞,在这段时间中,如果队列一直不允许入队,该任务将保持阻塞状态以等待队列允许入队。
当其它任务从其等待的队列中读取入了数据(队列未满),该任务将自动由阻塞态转移为就绪态。
当等待的时间超过了指定的阻塞时间,即使队列中还不允许入队,任务也会自动从阻塞态转移为就绪态,此时发送消息的任务或者中断程序会收到一个错误码 errQUEUE_FULL。
发送紧急消息的过程与发送消息几乎一样,唯一的不同是,当发送紧急消息时, 发送的位置是消息队列队头而非队尾,这样,接收者就能够优先接收到紧急消息,从而及时进行消息处理。
当某个任务试图读一个队列时,其可以指定一个阻塞超时时间。在这段时间中,如果队列为空,该任务将保持阻塞状态以等待队列数据有效。
当其它任务或中断服务程序往其等待的队列中写入了数据,该任务将自动由阻塞态转移为就绪态。
当等待的时间超过了指定的阻塞时间,即使队列中尚无有效数据,任务也会自动从阻塞态转移为就绪态。当消息队列不再被使用时,应该删除它以释放系统资源,一旦操作完成, 消息队列将被永久性的删除。消息队列的运作过程具体见下图: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1jhEC8rSoRr3ibjz9AOqkrfh6bRxyxbuRfozlfXB3UHhZoIjs4Q0EkvG5XfCzicZGd7nZRvn0wVOTYsPOysVb8rQ/640?wx_fmt=png&tp=wxpic&wxfrom=5&wx_lazy=1&wx_co=1" >

楼主:
消息队列的阻塞机制出队阻塞:当且仅当消息队列有数据的时候,任务才能读取到数据,可以指定等待数据的阻塞时间。入队阻塞:当且仅当队列允许入队的时候,发送者才能成功发送消息;队列中无可用消息空间时,说明消息队列已满,此时,系统会根据用户指定的阻塞超时时间将任务阻塞。假如有多个任务阻塞在一个消息队列中,那么这些阻塞的任务将按照任务优先级进行排序,优先级高的任务将优先获得队列的访问权。
环形队列与消息队列的异同
通过以上分析,你会发现“环形队列”和“消息队列”之间有很多共同点:1.他们都是一种数据结构,结构中都包含头、尾、标志等信息;2.它们都是分配一块连续的内存空间,且都可以分配多个队列。3.应用场景类似,有大量吞吐数据的情况下,比如通信领域。...当然,他们也有一些不同点:
1.“环形队列”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结合操作系统使用。而消息队列依赖RTOS(有些RTOS的参数信息)。2.“环形队列”占用资源更小,更适合于资源较小的系统中。3.“消息队列”结合RTOS应用更加灵活,比如延时、中断传输数据等

网友A:
环形队列更适用于循环数组的使用

网友B:
环形队列与消息队列的都是重要的实用方法

网友C:
环形列表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D(2025-09-25):
环形队列是固定大小的循环缓冲区,用头尾 指针管理数据,适合单读单写,内存固定高效。消息队列含优先级机制,支持多消息类型,可多读写,需动态内存,用于任务间异步通信,二者均解耦模块,提升嵌入式系统实时性。

网友E:
确实,环形队列的判断逻辑是其核心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