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Modbus的双重角色,Modbus主站和从站的特点和区别

楼主(2024-12-16):
在MODBUS网络中,设备可以分为两种角色:主站(Master)和从站(Slave)。主站通常是控制系统的核心部分,负责发起通信请求,并管理与多个从站设备之间的通信。从站则是响应主站请求的设备,它们通常安装在现场,用于采集数据或控制过程设备。
主站设备通常是高级控制器或者上位机,如个人计算机、PLC或SCADA系统的一部分。它能够发送命令给从站,读取从站的数据,以及对从站进行配置和控制。主站还负责协调网络上的通信流量,确保数据的准确无误传输。
从站可以是智能仪表、逆变器、传感器模块、I/O模块等。
说主站和从站大家可能不容易理解,那么客户端和服务端就比较通俗易懂了,通常在Modbus协议中,主站对应客户端,从站对应服务端。
主站和从站的区别
1.通信发起方: 主站主动发起通信请求,从站响应请求。
2.控制权: 主站控制通信流程和数据传输顺序,从站被动等待主站请求。
3.设备类型: 主站是控制器或上位机,负责系统控制; 从站为传感器、执行器等实际设备。
4.数量限制: Modbus网络可有多个从站,但只一个主站。
5.功能差异: 主站功能更多,如数据处理、远程配置; 从站主要提供数据访问和响应。
Modbus主站的特点和功能
1.通信请求发起: 主站主动向从站发送读取或写入数据的请求,并等待从站响应。
2.数据流向:主站发送请求到从站,接收从站的响应。
3.地址分配:参考客户端,通常没有固定地址,前提是从站不设置白名单。
4.控制通信流程: 管理通信流程和数据传输顺序。
5.管理从站: 监控所有连接的从站,配置和控制从站。
6.多从站支持: 可以同时与多个从站通信,实现多站点数据交换。
7.数据处理功能: 对从站返回的数据进行解析,以满足应用需求。
8.通信协议:
①.Modbus RTU:主站为串口通信,发送请求帧,等待从站响应。
②.Modbus TCP:主站为TCP通信,建立TCP连接,发送请求报文,等待从站响应。
Modbus从站的特点和功能
1. 响应主站请求: 被动接收主站请求并提供数据。
2. 数据流向;从站接收主站的请求,回复响应到主站。
3.地址分配:每个从站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1-247),用于识别和区分不同的从站设备。
4.数据访问接口: 提供数据访问接口,允许主站读取或写入数据。
5.数据存储管理: 管理自身数据存储和寄存器,包括读取、写入和更新操作。
6.多数据类型支持: 可处理不同类型的数据,如线圈、寄存器等。
7.状态监测: 实时监测状态,报告任何异常情况。
8.通信协议:
①:Modbus RTU:从站接收请求帧,解析命令,执行相应操作,发送响应帧。
②:Modbus TCP:从站监听TCP端口,接收请求报文,解析命令,执行相应操作,发送响应报文。
实际应用示例
Modbus RTU
主站:PLC
功能:发起请求,读取从站的传感器数据,控制从站的继电器和泵阀开关。
从站:传感器
功能:响应主站的请求,提供液位数据。
Modbus TCP
主站:上位机
功能:通过以太网连接,读取从站的数据,显示在监测界面上。
从站:PLC
功能:响应主站的请求,提供运行状态和控制参数。
总结
我们可以把主站理解为客户端,从站理解成服务端;主站就是我们要做的软件系统如监控系统等,而从站则是指那些具体的设备,比如智能仪表、传感器、变频器等;在这种架构中,主站和从站之间可以形成一对多的关系,即一个主站可以连接多个从站,反之,一个从站也可以响应多个主站的查询。然而,鉴于485通信的特定性质,我们建议您尽量避免多个主站同时向同一个从站发起询问,以确保通信的效率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