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我想学MQTT

楼主(2024-12-16):
我想学MQTT,不知道如何入手。

我看淘宝上有这种模块卖,听说它是用来连网的,连服务器。也可以给其他mqtt设备发数据

那我买模块是买一个好,还是买两个。

请高手指教,谢谢!

这个很简单,没必要专门学

网友A:
  AI-WB2-12F(建议在安可信官方店买,技术支持比较好),部分兼容esp8266-12F(硬件要看手册,固件有新的,也有兼容esp8266-12F旧协议的,自己重新更新一下,更新后对MQTTS支持较好,但可能对蓝牙的支持不好,我用不到没有验证蓝牙部分,有问题可以直接找安可信淘宝店的技术支持工程师,服务挺热心的),可以通过AT协议建立MQTT或MQTTS通讯,价格很便宜,下面给个AT指令的Wifi模块通讯测试过程供参考!//20241014  测试状况如下所示:
ready
AT+CWMODE=3

OK
AT+CWJAP="COLEYAO-MINIPC","20240101"

busy p...
WIFI CONNECTED
WIFI GOT IP

OK
AT+MQTTUSERCFG=0,1,"CN/JS/CZ/HSL/SCB/LsxRSJ/2024010200010001","","",0,0,""

OK
AT+MQTTCONN=0,"broker.hivemq.com",1883,1
+MQTTCONNECTED:0,1,"broker.hivemq.com","1883","",1

OK
AT+MQTTSUB=0,"CN/JS/CZ/HSL/SCB/Dev/LwxBMJ/StatusReq",1

OK
AT+MQTTPUB=0,"CN/JS/CZ/HSL/SCB/Dev/LwxBMJ/StatusShow","{SN:2024010200010001\,On1st:1}",1,0

OK

网友B:
看看文档,找个源码移植一下,就学到了50%

网友C:
感觉MQTT挺简单的,但也感觉MQTT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