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运放输入失调电压的前世今生

楼主(2024-12-16):
本人属于对运放知识了解不多的电子爱好者,就有关运放输入失调电压的理解做如下叙述,权做自我一种考核复习,不足和错误之处还请坛友们指正。
运放输入失调电压是指在实际运放电路中,即便输入端口的电压为零,但在经过运放电路后,输出电压往往也不是理想的零伏。这种情况下,输出电压的偏移量就称为失调电压,且这种现象随着放大倍数的增大而表现的更为明显。
至于运放输入失调电压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输入级对称晶体管的性能参数不能做到完全匹配所导致,而这种情况在加工生产工艺上很难避免。而作为放大倍数极高的运放电路,便会将输入端极微小的电压差值进行放大,从而导致输出,其本质是一个对称性能参数的量化值。
至于该如何尽可能地减小(本人以为失调电压不能完全消除)输入失调电压,常用的处理方法是在运放生产后进行测试与校准,或者在输出级使用斩波等技术改善运放的失调电压,由于本人对此方面的知识了解十分有限,就不再献丑了。

网友A:
"输出电压的偏移量就称为失调电压",你的理解可能颠倒了。
应该是为了让输出为零,输入端需要有一点点电压差,这个电压才是“失调电压”。

楼主(点评):
多谢指点,我的确理解偏差了。

网友B:
我就会用运放做功放,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会用运放做功放,大力出奇迹。

这就非常了不得了,俺除了会用TDA2030和LM358其它都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