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运放搭建的恒压输出原理求教

楼主(2024-12-16):
这是别人做的一个功能正常的电源。恒压输出为24V。恒流功能在这电路中没有使用。恒压环分别算出2脚电压为2.48V   3脚电压为21.83V 。我的疑问是,如果此运放当做比较器来恒压的话,就是基准电压2.48V和21.8V作比较。那3脚的电压取值是不是错了,取值也应该是在2.5V左右才对。可能是我理解错了。请问这个恒压原理是怎么理解的?

xch
可能OPA 是内置稳压管的

网友A:
没看出来这个电路怎么恒压,电路不完整?按照上图电路,右边运放会始终输出接近24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