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9271 Target Board的JTAG 接口

楼主(2024-12-17):
SH79F9271 可以通过JTAG 接口,采用Sino-Link 仿真器完成在线仿真功能。关于JTAG
仿真接口的说明如下:
JTAG 仿真接口和Sino-Link 仿真器一一对应,可用10 芯扁平线直接连接,也可以使用
跳线连接SWE、VDD、GND,选择使用单线仿真。仿真时,用户板上芯片的供电电源可通过
仿真接口的VDD 管脚直接获得,也可从外部供电接口或Type C 接口提供。

用户板和Sino-Link 配合使用,即可仿真SH79F9271 的全部功能。用户板的供电可采
用外部供电接口或Type C 接口或由仿真接口提供。

网友A:
单线仿真跟swd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B:
用户板和Sino-Link 配合使用,即可仿真SH79F9271 的全部功能。

网友C:
用户板的供电可采用外部供电接口或Type C 接口非常实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