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 adc 有注入通道吗

楼主(2024-12-17):
手册里没有描述有注入通道,但是库函数有注入通道相关函数。gd32e230 adc 有注入通道吗

楼主:
技术支持在吗

网友A:
有注入通道根据库函数的存在以及ADC模块的特性,我们可以确认GD32E230 ADC具有注入通道功能。

网友B:
什么叫注入通道?

网友C:
GD32E230系列微控制器的ADC模块支持规则通道和注入通道两种模式。注入通道是一种高优先级的数据采集模式,可以在规则通道转换过程中插入,用于处理紧急或高优先级的信号。

网友D:
GD32E230的ADC模块支持最多4个注入通道

网友E:
注入通道的转换优先级高于规则通道。

网友F:
触发方式,注入通道可以通过软件触发或外部事件触发。

网友G:
数据存储,一般来说,注入通道的转换结果存储在独立的寄存器中(ADC_IDATAx,x为0~3)。

网友H:
触发源选择,注入通道的触发源可以是软件触发或外部事件触发(如定时器、外部中断等)

网友I:
注入通道的转换结果可以是左对齐或右对齐,需根据实际需求配置

网友J:
优先级要设置好,注入通道的转换优先级高于规则通道,适合处理紧急信号

网友K:
那你试试库函数的注入函数呗,是否OK

网友L:
最好是看看手册,这款芯片没用过啊,不过一般来说应该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