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ino-Link 单线模式安装步骤

楼主(2024-12-17):
1) 将SH79F9271 用户目标板上的JTAG 接口(VDD﹑SWE﹑GND)与Sino-Link 仿真器的
JTAG 仿真接口通过扁平电缆或者跳线相连即可。

2)当使用Sino-Link 仿真﹑下载时,JTAG 仿真口需要与用户目标板上的外接线路断开以
确保通讯正常。设计用户目标板时,应将JTAG 仿真口通过跳线与应用电路连接,以便烧写
或者仿真时可以断开跳线与仿真器连接。同时,VDD 也要与用户板上的电路断开,防止用户
板上负载影响程序的下载。

3) 如果需要仿真,请确认振荡器选项设置与用户目标板所使用振荡器一致。
4)用户目标板电源上的负载电容不得超过220μF,否则可能导致连接失败。

网友A:
Jtag和Jlink什么区别啊?

网友B:
Sino-Link 单线模式都如何设置?

网友C:
单线是不是SW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