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器] 吹风机LKS32MC037LM6S8B发热丝ntc测不到数值

楼主(2024-12-17):
LKS32MC037LM6S8B芯片,选择内部2.4v的基准通道,测到的adc值为1365,1365/4096*3.6v=1.2v。12bit数值为4096,基准源3.6v,计算到的电压不对,第一次用这个ic,adc这里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楼主:
他这个是正量程是2048,负量程是-2048,加起来才是4096,所以除值是1365/2048*3.6=2.4v

网友A:
首先通过例程进行简单测试,排除单片机方面的问题。然后在确认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A:
AD转换已经很成熟的了,单片机方面应该不会有问题。你看看热电偶的参数,怎么搭建电路,才能更好匹配到ADC采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