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PT32L076 和 MPU6050 通讯代码

楼主(2024-12-17):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 假设模拟I²C对应的引脚定义,实际要按硬件连接调整
#define SCL_PIN 10
#define SDA_PIN 11

// 简单延时函数,用于模拟I²C时序要求的延时,具体时长按实际情况调整
void I2C_Delay(void) {
    for (int i = 0; i < 10; i++) {
        // 空循环消耗一定时间
    }
}

// 模拟I²C起始信号产生
void I2C_Start(void) {
    digitalWrite(SDA_PIN, 1);
    digitalWrite(SCL_PIN, 1);
    I2C_Delay();
    digitalWrite(SDA_PIN, 0);
    I2C_Delay();
    digitalWrite(SCL_PIN, 0);
}

// 模拟I²C停止信号产生
void I2C_Stop(void) {
    digitalWrite(SDA_PIN, 0);
    digitalWrite(SCL_PIN, 1);
    I2C_Delay();
    digitalWrite(SDA_PIN, 1);
    I2C_Delay();
}

// 模拟I²C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bool I2C_SendByte(uint8_t data) {
    bool ack;
    for (int i = 0; i < 8; i++) {
        digitalWrite(SDA_PIN, (data << i) & 0x80);
        digitalWrite(SCL_PIN, 1);
        I2C_Delay();
        digitalWrite(SCL_PIN, 0);
    }
    // 释放SDA线准备接收应答
    digitalWrite(SDA_PIN, 1);
    digitalWrite(SCL_PIN, 1);
    I2C_Delay();
    ack = digitalRead(SDA_PIN) == 0;
    digitalWrite(SCL_PIN, 0);
    return ack;
}

// 模拟I²C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uint8_t I2C_ReceiveByte(bool ack) {
    uint8_t data = 0;
    digitalWrite(SDA_PIN, 1);
    for (int i = 0; i < 8; i++) {
        digitalWrite(SCL_PIN, 1);
        I2C_Delay();
        data |= digitalRead(SDA_PIN) << (7 - i);
        digitalWrite(SCL_PIN, 0);
    }
    // 根据传入参数决定是否发送应答
    if (ack) {
        digitalWrite(SDA_PIN, 0);
    } else {
        digitalWrite(SDA_PIN, 1);
    }
    digitalWrite(SCL_PIN, 1);
    I2C_Delay();
    digitalWrite(SCL_PIN, 0);
    return data;
}

// MPU6050的I²C设备地址,默认7位地址(不含读写位),具体可能因硬件连接有变化
#define MPU6050_ADDR 0x68

// 向MPU6050写入一个字节数据到指定寄存器
void MPU6050_WriteReg(uint8_t regAddr, uint8_t data) {
    I2C_Start();
    // 发送设备地址(写操作)
    if (!I2C_SendByte(MPU6050_ADDR << 1)) {
        I2C_Stop();
        return;
    }
    // 发送寄存器地址
    if (!I2C_SendByte(regAddr)) {
        I2C_Stop();
        return;
    }
    // 发送要写入的数据
    if (!I2C_SendByte(data)) {
        I2C_Stop();
        return;
    }
    I2C_Stop();
}

// 从MPU6050读取一个字节数据从指定寄存器
uint8_t MPU6050_ReadReg(uint8_t regAddr) {
    uint8_t data;
    I2C_Start();
    // 发送设备地址(写操作)
    if (!I2C_SendByte(MPU6050_ADDR << 1)) {
        I2C_Stop();
        return 0;
    }
    // 发送寄存器地址
    if (!I2C_SendByte(regAddr)) {
        I2C_Stop();
        return 0;
    }
    I2C_Start();
    // 重新发送设备地址(读操作)
    if (!I2C_SendByte((MPU6050_ADDR << 1) | 0x01)) {
        I2C_Stop();
        return 0;
    }
    data = I2C_ReceiveByte(false);  // 读取数据且不发送应答(通常最后一个字节读取时)
    I2C_Stop();
    return data;
}

// 初始化MPU6050,示例设置一些基本参数(比如唤醒、采样率等,仅简单示意)
void MPU6050_Init(void) {
    // 复位MPU6050,往寄存器0x6B写入0x80,具体参考手册
    MPU6050_WriteReg(0x6B, 0x80);
    // 简单延时等待复位完成,实际可按手册精确控制
    for (int i = 0; i < 100; i++) {
        I2C_Delay();
    }
    // 设置采样率分频等参数(这里简单设置,按实际需求精准调整)
    MPU6050_WriteReg(0x19, 0x07);
    // 设置陀螺仪、加速度计量程等(示例全设为默认量程,可按需改)
    MPU6050_WriteReg(0x1B, 0x00);
    MPU6050_WriteReg(0x1C, 0x00);
    // 配置为正常工作模式等
    MPU6050_WriteReg(0x6B, 0x00);
}

// 读取MPU6050的加速度计数据(示例读取XYZ三轴数据,简单拼接返回)
uint16_t MPU6050_ReadAccelData(void) {
    uint8_t xh, xl, yh, yl, zh, zl;
    // 读取X轴高字节、低字节数据
    xh = MPU6050_ReadReg(0x3B);
    xl = MPU6050_ReadReg(0x3C);
    // 读取Y轴高字节、低字节数据
    yh = MPU6050_ReadReg(0x3D);
    yl = MPU6050_ReadReg(0x3E);
    // 读取Z轴高字节、低字节数据
    zh = MPU6050_ReadReg(0x3F);
    zl = MPU6050_ReadReg(0x40);
    // 组合成16位数据(这里简单按高低字节拼接,注意大小端等问题)
    uint16_t x = (xh << 8) | xl;
    uint16_t y = (yh << 8) | yl;
    uint16_t z = (zh << 8) | zl;
    return (x << 16) | (y << 8) | z;
}

TEL:1856623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