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驱动SYN6288语音合成模块实现语音播报

楼主:
SYN6288语音合成模块使用说明
请跳转该专栏:SYN6288语音合成模块使用说明(MicroPython、STM32、Arduino)-CSDN博客

最终效果
未完待续

接线

代码
工程文件: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qq_44955826/90131372?spm=1001.2014.3001.5503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erial.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voice.h"
#include "Delay.h"

int main(void)
{
        Serial_Init();

        USART2_Init();

        voice_output_fingerprint_input("请放手指");

        Delay_s(3);

        voice_output_fingerprint_input("指纹录入成功");

        Delay_s(3);

        voice_output_fingerprint_input("指纹录入失败");

        Delay_s(3);

        voice_output_fingerprint_input("手指接触不良");

        Delay_s(3);

        voice_output_fingerprint_identify("指纹识别成功");

        Delay_s(3);

        voice_output_fingerprint_identify("无效指纹");

        Delay_s(3);

        voice_output_QR("请提供二维码");

        Delay_s(3);

        voice_output_QR("二维码录入成功");

        Delay_s(3);

        voice_output_QR("二维码识别成功");

        Delay_s(3);

        voice_output_QR("无效二维码");

        Delay_s(3);

        voice_output_RFID("请放卡片");

        Delay_s(3);

        voice_output_RFID("射频卡录入成功");

        Delay_s(3);

        voice_output_RFID("射频卡识别成功");

        Delay_s(3);

        voice_output_RFID("无效卡片");

        while(1)
        {

        }
}

voice.c
#include<stdio.h>
#include "serial.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string.h>                //字符串处理

/*
指纹录入中,请放手指
指纹录入成功
指纹录入失败
手指接触不良
指纹识别成功
无效指纹
二维码扫描中,请提供二维码
二维码录入成功
二维码识别成功
无效二维码
射频卡录入成功
射频卡识别成功
无效卡片
*/

//写4个函数是因为1个函数查找太慢

void voice_output_fingerprint_input(char s[])
{
        if(strcmp(s,"指纹录入成功") == 0 )
        {
                uint8_t Array[18]={253, 0, 15, 1, 0, 214, 184, 206, 198, 194, 188, 200, 235, 179, 201, 185, 166, 173};
                USART2_SendArray(Array, 18);
        }
        if(strcmp(s,"指纹录入失败") == 0 )
        {
                uint8_t Array[18]={253, 0, 15, 1, 0, 214, 184, 206, 198, 194, 188, 200, 235, 202, 167, 176, 220, 201};
                USART2_SendArray(Array, 18);
        }
        if(strcmp(s,"手指接触不良") == 0 )
        {
                uint8_t Array[18]={253, 0, 15, 1, 0, 202, 214, 214, 184, 189, 211, 180, 165, 178, 187, 193, 188, 138};
                USART2_SendArray(Array, 18);
        }
        if(strcmp(s,"请放手指") == 0 )
        {
                uint8_t Array[14]={253, 0, 11, 1, 0, 199, 235, 183, 197, 202, 214, 214, 184, 219};
                USART2_SendArray(Array, 14);
        }
}

void voice_output_fingerprint_identify(char s[])
{
        if(strcmp(s,"指纹识别成功") == 0 )
        {
                uint8_t Array[18]={253, 0, 15, 1, 0, 214, 184, 206, 198, 202, 182, 177, 240, 179, 201, 185, 166, 205};
                USART2_SendArray(Array, 18);
        }
        if(strcmp(s,"无效指纹") == 0 )
        {
                uint8_t Array[14]={253, 0, 11, 1, 0, 206, 222, 208, 167, 214, 184, 206, 198, 246};
                USART2_SendArray(Array, 14);
        }
}

void voice_output_QR(char s[])
{
        if(strcmp(s,"请提供二维码") == 0 )
        {
                uint8_t Array[18]={253, 0, 15, 1, 0, 199, 235, 204, 225, 185, 169, 182, 254, 206, 172, 194, 235, 225};
                USART2_SendArray(Array, 18);
        }
        if(strcmp(s,"二维码录入成功") == 0 )
        {
                uint8_t Array[20]={253, 0, 17, 1, 0, 182, 254, 206, 172, 194, 235, 194, 188, 200, 235, 179, 201, 185, 166, 214};
                USART2_SendArray(Array, 20);
        }
        if(strcmp(s,"二维码识别成功") == 0 )
        {
                uint8_t Array[20]={253, 0, 17, 1, 0, 182, 254, 206, 172, 194, 235, 202, 182, 177, 240, 179, 201, 185, 166, 182};
                USART2_SendArray(Array, 20);
        }
        if(strcmp(s,"无效二维码") == 0 )
        {
                uint8_t Array[16]={253, 0, 13, 1, 0, 206, 222, 208, 167, 182, 254, 206, 172, 194, 235, 149};
                USART2_SendArray(Array, 16);
        }
}

void voice_output_RFID(char s[])
{
        if(strcmp(s,"请放卡片") == 0 )
        {
                uint8_t Array[14]={253, 0, 11, 1, 0, 199, 235, 183, 197, 191, 168, 198, 172, 212};
                USART2_SendArray(Array, 14);
        }
        if(strcmp(s,"射频卡录入成功") == 0 )
        {
                uint8_t Array[20]={253, 0, 17, 1, 0, 201, 228, 198, 181, 191, 168, 194, 188, 200, 235, 179, 201, 185, 166, 156};
                USART2_SendArray(Array, 20);
        }
        if(strcmp(s,"射频卡识别成功") == 0 )
        {
                uint8_t Array[20]={253, 0, 17, 1, 0, 201, 228, 198, 181, 191, 168, 202, 182, 177, 240, 179, 201, 185, 166, 252};
                USART2_SendArray(Array, 20);
        }
        if(strcmp(s,"无效卡片") == 0 )
        {
                uint8_t Array[14]={253, 0, 11, 1, 0, 206, 222, 208, 167, 191, 168, 198, 172, 237};
                USART2_SendArray(Array, 14);
        }
}

voice.h
#ifndef __VOICE_H
#define __VOICE_H

void voice_output_fingerprint_input(char s[]);
void voice_output_fingerprint_identify(char s[]);
void voice_output_QR(char s[]);
void voice_output_RFID(char s[]);

#endif
serial.c
//串口1打印和输入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arg.h>

void Serial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Serial_SendByte(uint8_t Byte)
{
        USART_SendData(USART1, Byte);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当其置1(SET) 标志着串口1接收完成
}

//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串口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Serial_SendByte(ch);
        return ch;
}

uint8_t Serial_ReceiveByte(void)
{
        uint8_t Byte;
        Byte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当其置1(SET) 标志着串口1发送完成
        return Byte;
}

//重定向c库函数scanf到串口,重写后可使用scanf、getchar等函数
int fgetc(FILE *f)
{
    uint8_t ch;
    ch = Serial_ReceiveByte();
    return ch;
}

serial.h
//串口1打印和输入

#ifndef __SERIAL_H
#define __SERIAL_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void Serial_Init(void);
void Serial_SendByte(uint8_t Byte);
uint8_t Serial_ReceiveByte(void);

#endif
USART2.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arg.h>

void USART2_Init(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void USART2_SendByte(uint8_t Byte)
{
        USART_SendData(USART2, Byte);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

void USART2_SendArray(uint8_t *Array, uint16_t Length)
{
        uint16_t i;
        for (i = 0; i < Length; i ++)
        {
                USART2_SendByte(Array);
        }
}

char USART2_RxData[100];                //全局变量,用于储存USART2获得的文本数据,最多100个字符
uint8_t USART2_RxFlag;                //全局变量,串口接收标志位

/*
下面的中断服务函数只会向USART2_RxData[]数组中储存第1对{}之间的内容
如  fdgh{"lamp": 77,"curtain": 3},"airConditioner": {2}frgtr  发送至USART2后,USART2_RxData[]数组中的内容为  {"lamp": 77,"curtain": 3}
如果只有 { 而没有 } ,USART2_RxData[]数组的'\0'结束符的位置就未被重置,后续处理就会出错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8_t RxState = 0;
        static uint8_t count = 0;        //USART2_RxData[]数组的下标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SET)
        {
                uint8_t Rx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if (RxState == 0)
                {
                        if (RxData == '{' && USART2_RxFlag == 0)
                        {
                                RxState = 1;
                                count = 0;
                        }
                }
                if (RxState == 1)
                {
                        if (RxData == '}')
                        {
                                USART2_RxData[count] = '}';
                                USART2_RxData[count + 1] = '\0';        //标志数组的结束,方便后续处理
                                RxState = 0;
                                USART2_RxFlag = 1;
                                count = 0;
                        }
                        else
                        {
                                USART2_RxData[count] = RxData;
                                count ++;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RXNE);
        }
}

USART2.h
#ifndef __USART2_H
#define __USART2_H

#include <stdio.h>

extern char USART2_RxData[100];
extern uint8_t USART2_RxFlag;

void USART2_Init(void);
void USART2_SendByte(uint8_t Byte);
void USART2_SendArray(uint8_t *Array, uint16_t Length);

#endif
Delay.c
#include "stm32f10x.h"

/**
  * @brief  微秒级延时
  * @param  xus 延时时长,范围:0~233015
  * @retval 无
  */
void Delay_us(uint32_t xus)
{
        SysTick->LOAD = 72 * xus;                                //设置定时器重装值
        SysTick->VAL = 0x00;                                        //清空当前计数值
        SysTick->CTRL = 0x00000005;                                //设置时钟源为HCLK,启动定时器
        while(!(SysTick->CTRL & 0x00010000));        //等待计数到0
        SysTick->CTRL = 0x00000004;                                //关闭定时器
}

/**
  * @brief  毫秒级延时
  * @param  xms 延时时长,范围:0~4294967295
  * @retval 无
  */
void Delay_ms(uint32_t xms)
{
        while(xms--)
        {
                Delay_us(1000);
        }
}

/**
  * @brief  秒级延时
  * @param  xs 延时时长,范围:0~4294967295
  * @retval 无
  */
void Delay_s(uint32_t xs)
{
        while(xs--)
        {
                Delay_ms(1000);
        }
}

Delay.h
#ifndef __DELAY_H
#define __DELAY_H

void Delay_us(uint32_t us);
void Delay_ms(uint32_t ms);
void Delay_s(uint32_t s);

#endif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4955826/article/details/144478643

网友A(2024-12-31):
SYN6288语音合成模块是一款用于语音输出的硬件模块,常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中,通过串口通信可以方便地实现语音合成功能。

网友B:
很不错的项目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