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RA8889 实现酷炫车载液晶仪表系列视频: UI类界面介绍

楼主(2024-12-17):
视频介绍版本: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D29YhEjh/引言
本系列文章介绍 RA8889 实现液晶仪表HMI UI界面,分为两大部分来介绍,本期介绍如何制作UI类界面,其中包括使用PS软件制作静态类UI界面,Ae软件制作动态类的UI:指针转动的处理;瑞佑公司转图Tool对UI图片处理。下期会介绍如何通过代码实现车载仪表指针的转动。
下图是STM32+RA8889实现液晶仪表盘的效果:
正文
在PS软件中,把基本的界面、以及UI图片做好,本期主要讲述PS软件做好的图片UI,通过Ae软件实现动起来的效果。下图界面则是设计好的静态类UI,通过PS软件制作好。
在PS软件中做UI图片设计,把每个元素放置到单独的图层中,并把元素对应的图层命名好,调整好图层的顺序,界面中如转速的刻度元素、数字、档位等等,把所有的元素做好,需要哪个界面时,即可把小眼睛打开,再保存为图片以供使用。这些是分类好的各个元素的图层.

例如这次主要是实现指针转动的效果,我们把指针的图层特别标记出来。指针转动的效果会在AE软件中实现,然后把PS文件原档导入到AE软件中。
接下来我们到AE软件中实现指针转动的效果。
打开AE软件,新建合成,设定好对应的参数,打开AE软件,新建合成,设定好对应的参数,如合成的宽度x高度,与PS软件中的UI图片一致,帧率可根据需求来选择,时间总长设为5秒钟,点击确定。
把PS软件做好的文件拉到AE软件中的项目中,导入材料选择:合成;图层选项选择:可编辑的图层样式。点击确定。
在项目栏中就会出现在PS软件做好的图层分类的样式,然后把图层按照顺序拉动到左下角的编辑窗口。
在合成编辑窗口按照排列好的顺序整理好。
界面需要的元素通过点击小眼睛让其显示出来,操作完后就可以在AE的界面看到整个仪表指针的预览图。
接下来介绍如何实现指针的转动,找到两个指针的图层,按住Ctrl选中该两个图层,点击会展开属性参数内容,有位置、描点、旋转、不透明度等属性。
鼠标移动到旋转参数,然后拉动鼠标把指针旋转到起始为止。
拉完指针旋转到对应位置如下图
鼠标移动到旋转前面的秒表,点击给位置打上关键帧,秒表变蓝则是打上了关键帧。
打上关键帧后,右边时间区域上会出现菱形小图标,如下图
接着鼠标拖动时间线调到5秒的位置。
鼠标移动到旋转属性参数的位置,调整旋转的角度到合适的位置,旋转的位置数值会改变,指针会旋转到相应的位置,时间线上会自动生成一个关键帧。
打上关键帧的作用是为了指针在起始帧与结束帧之间转动的效果。
快捷键Ctrl+M,调出渲染配置界面。输出模块设置格式选择"JPEG"序列,输出到即是保存的位置,点击渲染,等待渲染完成。

渲染完成后,会得到JPEG图片,指针转动的多少取决于设定的帧数,设定帧数越高,得到的JPEG图片越多,指针转动起来越平顺,丝滑,效果更好。
以上的操作,通过PS软件,做好静态的UI界面,把UI显示所需的各个状态的图片做好,然后保存为JPEG图片。通过AE软件,做好动态类的UI界面,把UI显示的各个状态的动态显示的图片渲染好,保存为JPEG图片。
接下来我们讲解如何配套瑞佑科技提供的转图工具,转为对应的JPEG格式的图片,以及烧录到FLASH中的Bin文档。
电脑端打开瑞佑公司的图片管理工具: RAiO Image Tool ,选择菜单栏的 Tools ,对应的参数均选为最大,转出来的图片质量就越好,选择AE软件渲染出来的图片,转为RA8889芯片能识别的图片格式。点击Load Pictures,把转好的JPEG转图全部加载进来。重命名是YUV444_q100则是工具转好的JPEG格式的图片。
再把JPEG打包为Bin档,工具会生成对应的图片信息,这些信息写代码的时候会用到,关于工具的使用说明有专门的说明文档,这里不做多说明。
工具转好图片后,会生成三个文件,其中Bin文件是烧录到FLASH中的图片数据,XLSX是包含图片的信息,.h文件是图片数据的结构体,可放到程序代码中,直接使用即可。
下期文章我们介绍软件部分Demo效果代码实现的过程,先介绍瑞佑公司的RA8889初始化。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