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二极管的工作特性有哪些

楼主(2024-12-17):
二极管作为一种常见的半导体元器件,带您了解它的以下主要工作特性:
单向导电性:
二极管最基本的特性是只允许电流单向流动。在正向偏置(正向电压)时,二极管导通,电流可以流过;在反向偏置(反向电压)时,二极管截止,电流不能流过。
正向导通电压:
当二极管正向偏置时,存在一个阈值电压(通常称为门槛电压或开启电压),只有当电压超过这个值时,二极管才开始显著地导电。对于硅二极管,这个电压通常在0.6V到0.7V之间。
反向击穿电压:
当反向电压增加到一定程度时,二极管会突然导电,这个电压称为反向击穿电压。不同类型的二极管有不同的击穿电压。
反向饱和电流:
在反向偏置下,即使二极管不导电,仍然会有很小的电流流过,这个电流称为反向饱和电流。
温度系数:
二极管的导电性受温度影响。通常,随着温度的升高,正向导通电压会降低,反向饱和电流会增加。
结电容:
二极管的PN结具有电容效应,称为结电容。在高频应用中,结电容会影响二极管的性能。
反向恢复时间:
当二极管从正向导通状态切换到反向阻断状态时,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减少电流到零,这个时间称为反向恢复时间。这个特性对于快速开关应用非常重要。
最大整流电流:
二极管能够承受的最大正向电流,超过这个值可能会导致二极管损坏。
最大浪涌电流:
二极管能够承受的瞬间最大电流,通常用于电源电路中承受启动时的浪涌电流。
最大耗散功率:
二极管能够承受的最大耗散功率,超过这个值可能会导致二极管过热损坏。
正向压降:
二极管在正向导通时,其两端的电压降。不同类型的二极管有不同的正向压降。
了解这些特性对于正确选择和应用二极管至关重要,它们影响着二极管在电路中的行为和性能。